51单片机通过串口控制LED

楼主(2018-11-23):
通过串口助手控制led,还有加了蜂鸣器,也有响声,不过不是太大,一点学习,希望大家多指教。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sbit beep=P1^5;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while(i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UsartInit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:设置串口
* 输入           :
* 输出            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Init()
{
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工作方式1
       TMOD=0X20;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
       PCON=0X80;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加倍
       TH1=0X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初始值设置,注意波特率是300
       TL1=0X30;
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接收中断
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计数器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主函数
*            :
*              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UsartInit();  //    串口初始化
       while(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Usart() interrupt 4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
* 输出            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() interrupt 4
{
       u8m;
       m=SBUF;
       beep=m;
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P2=m;
       RI= 0;//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
       SBUF=m;//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
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TI=0;
}
1:如果输入fe,那么P2口p2.0就亮,如果输入ff,p2.0就灭,如果想有闪烁,就输入ff fe ff,然后在定时发送那里有多长时间一次,我们自己设置,然后勾选,就会看到闪烁的led灯。
2:输入0011就会有响声,可以调节发送的次数,声音也会变化。
3:流水灯,点开扩展,会看到多条字符串定义,依次输入之后,点自动循环发送,就会出现流水灯,可以自己设置时间。

网友A:
u8m; 这是什么意思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8m; 这是什么意思?

估计是楼主忘了u8和m之间空格了

网友C(2019-12-06):
引用 网友A:
u8m; 这是什么意思?

楼主漏了个空格,u8 m 相当于unsigned char m

网友D:
我这里为什么不能实现串口控制

网友E(2020-04-16):
貌似并没有效果

网友F(2020-06-01):
为啥我的不管,愁死我了

网友G(2020-10-12):
中断里面加延时???  这样 还敢连续PC发3个数据?  数据不会丢失的?

而且  中断里面  还有有发送的,  不知道 发送也会触发这个中断吗?   我的天, 这样会不会乱套哦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