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控制LED的代码求助

楼主(2018-11-23):
用51单片机矩阵键盘S1~S7控制LED1~LED7,是要各自独立那种,例如S1按一下LED1亮,此时按S2,LED2亮(LED1还是亮着的)。S按一下LED亮,再按一下灭的那种。。求助大神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之前写了个只改变一个LED的

我的key等于你这里的KeyValue,
控制多个就

if(KeyValue == 0)   //第一个按键被按下
led1 = ~led1;      //第一个灯亮灭
if(KeyValue == 1) //第二个
led2 = ~led2;

以此类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l1 = 1;        al2 = 1;        al3 = 1;        al4 = 1;
        ah1 = 0;        ah2 = 0;        ...

sbit ah1 = P1^0;      之类
把矩阵按键的对应引脚对应起来,我这个是因为我的引脚比较混乱P1^1,P2^2这样才这样定义
如果你是就P1代表行列的,论坛很多类似的矩阵检测,搜索一下就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论坛找一个矩阵按键检测的相关函数,对应着自己思考理解一下。
我这里有一个,有点混乱的3*4矩阵检测ah ...

al1 = 1;        al2 = 1;        al3 = 1;        al4 = 1;
        ah1 = 0;        ah2 = 0;        ah3 = 0;
请问大佬这些怎么定义啊

楼主:
我之前写了个只改变一个LED的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
#define led P2
#define GPIO_KEY P1
#define GPIO_DIG P2

u8 a;

u8 KeyValue;

u8 LED[]={0xff,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
void delay(u16 i)
{
  while (i--);
}

void KeyDown()
{
   GPIO_KEY=0x0f;
   if(GPIO_KEY!=0x0f)
         {
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b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+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+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+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a<50)&&(GPIO_KEY!=0xf7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
void keyspros()
{
if(GPIO_KEY==0)
{
  delay(1000);
        if(GPIO_KEY==0)
        {
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 (!GPIO_KEY);
}
}

void main()
{
while(1)
{
  KeyDown();

        GPIO_DIG=LED[KeyValue];

        keyspros();
}
}

网友B:
你是需要全部代码嘛

网友A:
在论坛找一个矩阵按键检测的相关函数,对应着自己思考理解一下。
我这里有一个,有点混乱的3*4矩阵检测ah就代表按键行,aj代表按键列,自己代入引脚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判断键是否按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keydown(void)
{
        ah1 = 1;        ah2 = 1;        ah3 = 1;        al1 = 0; al2 = 0; al3 = 0; al4 = 0;
        if(ah1 == 0 || ah2 == 0 || ah3 == 0)  //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如果按钮按下 会拉低按键行其中的一个端口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if(ah1 == 0 || ah2 == 0 || ah3 == 0)  //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如果按钮按下 会拉低按键行其中的一个端口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按一次加一, =1的时候第一个数据,=2的时候第二个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按键扫描程序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ah1 == 0 || ah2 == 0 || ah3 == 0);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矩阵按键扫描子程序  (4*3 的矩阵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(void)
{
        al1 = 1;        al2 = 1;        al3 = 1;        al4 = 1;
        ah1 = 0;        ah2 = 0;        ah3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列初始化检测 行为高电平  列为低电平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if(al1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列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key = 0;
        else if(al2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key = 1;
        else if(al3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列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key = 2;
        else if(al4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列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key = 3;

        al1 = 0;        al2 = 0;        al3 = 0;        al4 = 0;
        ah1 = 1;        ah2 = 1;        ah3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行初始化检测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if(ah1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行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 + 0;
        else if(ah2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行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 + 4;
        else if(ah3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行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 + 8;
}
void main()
{
while(1)
{
    unsigned char s1= 2;
    if(key == 0)      //检测到按键1按下
        s1+=1;         //s1记录加1
    if(s1%2 == 0)   //如果s1能整除2,就代表等灭
         led1 = 1;
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不是就亮
        led1 = 0;
}
}

就举个例子,其他整合补充一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