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和总线能不能最后学习?

楼主(2018-11-23):
如图,由于串口通信和总线太难了,我暂时看不懂,我能不能先不学习这两个而去把其他的下面学习了?

网友A:
其实就是时间和高低电平的关系。

网友B:
可以的,你可以先看看AD/DA 以及时钟电路等等模块

网友C:
起码学会运用吧

网友D:
可以,串口主要是那个软件

网友E:
在写程序时,有些数据通过串口输出会更能了解情况,否则出什么错会一直找不到原因,这就是串口的好处,会用这种功能的话,串口通讯就不难了,无非就是一些协议的发送与解析罢了

网友F:
反正不学总会有影响,但是等单片机学的差不多了,再回头学这个就好学了

网友G:
个人认为可以,没有太大影响

网友H:
串口通信可以说是最简单的,这都难不敢想象后面IIC,SPI,CAN,USB...怎么学。一步步来,先别急着走下去,先把简单的解决了,再深入学习下去。

网友I:
那不过是资料的序号而已呀
你不能是说按器件来学习,应该是按功能来学的。
单片机入门顺序:大概的单片机硬件看一下,反正你也看不明白》延时,循环,流水灯,按键之类的小程序,功能不要太多,30行代码以下就好,你可以先改别人甚至是抄别人的代码,但你一定要自己写几个,哪怕是流水灯呀,快点呀,慢点呀什么,随便什么功能都行。然后一定要烧录看一下,反正就是要能自己写代码,让单片机按着自己的思路走》定时器》中断》ADC,ADC的话最好是外置的要会,片上的ADC也要会,现在来说,只要不是高速和高精度的,基本上都是用片的ADC了》然后就可以学你资料上的东西了。前面的学好,后面这些个东西,半个月左右就可以学会了

网友J:
先了解一下概念,然后去找几个例子去模仿一下

网友K:
我也觉得很难,有啥推荐嘛

网友L:
可以的,前期了解一些基本的IO口操作,熟练使用单片机输出控制,然后进行通信操作,会有明显的对比,没有必要一开始就一起学,个人觉得有点乱!

网友M:
可以先理解一下作用,最后再看

网友N:
我觉得也可以的,可以先看看AD/DA 以及时钟电路等模块嘛

网友O:
我也是新手,串口总是有一些玄学的问题,所以我学完一些外设以后再把串口好好看了一遍

网友P:
可以啊 串口的话完全可以后面用到的时候在学

网友Q:
可以先跳过。串口主要是理解协议,搞明白时序。实在不理解也不要紧,现在开发至少也是增强型51芯片了,都是硬件串口的,不需要自己配时序。可以在用过几次之后再去看协议,能容易理解一些。

网友R:
不能跳跃性学习,技术是有一定的相通性,不懂得地方正是技术的提升,不要急躁,一句一句的琢磨,查资料看手册,最后会恍然大悟

网友S:
串口通信是最容易吧

网友T:
就是时间和高低电平的关系

网友U:
可以啊,建议可先看看相关的协议

网友V:
刚开始我也不会,后来一遍遍看视频,和源代码

网友W:
完全可以

网友X:
可以根据自己对单片机的了解程度选择进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