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通过HMI串口屏控制led灯呢 求有经验的大神指点迷津

楼主(2018-11-23):
串口屏界面设计了几个按钮控件  想通过按下按钮点亮和关闭led灯  用的stm32单片机

网友A:
实际串口屏上的按键是否定义为热点,如是的话,串口会接收到相应按键的值,些时就可以用串口接收到的数值解析出相应需要按键功能,并执行相应点灯的功能即可

网友B:
点串口屏led亮按键,串口屏通过串口发led亮指令,stm32串口收到led亮指令,通过相应IO点亮le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际串口屏上的按键是否定义为热点,如是的话,串口会接收到相应按键的值,些时就可以用串口接收到的数值解 ...

具体代码怎么操作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点串口屏led亮按键,串口屏通过串口发led亮指令,stm32串口收到led亮指令,通过相应IO点亮led。

具体代码怎么实现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