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的源码怎么编写?

楼主(2018-11-23):
按一下亮
再按一下灭

楼主:
源码怎么编写

网友A:
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啦

网友B:
#include "reg51.h"

int main(void)
{
  char flag;
  if(P3^2 == 1)
  {
    if(flag == 1)
    {
      flag = 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flag = 1;
    }
  }
  P2^0 = flag;
}

网友C:
#include "reg52.h"

sbit  P2^0 = led;
sbit P3^2=key;
void main(void)
{
  led = 0;
  if( key== 0)
  {
    delay(10);
    if(key == 0)
    {
      led=~led;
    }

   while(!key);
  }
}

网友D:
#include<reg51.h>
sbit S1=P3^2;
sbit D1=P2^0;
//主程序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1=S1;
        }
}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#include
sbit S1=P3^2;
sbit D1=P2^0;

这个源码好像不能实现 按一下,LED亮,再按不亮。只能按下亮,松开不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