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差分衰减电路问题

楼主(2018-11-23):
我想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衰减的电路,用于测量0~48V直流信号,附件是初步的电路图,但在调试时不能解决工频干扰问题,请问各位大神电路中是否有什么问题,如何改进,谢谢!
或者是否有好方法测试0~48V直流电压信号,但我要做高速测量,需要>20次/秒。最好能给个电路

网友A:
这种电路实际上有点问题的,正常来说,输入的电压是不能超过1/2VCC的,也就是说,你想让放大器正常的运行的话,3脚的电压是不能大于2.5V的,这样的话,差分放大的输出才是正常的,不然的话,是不会正常的。
不知道你要测试 的信号是什么信号,0-48V,电阻分压不就可以了吗?

网友B:
因为是0-48V的直流信号,没必要用差分运放,也不要用高速运放。原因1、电压比较大,干扰信号基本都是mv级别的。2、因为是直流信号所以不要用差分和高速高带宽运放。
解决方法:先用电阻分压,然后用高精度低漂移运放做个有源低通滤波器。然后在加个运放做缓冲送给AD采样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