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做的单片机电子时钟不能用按键调时间

楼主(2018-11-23):
自己做了一个电子时钟,可以显示时间日历星期和温度(现不能使用),整点报时功能,现在不能用按键调时间,大神可以指导

背面图

背面图

正面图

正面图

网友A:
处理一下,按钮部分的程序。

网友B:
检查一下程序啊 看是否有问题 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 另外个人觉得 显示部分用1602比较好

网友B:
检查一下程序 ,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 ,另外个人觉得显示部分用1602比较好

网友C:
你可能需要用DS1303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