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机控制转速用什么方法比较好?

楼主(2018-11-23):
单片机做电机控制转速  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吗
或者有设计好的  参考一下

网友A:
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了..直流电机可以用PWM控制,步进电机可以用定时器做。如果要求很高的话可以考虑下用PID算法控制...

网友B:
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:
  如果只有一个转向的话就比较容易了,如果要有正反两个转向,就需要一个H桥,并且两个I/O口输出高低电频控制。
比如用P1口的P1.0,P1.1,P1.2三个I/O口接按键,P3.4口接电频输出,编个定时程序及按键程序,如果是快(全速运行),那就P3.4口直接输出高电频“1”;中(50%),那就让P3.4口0—50ms输出高电频“1”,50ms—100ms输出低电频“0”,后面就一直以50ms进行一次取反;慢(就用10%吧),0—40ns输出高电频“1”,41ns—400ns输出低电频“0”,这样为一个周期,后面就一直循环吧。
  如果按键P1.0按下,执行方式1,全速运行,否则以默认方式运行;按键P1.1按下,执行方式2,改变占空比,以50%的速度运行,否则,不作改变;按键P1.2按下,执行方式3,改变占空比,以10%的速度运行,否则,不作改变。

网友C:
单片机控制电机的话要加上电机驱动,控制转速可以用单片机输出PWM波来配合编码器来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