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频段 V频段无线麦克风通讯协议问题,急!悬赏

楼主(2018-11-23):
请各位工程师大佬帮忙解答:
1.U频段 V频段无线麦所用的通讯协议有什么要求吗?是否一定要用SPI进行通讯?或者说SPI IIC UART都可以用
2.SPI IIC做无线麦通讯有什么区别?优先选择哪一个?理由是什么?

网友A:
没听说无线有协议的,频率对了,调制方式对了就解码出语音了吧

网友B:
UHF或VHF的无线 MIC ,一般没有什么协议。如果是数字的,就是mic先做数字化、再传输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没有无线协议的,都可以用。
SPI 和 I2C(IIC)是同步传输协议,特征是:设备有主机(master)和从机(slave)的区分;主机在通讯时发送时钟信号。

SPI 的信号:
CS:    从机片选信号,表示主机将于该选定的从机通讯。低电平有效。在多从机的系统中,主机控制多条 CS 信号线,每条连接到一个从机。
SCK:  串行时钟线,从主机连接到每一个从机。
MOSI:  主出从入数据线。SPI 的数据线上,数据是单向的。因此需两条信号线。
MISO:  主入从出数据线。
在 SPI 系统中,只允许有一个主机。如果主机在工作时发现任何 CS 线被其他设备拉低,将报告一个系统错误,并退出运行。

I2C 的特点和信号:
I2C 也可以是多从系统,它是通过地址信息来选择从机的。因此,它去了片选信号线。
I2C 允许在同一系统中有多个主机,他通过一套仲裁协议来解决主机的冲突。在一个系统中,允许设备在主机和从机间转换角色。
SCL: 时钟信号线。
SDA: 数据信号线。

I2C 通过复杂的协议减少了连接线,并允许多主多从。但它的代价是低的传输速度。
I2C 定义的传输模式:
* 标准模式:最高 100kbit/s,双向;
* 快速模式:最高 400kbit/s,双向,兼容标准模式;
* 快速模式Plus:最高 1Mbit/s,双向,兼容前两种模式;
* 超级快速模式:最高 5Mbit/s,单向(主机只发送),不兼容,不支持多主。

在实际使用中,主要是标准模式和快速模式。
IIC允许多个主器件工作在同一总线上。多个主器件可以轻松同步其时钟,因此所有主器件均采用同一时钟进行传输。多个主器件可以通过数据仲裁检测哪一个主器件正在使用总线,从而避免数据破坏。由于 IIC总线只有两条导线,因此新从器件只需接入总线即可,而无需附加逻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