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STM32F407超频使用,最多能到300MHz么?

楼主(2018-11-23):
探讨STM32F407最小设计系统

楼主:
超频使用-最多能到300MHz么?

网友A(2024-09-03):
STM407超频到300Mhz就是翻倍了, 这个做不到,能稳定跑200M就不错了. 还不如就用STM32H743高主频的处理器.

网友B:
实测, STM32F407VE 能够稳定长时间跑到 216 , 再往上 就难说了。
另外有些时钟只支持的特定频率配置, 例如 USB 只能超到特定的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