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ATLAB绘制非线性二阶系统相平面轨迹图

楼主(2018-11-23):
非线性二阶系统相平面图,见附件

用matlab绘制非线性系统相轨迹图
  • 选择的非线性系统方程为
用matlab中的simulink搭建的模型为
  • 设置不同初值时相轨迹
(1)初始值 =0.1         =-5
(2)初始值 =-0.1         =-5
(3)初始值 =0.1         =0
(4)初始值 =-0.1         =0
(5)初始值 =1         =1
(6)初始值 =-1       =1
  • matlab绘制总的相轨迹图
把积分器的初始值设置成矩阵的形式,再加上plot命令即可把多条相轨迹画在一张图上。如下图
(1)积分器初始值设置为
(4)在命令窗口输入plot(x,y)即可生成图片

网友A:
最后一步怎么绘制总的相轨迹图,我按你说的试了一下,plot(x,y)那一步不行,提示未设置参数或变量,能详细说一下怎么搞么,谢谢

网友B(2019-06-12):
楼主你这个确实很好,我很需要但是积分不够

网友C(2019-10-05)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步怎么绘制总的相轨迹图,我按你说的试了一下,plot(x,y)那一步不行,提示未设置参数或变量,能详细 ...

你好 请问有相关代码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