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?运行后气压数值不对,温度也没有显示

楼主(2018-11-23):
运行后气压数值不对,温度也没有显示
#include "bmp085.h"
#include "lcd12864.h"

#define        BMP085_SlaveAddress   0xee          //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
#define OSS 0            // Oversampling Setting (note: code is not set up to use other OSS values)

sbit          SCL = P3^5;      // I2C时钟引脚定义
sbit           SDA = P3^6;      // I2C数据引脚定义

short ac1, ac2, ac3;
unsigned short ac4, ac5, ac6;
short b1, b2;
short mb, mc, md;

// 11.0592MHz  1T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5us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a;
    for(a=26; a>0; a--);
}

// 11.0592MHz  1T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5ms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7; c>0; c--)
        for(b=168; b>0; b--)
            for(a=22; a>0; a--);
}

// 起始信号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I2C_Start()
{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产生下降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低时钟线
}

// 停止信号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I2C_Stop()
{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低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产生上升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}

// 发送应答信号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输入:0-ACK  1-NACK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I2C_SendACK(bit ack)
{
    SDA = ack;                  // 写应答信号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}

// 接收应答信号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bit I2C_RecvACK()
{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CY = SDA;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应答信号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

    return CY;
}

/**
*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*/
void I2C_SendByt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{       // 8位计数器
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//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
        SDA = CY;               // 送数据口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 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}
    I2C_RecvACK();
}

/**
*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
*/
unsigned char I2C_RecvByte(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内部上拉,准备读取数据,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{       // 8位计数器
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//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    dat |= SDA;             // 读数据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 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/*
* 读出BMP085内部数据,连续两个
* 输入:adr-寄存器地址
*/
short BMP085_MultipleRead(unsigned char adr)
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msb, lsb;
                short dat;

        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起始信号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yte(BMP085_SlaveAddress);       // 发送设备地址 + 写信号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yte(ad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

        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起始信号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yte(BMP085_SlaveAddress+1);     // 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
                msb = I2C_RecvByte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ACK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CK
                lsb = I2C_RecvByte();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ACK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最后一个数据不应答
            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停止信号

        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        dat = msb << 8;
                dat |= lsb;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dat;
}

/*
* 读取温度数据
*/
long BMP085_ReadTemp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起始信号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yte(BMP085_SlaveAddress);   // 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yte(0xF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xF4--进行测量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yte(0x2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temp
            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发送停止信号
                Delay5m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ax conversion time is 4.5ms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long)BMP085_MultipleRead(0xF6);  // 读取返回值
}

/**
* 读取压强数据
*/
long BMP085_ReadPressure(void)
{
        long pressure = 0;

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起始信号
    I2C_SendByte(BMP085_SlaveAddress);     // 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I2C_SendByte(0xF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xF4--进行测量
    I2C_SendByte(0x3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pressure
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发送停止信号
        Delay5m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ax conversion time is 4.5ms
        pressure = BMP085_MultipleRead(0xF6);  // 读取返回值
        pressure &= 0x0000FFFF;

    return pressure;
}

/**
* 每个器件都有自己单独的校准系数,读取校准数据。
*/
void BMP085_Init(void)
{
        ac1 = BMP085_MultipleRead(0xAA);
        ac2 = BMP085_MultipleRead(0xAC);
        ac3 = BMP085_MultipleRead(0xAE);
        ac4 = BMP085_MultipleRead(0xB0);
        ac5 = BMP085_MultipleRead(0xB2);
        ac6 = BMP085_MultipleRead(0xB4);
        b1 =  BMP085_MultipleRead(0xB6);
        b2 =  BMP085_MultipleRead(0xB8);
        mb =  BMP085_MultipleRead(0xBA);
        mc =  BMP085_MultipleRead(0xBC);
        md =  BMP085_MultipleRead(0xBE);
}

/**
* 数据读取显示
*/
long ut, up;
long x1, x2, b5, b6, x3, b3, p;
unsigned long b4, b7;
long  temperature, pressure;
void BMP085_Convert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dis_temp[9] = {0};

        /* 加载温度显示数据 */
        ut = BMP085_ReadTemp();

        x1 = ((long)ut - ac6) * ac5 >> 15;
        x2 = ((long) mc << 11) / (x1 + md);
        b5 = x1 + x2;
        temperature = (b5 + 8) >> 4;

        dis_temp[0] = temperature%1000/100 + 0x30;
        dis_temp[1] = temperature%100/10 + 0x30;
        dis_temp[2] = '.';
        dis_temp[3] = temperature%10 + 0x30;
    for (i=0; i<4; i++) {
                SMS_Content[5+i] = dis_temp[i];  //加载数据到待发送短信
                // SMS_Content[50] = "Temp:22.2, Pres:101.3KPa, Humi:50%, PM2.5:30ug/m^3";
        }
        LCD12864_Dis(0, 3, dis_temp);

    /* 加载压强显示数据 */
        up = BMP085_ReadPressure();

        b6 = b5 - 4000;
        x1 = (b2 * (b6 * b6 >> 12)) >> 11;
        x2 = ac2 * b6 >> 11;
        x3 = x1 + x2;
        b3 = (((long)ac1 * 4 + x3) + 2)/4;
        x1 = ac3 * b6 >> 13;
        x2 = (b1 * (b6 * b6 >> 12)) >> 16;
        x3 = ((x1 + x2) + 2) >> 2;
        b4 = (ac4 * (unsigned long) (x3 + 32768)) >> 15;
        b7 = ((unsigned long) up - b3) * (50000 >> OSS);
        if( b7 < 0x80000000)
                p = (b7 * 2) / b4 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 = (b7 / b4) * 2;
        x1 = (p >> 8) * (p >> 8);
        x1 = (x1 * 3038) >> 16;
        x2 = (-7357 * p) >> 16;
        pressure = p + ((x1 + x2 + 3791) >> 4);

        if (pressure > 100000) {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0] = pressure/1000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1] = pressure%100000/100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2] = pressure%10000/10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3] = '.'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4] = pressure%1000/1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5] = pressure%100/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6] = 'K'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7] = 'P'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8] = 'a';
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0] = 0x20;  // 空格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1] = pressure%100000/100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2] = pressure%10000/10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3] = '.'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4] = pressure%1000/1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5] = pressure%100/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6] = 'K'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7] = 'P';
                dis_temp[8] = 'a';
        }
        for (i=0; i<6; i++) {
                SMS_Content[16+i] = dis_temp[i];
        }

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8b);
        for(i=0; i<9; i++)
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(dis_temp[i]);
}

网友A:
我也是,明明 (&0f)  与  运算后高4位该是全0零  可是  7279 的数码管显示还是高位有1存在,出鬼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