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STC89C51单片机和LCD1602电子显示屏实现电子时钟设计

楼主(2018-11-23):
   数字钟实际上是一个对标准频率(1HZ)进行计数的数字电路。振荡器产生的时钟信号经过分频器形成秒脉冲信号,秒脉冲信号输入计数器进行计数,并把累计结果以“时”、“分”、“秒”的数字显示出来。秒计数器电路计满60后触发分计数器电路,分计数器电路计满60后触发时计数器电路,当计满24小时后又开始下一轮的循环计数。一般由振荡器、分频器、计数器、译码器、数码显示器等几部分组成。
振荡电路:主要用来产生时间标准信号,因为时钟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时间标准信号的频率及稳定度,所以采用石英晶体振荡器。
分频器:因为振荡器产生的标准信号频率很高,要是要得到“秒”信号,需一定级数的分频器进行分频。
计数器:有了“秒”信号,则可以根据60秒为1分,24小时为1天的进制,分别设定“时”、“分”、“秒”的计数器,分别为60进制,60进制,24进制计数器,并输出一分,一小时,一天的进位信号。
译码显示:将“时”“分”“秒”显示出来。将计数器输入状态,输入到译码器,产生驱动数码显示器信号,呈现出对应的进位数字字型。
由于计数的起始时间不可能与标准时间(如北京时间)一致,故需要在电路上加一个校时电路可以对分和时进行校时。另外,计时过程要具有报时功能,当时间到达整点前10秒开始,蜂鸣器1秒响1秒停地响5次。
为了使数字钟使用方便,在设计上使用了一个变压器和一个整流桥来实现数字钟电能的输入,使得可以方便地直接插入220V的交流电就可以正常地使用了。

目    录

1 设计目的
2 设计任务
3 总体方案设计
4 单元电路设计、参数计算和元器件选择
5 仿真结果
6 结 束 语              20
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21
附    录              22
附录1 电路原理图              2
附录2 系统仿真图              24

数字钟系统

1 设计目的
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,人们对时间计量的精度要求越来越高。高精度的计时工具大多数都使用了石英晶体振荡器,由于电子钟 石晶表 石英钟 都采用了石英技术,因此走时精度高,稳定性好,使用方便;另一方面《数字电子技术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的,只靠短短的课堂教学,学生只能略懂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,通过设计,学生亲自动手去做,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,才能够更好的理解《数字电子技术》的理论知识,提干我们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实验技术,增强实践能力,为我们将来在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。
本次电子技术基础设计选题是数字钟的设计。主要原理是由晶体振荡电路产生多谐振荡,经过分频器分频后输出稳定的秒脉冲,作为时间基准。秒计数器满60向分计数器进位,分计数器满60向小时计数器进位,小时计数器以24为一个周期,并实现小时高位具有零熄灭的功能。计数器的输出经译码器送到显示器,可在相应位置正确显示时、分、秒。计时出现误差或者调整时间可以用校时电路进行时、分的调整。
2 设计任务

2.1  电子钟设计内容

利用STC89C51单片机和LCD1602电子显示屏实现电子时钟,可由按键进行调时和12/24小时切换。

2.2  电子钟设计要求

1.能实现年、月、日、星期、时、分、秒的显示;

2.能实现调时功能;

3.能实现12/24小时制切换;

4.能实现8:00—22:00整点报时功能。

2.3  系统运行流程

程序首先进行初始化,在主程序的循环程序中首先调用数据处理程序,然后调用显示程序,在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。若有按键按下则转到相应的功能程序执行,没有按键按下则调用时间程序。若没到则循环执行。计时中断服务程序完成秒的计时及向分钟、小时的进位和星期、年、月、日的进位。调时闪烁中断服务程序用于被调单元的闪烁显示。调时程序用于调整分钟、小时、星期、日、月、年,主要由主函数组成通过对相关子程序的调用,如图所示。实现了对时间的设置和修改、LCD显示数值等主要功能。相关的调整是靠对功能键的判断来实现的。

3总体方案设计
数电方案一:
如图所示,数字时钟系统的结构可分为六个部分,由振荡电路、分频电路、计数电路(分为秒计数电路、分计数电路、时计数电路)、译码显示电路以及附加功能电路(校时校分电路、整点报时电路)组成。

用数电进行设计结构复杂,易于出错。

单片机方案二:
3.1 程序设计及调试

根据单片机设计内容和要求,完成Protues仿真电路的设计和用Keil软件编写程序,并进行仿真模拟调试。

对设计过程进行总结,完成设计文档。

3.2  数字钟系统方框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-1  总体图

3.3数字钟系统流程图

3-2主流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-3 键盘扫描流程图

3-4时钟流程图

4  单元电路设计、参数计算和元器件选择

4.1  主要器件

1. STC89C51单片机;

2.LCD1602液晶显示屏

4.2主要器件简介

1STC89C51单片机简介

STC89C51是采用8051核的ISP(In System Programming)在系统可编程芯片,最高工作时钟频率为80MHz,片内含8K Bytes的可反复擦写1000次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,器件兼容标准MCS-51指令系统及80C51引脚结构,芯片内集成了通用8位中央处理器和ISP Flash存储单元,具有在系统可编程(ISP)特性,配合PC端的控制程序即可将用户的程序代码下载进单片机内部,省去了购买通用编程器,而且速度更快。

2LCD1602液晶显示屏简介

LCD1602可以显示2行16个字符,有8位数据总线D0—D7,和RS、R/W、EN三个控制端口,工作电压为5V,并且带有字符对比度调节和背光。

LCD1602引脚说明如下表所示:

                LCD液晶显示器各引脚功能及结构

编号
符号
引脚说明
编号
符号
引脚说明
1
VSS
电源地
9
D2
双向数据口
2
VDD
电源正极
10
D3
双向数据口
3
VL
对比度调节
11
D4
双向数据口
4
RS
数据/命令选择
12
D5
双向数据口
5
R/W
读写/选择
13
D6
双向数据口
6
E
模块使能端
14
D7
双向数据口
7
D0
双向数据口
15
BLK
背光源地
8
D1
双向数据口
16
BLA
背光源正极

VDD:电源正极,4.5V—5.5V,通常使用5V电压;

VL:LCD对比度调节端,电压调节范围为0—5V。接正极时对比度最弱,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,但对比度过高会产生“鬼影”,因此通常使用一个10K的电位器来调整对比度,或者直接串接一个电阻到地;

RS:MCU写入数据或者指令选择端。MCU要写入指令时,使RS为低电平;MCU要写入数据时,使RS为高电平;

R/W:读写控制端。R/W为高电平时,读取数据;R/W为低电平时,写入数据;

EN:LCD模块使能信号控制端。写数据时,需要下降沿触发模块。

D0—D7:8为数据总线,三态双向。如果MCU的I/O口资源紧张的话,该模块也可以只使用4位数据线D4—D7接口传送数据。

A:LED背光正极。需要背光时, A串接一个限流电阻接VDD, K接地。

K:LED背光地端。

4.3  最小系统

复位时单片机的初始化操作,只要给RST引脚加上两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信号,就可以使STC89C51单片机复位。本次采用的是12M晶振,按钮复位电路。

图4-1  最小系统

4.4   LCD显示电路

LCD显示屏的D0到D7与单片机P0口相连,LCD显示屏EN口与单片机P3.4口相连,RS与P3.5相连。通过滑动变阻器改变LCD显示屏的显示对比度。

图4-2   LCD显示电路

4.5  键盘输入电路

本次设计采用独立键盘,键盘按下时,相应的I/O口电平由高变低,一次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。4个独立按键与单片机P3.0—P3.3口相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图4-3   键盘输入电路

4.6  蜂鸣器和LED灯电路

蜂鸣器的作用为准点报时产生报警声,LED在秒钟为偶数时或者功能键被按下时亮。蜂鸣器与单片机P2.2口相连,LED灯与单片机P2.3口相连。

5  仿真结果

用Keil和Protues进行仿真调试,仿真结果完全达到预期目的

图5-1总体电路图

6  结束语

本次设计,即将告一段落,但收获却是弥足珍贵。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部亲自去尝试,你很难去体验那份开心。我们经过了这半年对单片机由一无所知到逐步了解,现在开始了一些小的制作。设计是一项好的方向,让我们去自我提高,很有裨益。 实验开始前,同组的同伴就开始了收集资料,尝试着去努力实现一些功能。起初,我对单片机知道很少,还是经过看看细节性的东西,才渐渐有些入门。当然,实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的难题。在设计过程中,从仿真电路的设计,源程序的书写和修改以及实物电路的焊接中都遇到了不少问题,但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解决了,并且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。我们在设计过程中还不断提出自己的疑点以及新的想法,联系实际应用,将课本上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,这些都令我们受益匪浅。
  • 实现电子钟的数码显示

在这一过程中,显示部分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

   2、按键问题

我的设计中,大部分功能选择是通过按键开关实现的。在仿真中发现,调整数值时,有时按键反应太快,按一次,跳了几下,使设置时间很不方便。但是仿真多了之后,找到了按键(实际上是按鼠标)的节奏,对按键的掌控力提高了不少,不怎么会出现跳变的情况了。有些开关我采用了长按键的方式来防抖,效果不错,但是每次都要长按键,调整效率太低,我没有普及。本来想把所有的按键都加延时防抖电路,但仿真中感觉对键盘的控制力没提高多少。

参考文献

[1] 《单片机原理及应用(第二版)》      高等教育出版社

[2] 《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》      电子工业出版社

附    录
附录1  系统仿真图

附录2  系统源程序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cdrs=P3^5;  //定义1602液晶RS端
sbit lcden=P3^4;//定义1602液晶LCDEN端
sbit s1=P3^0;   //定义按键--功能键
sbit s2=P3^1;              //定义按键--增加键
sbit s3=P3^2;              //定义按键--减小键
sbit s4=P3^3;              //定义按键--闹钟键
sbit beep=P2^2; //定义蜂鸣器端
sbit led=P2^3;  //定义LED灯端
uchar count,s1num,s4num;
char year,month,day,week,miao,shi,fen,pshi;
uchar code table[]=" 20  -  -   ";//定义初始上电时液晶默认显示状态
void delay(uint z)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zhuanhuan()
{
              if(shi==0)
                  pshi=12;
              if(shi<=12&&shi>=1)
                  pshi=shi;
    if(shi>12)
                  pshi=shi-12;
}
void di()//蜂鸣器发声函数
{
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delay(300);
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delay(300)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//液晶写命令函数
{
              lcdrs=0;
      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      P0=com;
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//液晶写数据函数
{
              lcdrs=1;
      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      P0=date;
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lcden=0;
}
void _shi()              //写"AM"、"PM"函数
{
   if(shi>=12)
   {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);//写出"PM"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P'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M');
   }
   else
   {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);//写出"AM"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A');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M');
   }
}
void write_ymd(uchar add1,uchar date1)//写年月日函数
{
       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       shi=date1/10;//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
              ge=date1%10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1);//设置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//送去液晶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x30+ge); //送去液晶显示个位
}
void write_sfm(uchar add,uchar date)//写时分秒函数
{
       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       shi=date/10;//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
              ge=date%10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//设置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//送去液晶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x30+ge); //送去液晶显示个位
}
void write_week(char week)                 //写液晶星期显示函数
{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switch(week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M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O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N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T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E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W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E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D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T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H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F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R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S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A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S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N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}
}
void writeym()
{
   day=1;
   month++;
   if(month==13)
   {
              month=1;
              year++;
              if(year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year=0;
              write_ymd(3,year);//年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write_ymd(6,month);//月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}
void init()//初始化函数
{
    uchar num;
      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      year=13;//初始化种变量值
              month=6;
              day=21;
              week=5;
              shi=13;
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miao=58;
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s1num=0;
              s4num=0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38);//初始化1602液晶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);//设置显示初始坐标
              for(num=0;num<15;num++)//显示年月日星期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num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6);//写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":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      write_ymd(3,year);//分别送去液晶显示
              write_ymd(6,month);
              write_ymd(9,day);
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分别送去液晶显示
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
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              TMOD=0x01;//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
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定时器装初值
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}
void keyscan()//按键扫描函数
{
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//确认功能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++;//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//释放确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//第一次被按下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//光标定位到年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 //光标开始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//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月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3)//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日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4)//第四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星期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7)//第七次被按下时光标定位到秒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6)//第六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5)//第五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时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8)//第七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=0;//记录按键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//取消光标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(s1num!=0)//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,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//增加键确认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//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//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++; //则调整年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==100)//若满100后将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3,year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//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++;//则调整月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13)//若满12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6,month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3)//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++;//则调整日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%4==0&&month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30)//若满29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%4!=0&&month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29)//若满28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!=2&&month!=4&&month!=6&&month!=9&&month!=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32)//若满31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4||month==6||month==9||month==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31)//若满30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9,day);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4)//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++;//则调整星期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8)//若满8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7)//若功能键第七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 //则调整秒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//若满60后将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6)//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//则调整分钟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//若满60后将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7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5)//若功能键第五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//若满24后将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uan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s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pshi);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//确认减小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//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//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--;//则调整秒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==-1)//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3,year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//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--;//则调整分钟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0)//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=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6,month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3)//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--;//则调整日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%4==0&&month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0)//若满29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2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%4!=0&&month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0)//若满28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!=2&&month!=4&&month!=6&&month!=9&&month!=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0)//若满31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3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4||month==6||month==9||month==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0)//若满30后将置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9,day);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4)//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--;//则调整小时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0)//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7)//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--;//则调整秒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-1)//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6)//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//则调整分钟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-1)//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7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5)//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-1)//若满24后将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uan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s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pshi);;//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//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(s1num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//确认功能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4num++;//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4);//释放确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num==1)//第一次被按下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uan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s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p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num==2)//第二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4num=0;//记录按键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}
              }
}
void main()//主函数
{
              init();//首先初始化各数据
              while(1)//进入主程序大循环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//不停的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miao%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shi>7&&shi<23)&&(fen==0)&&(miao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}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//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
{
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再次装定时器初值
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次数累加
              if(count==20) //20次50毫秒为1秒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//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//同时秒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//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//同时分钟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//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//星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%4==0&&month==2)//判断是否为闰年的2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y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9,day);//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%4!=0&&month==2)//判断是否为平年的2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2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y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9,day);//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!=2&&month!=4&&month!=6&&month!=9&&month!=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3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y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9,day);//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4||month==6||month==9||month==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3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y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ymd(9,day);//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uan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s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pshi);//12小时制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write_sfm(4,shi);//24小时制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//分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
              }
}

本人初学,仅供参考,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,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,切勿照搬,文件下载:
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(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,方便大家保存):

网友A(2022-06-16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,为什么我的不能用啊,那个lcd1602的定义有什么用?

keil显示这个程序是错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,为什么我的不能用啊,那个lcd1602的定义有什么用?

我的也是

网友B(2021-07-03):
请问,为什么我的不能用啊,那个lcd1602的定义有什么用?

网友C(2020-06-09):
可不可以时间为系统当前时间

网友D(2019-12-19):
写AM,PM那里有重复定义怎么解决

网友E(2019-11-17):
P3^3不是闹钟键吗?没有定时闹钟的功能

网友F:
挺好的,谢谢了。

网友G(2019-07-03):
刚刚下载了,挺好的

网友H:
键盘电路那里能不能不加电源和电阻,去掉会对整体程序有影响吗

网友I(2019-04-29):
那走了老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