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的单片机时钟和温度出现乱码,哪位大佬帮帮忙看看哪里错了?

楼主(2018-11-23):
这是用1062,DS18B20显示一个简单的时钟和温度。下载程序成功后,当时间跑了一分多后,开始乱码。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math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sbit rs=P3^5;
sbit lcden=P3^4;
sbit s1=P3^0;
sbit s2=P3^1;
sbit s3=P3^2;
sbit rd=P3^7;
sbit ds = P2^2;//ζè′«¸DÆ÷DÅoÅÏß
uchar why,s1num;
char shi,fen,miao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??
uchar code table[]="wendu:";
uchar code table1[]="00:00:00";
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uint x,y;
          for(x=z;x>0;x--);
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rs=0;
  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  P0=com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lcden=0;
}
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e)
{
    rs=1;
  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  P0=date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lcden=0;
}

void init()
{
          uchar num;
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wela=0;
    lcden=0;
  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  for(num=0;num<6;num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write_data(table[num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for(num=0;num<8;num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write_data(table1[num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TR0=1;

}
void write_string(uchar * str, uchar length)
{
     uchar i;
    for(i = 0; i < length; i++)
     {
         write_data(str[i]);
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ê±¼ä
void write_sfm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   shi=date/10;
          ge=date%10;
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  write_data(0x30+shi);
          write_data(0x30+ge);
}

void keyscan()
{
     rd=0;
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++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//??s1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6)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3)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0)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//?????,????,????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//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6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6);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//...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3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3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3)//...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0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0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//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6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6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//...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3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3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3)//...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0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0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wh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why=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why=0;
        miao++;
        if(miao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0,shi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3,fen)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sfm(6,miao);
    }

}
//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//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릏
void dsInit()//DS18B20¸′룬3õê¼»ˉoˉêy
{
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ds = 0;
    i = 100;
     while(i>0) i--;
    ds = 1;
    i = 4;
     while(i>0) i--;
}

void dsWait()
{
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while(ds);
      while(~ds);
      i = 4;
      while(i > 0) i--;
}

bit readBit(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bit b;
    ds = 0;
    i++;
    ds = 1;
   i++; i++;
    b = ds;
    i = 8;
    while(i>0) i--;
    return b;
}

unsigned char readByte(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unsigned char j, dat;
   dat = 0;
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{
        j = readBit();

        dat = (j << 7) | (dat >> 1);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void writeByt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bit b;
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{
        b = dat & 0x01;
        dat >>= 1;

        if(b)
        {
           ds = 0;          i++; i++;
            ds = 1;
            i = 8; while(i>0) i--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ds = 0;
          i = 8; while(i>0) i--;
            ds = 1;
           i++; i++;
        }
   }
}

void sendChangeCmd()//¿aê¼»ñè¡Î¶è2¢×a»»
{
    dsInit();
    dsWait();
    delay(1);
    writeByte(0xcc);
    writeByte(0x44);
}

void sendReadCmd()
{
    dsInit();
    dsWait();
    delay(1);
    writeByte(0xcc);
    writeByte(0xbe);
}

int getTmpValue()
{
    unsigned int tmpvalue;
    int value;
    float t;
    unsigned char low, high;
    sendReadCmd();

    low = readByte(); //¶á¸ß°Ëλ
    high = readByte();//¶áμíËÄλ

    tmpvalue = high;
    tmpvalue <<= 8;//ὸö×Ö½ú×éoÏÎaò»¸ö×Ö
    tmpvalue |= low;
    value = tmpvalue;

  \
    t = value * 0.0625;//ζèÔú¼Ä′æÆ÷ÖDλ12룬·Ö±æÂêÎa0.0625¡ã

    value = t * 100 + (value > 0 ? 0.5 : -0.5); //μ±value>0ê±£¬value=t*100+0.5--------
    return value;//valueêÇÕûDÎ
}

void display(int v)
{
    unsigned char count;
    unsigned char datas[] = {0, 0, 0, 0, 0};
    unsigned int tmp = abs(v);
    datas[0] = tmp / 10000;
    datas[1] = tmp % 10000 / 1000;
    datas[2] = tmp % 1000 / 100;
    datas[3] = tmp % 100 / 10;
    datas[4] = tmp % 10;
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if(v < 0)
    {
        write_string("- ", 2);//"-"êÇ×Ö·û′®
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write_string("+ ", 2);
    }
    if(datas[0] != 0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a('0'+datas[0]);
    }
    for(count = 1; count != 5; count++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a('0'+datas[count]);
        if(count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_data('.');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uchar table[] = "wendu: ";
    sendChangeCmd();//ζè×a»»oˉêy
    init();
      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delay(1000); //750ms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display(getTmpValue());
        sendChangeCmd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}
          while(1);

}

网友A:
一般是接触不良,如果是开发板就是跳线没断开相互干扰,看这个程序还定意了数码管脚,如是最小系统可更换端口试试,另这个液晶好像没有判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接触不良,如果是开发板就是跳线没断开相互干扰,看这个程序还定意了数码管脚,如是最小系统可更换端 ...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接触不良,如果是开发板就是跳线没断开相互干扰,看这个程序还定意了数码管脚,如是最小系统可更换端 ...

要是加判忙的话该怎么加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是加判忙的话该怎么加呢

加在写指令和写数据的开始函数那儿,用来判断P0你定义的数据总线是否空闲,才执行写操作。例程很多,论坛找1602液晶就行,但是有的板子干扰严重,判忙可不用,但不稳定,就像你这个样。做实验还是最小系统板,一个实验一套接线方案干扰源最少,因为这样少走弯路,不会因为硬件问题,怀疑软件。反之也一样,实在找不到我再提供参考码给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在写指令和写数据的开始函数那儿,用来判断P0你定义的数据总线是否空闲,才执行写操作。例程很多,论坛 ...

我找了,加在里面,程序运行后比之前运行的正确时间要长,之后还是乱码。那麻烦你给我提供一下参考码吧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