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检测周期占空比lcd只亮但是不显示

楼主: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e = P2^7;
sbit rs = P2^6;
sbit rw = P2^5;
sbit signal=P3^2;
sbit signall=P3^3;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code string1[16]={"Percent: %"};
uchar code string2[16]={"T: ms"};
uchar T[5];
uchar S[4];
void TIMER_init();
uchar flag = 1;
uint num1,num2;
void delay_ms(uchar t);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;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);
void init_1602();
void INT_TIMER_init()
{
TMOD = 0X11;
EA = 1;
EX0 = 1;
EX1 = 1;
IT0 = 1;
IT1 = 1;
ET0=1;
ET1=1;
}
void delay_ms(uchar t)
{
uchar i = 110;
while(t--)
while(i--)        continue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e = 0;
rs = 0;
rw = 0;
P0 = com;
delay_ms(1);
e = 1;
delay_ms(10);
e = 0;
}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)
{
e = 0;
rs = 1;
rw = 0;
P0 = dat;
delay_ms(1);
e = 1;
delay_ms(10);
e = 0;
}
void init_1602()
{
delay_ms(15);
write_com(0x38);
delay_ms(5);
write_com(0x38);
delay_ms(5);
write_com(0x38);
write_com(0x07);
write_com(0x01);
write_com(0x06);
write_com(0x0c);
}
void main()
{
uchar i;
uint s;
init_1602();
INT_TIMER_init();
for(i=0;i<16;i++)
{
write_data(string1[i]);
}
write_com(0xc0);
for(i=0;i<16;i++)
{
write_data(string2[i]);
}

while(1)
{
T[0]='0'+num1%100000/10000;
T[1]='0'+num1%10000/1000;
T[2]='0'+num1%1000/100;
T[3]='0'+num1%100/10;
T[4]='0'+num1%10;
s = (uint)((num2*1.0/num1)*1000);
S[0] = '0'+s/100;
S[1] = '0'+s%10/10;
S[2] = '.';
S[3] = '0'+s%10;
for(i=0;i<4;i++)
{
if(S[i]=='0')
{
S[i]=' ';
}
else
{
break;
}
}
for(i=0;i<5;i++)
{
if(T[i]=='0')
{
T[i]=' ';
}
else
{
break;
}

}
write_com(0x8b);
for(i=0;i<6;i++)
{
write_data(S[i]);
}
write_com(0xc9);
for(i=0;i<5;i++)
{
write_data(T[i]);
}
}
}
void int0()        interrupt 0
{
if(flag)
{
TR0=1;
TR1=1;
flag = 0;
}
else
{
TR0 = 0;
num1 = num1+TH0*256+TL0;
num2 = num2+TH1*256+TL1;
TH0 = 0;
TL0 = 0;
TH1 = 0;
TL1 = 0;
flag = 1;
}
}
void int1() interrupt 2
{
TR1 = 0;
}
void timer0()        interrupt 1
{
num1=num1+65536;
}
void timer1()        interrupt 3
{
num2=num2+65536;
}

网友A(2018-11-24):
给你改了一下试试。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e = P2^7;
sbit rs = P2^6;
sbit rw = P2^5;
sbit signal=P3^2;
sbit signall=P3^3;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code string1[16]={"Percent: %"};
uchar code string2[16]={"T: ms"};
uchar T[5];
uchar S[4];
void TIMER_init();
uchar flag = 1;
uint num1,num2;
void delay_ms(uchar t);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;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);
void init_1602();
void INT_TIMER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11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X0 = 1;
        EX1 = 1;
        IT0 = 1;
        IT1 = 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T1=1;
}
void delay_ms(uchar t)
{
        uchar i = 110;
        while(t--)
           while(i--)        continue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e = 0;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P0 = com;
        //delay_ms(1);
        e = 1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e = 0;
}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e = 0;
        rs = 1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P0 = dat;
        //delay_ms(1);
        e = 1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e = 0;
}
void init_1602()
{
        delay_ms(15);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   /*显示模式设置*/
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write_com(0x08);          /*显示关闭*/
        //write_com(0x07);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  /*显示光标移动设置*/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  //显示开  /*显示开及光标设置*/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s;
        init_1602();
        INT_TIMER_init(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string1[i])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com(0xc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string2[i]);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[0]='0'+num1%100000/10000;
                T[1]='0'+num1%10000/1000;
                T[2]='0'+num1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T[3]='0'+num1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T[4]='0'+num1%10;
                s = (uint)((num2*1.0/num1)*1000);
                S[0] = '0'+s/100;
                S[1] = '0'+s%10/10;
                S[2] = '.';
                S[3] = '0'+s%10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[i]=='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[i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[i]=='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[i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b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S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c9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T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int0()        interrupt 0
{
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        num1 = num1+TH0*256+TL0;
                num2 = num2+TH1*256+TL1;
                TH0 = 0;
                TL0 = 0;
                TH1 = 0;
                TL1 = 0;
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}
}
void int1() interrupt 2
{
        TR1 = 0;
}
void timer0()        interrupt 1
{
        num1=num1+65536;
}
void timer1()        interrupt 3
{
        num2=num2+65536;
}

网友B:
程序和硬件连接不一致:
1 液晶D0-D7程序是接P0口,硬件接在P1口。
2  E,RW,RS 硬件也和程序不一致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给你改了一下试试。

屏幕亮了,但是没有数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程序和硬件连接不一致:
1 液晶D0-D7程序是接P0口,硬件接在P1口。
2  E,RW,RS 硬件也和程序不一致。

e,rs,rw 连接是一致的,硬件连载p1口也是一样的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