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谁知道C语言中的UINT是什么赋值命令啊?

楼主(2018-11-23):
请问谁知道C 语言中的UINT 是什么赋值命令啊  较急,急

网友A:
uint是unsigned int
在开头有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的

网友B:
在C中,既然有了int,为什么还要有uint?特别是uint16,uint32等又有什么用?他们有什么区别?”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“int是C/C++数据类型,uint,uint16,uint32并不是C/C++内建的类型,而只是一些typedef
可能的定义如下
typedef unsinged int uint; //为了省事啊,这样不用写unsigned int而只需要写uint
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;// int的size取决于平台,比如16位平台上sizeof(16)为2,32为上为4,64位上为8
// 而short的size则保证为2字节,在需要明确指明数据大小时可以 使用
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;//道理同上,sizeof(long)一定为32,看看,在64位机上sizeof(long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“大小的区别,
int就是一个机器字长
uint就是一个无符号的int
uint16就是一个无符号的16位整型
uint32就是一个无符号的32位整型”

网友C:
应该是宏定义的吧,将unsigned int 宏定义为uint

网友D:
有这个命令吗?

到是为了书写方便,习惯用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个宏定义。

意思是,用 uint 代表 unsigned int,

unit i; // 定义一个名为“i”的无符号整型变量

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......

网友E:
无符号整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无符号整型

定义一个65536的数据变量。另一个char是255最大值变量。如定义了一个int型秒,就最大为65536秒。定意了Char型秒就最大为255秒,多了也不显示,要多你就定意个L...变量长的,f...浮点型的,

网友G:
就是unsigned  int   用来定义一个无符号整型变量,前边一般需要用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来实现用uint  代替unsigned  int

网友H:
是unsigned in的别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