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c4502可以用那些常用的放大器代替,不限引脚。opa128和opa277可以替换吗?

楼主(2018-11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OPA277可以,单运放,可以调零,精度还是很高的,没有画板,就是用洞洞板,放大一百倍,误差不到2mV
但好像双运放版本的OPA2277误差会到30mV,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。
tlc4502可以自动调零的,价钱就贵上二三块钱了
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,如果是一般的用途的话,没有必要用到这么高精度的运放的

楼主:
tlc4502是贴片式的没办法焊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