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驱动CH450代码

楼主(2018-11-24):
/***************COPYRIGHT2011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ile Name :ch450.c
*Author    :gaochs
*Description :stm32控制ch450
              stm32IO口分配:
                   SDA = PB11   SCL = PB10   INT = PE0
                   微调旋钮(INT2_L = PB8   INT3_R = PB9)
                   蜂鸣器 = PE1
*Vision    :V1.0.0
*Last Modify: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Modification History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stm32f4xx.h"
#include "CH450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ariable Name :CH450_xxx
Dscription    :define CH450 IO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CH450_SDA_SET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E, GPIO_Pin_5)        //SDA置高
#define        CH450_SDA_CLR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E, GPIO_Pin_5)        //SDA置低

#define        CH450_SCL_SET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E, GPIO_Pin_6)   //SCL置高
#define        CH450_SCL_CLR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E, GPIO_Pin_6)    //SCL置低

#define CH450_RD_SDA    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E, GPIO_Pin_5)

#define DELA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DelayuS(1000)

#define        CH450_I2C_ADDR0                0x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H450的ADDR=0时的地址

#define        CH450_I2C_MASK                0x3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H450的2线接口高字节命令掩码

#define CH450_GET_KEY            0x07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获取按键,返回按键代码

// *******************
// 类型定义
// *******************

//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CH450的全局变量End
//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CH450_SDA_IN()
{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  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CH450_SDA_OUT()
{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  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CH450_SCL_OUT()
{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  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mDelayuS
*Description   :0.04us
*Input         :n    延时时间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DelayuS(u16 n)
{
   while( --n )
   {
    ;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mDelaymS
*Description   :43us
*Input         :delay    延时时间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DelaymS(u16 delay)
{
    u16 ms;
    u16 sm;
    u16 c;

    for(ms = delay; ms != 0; ms--)
    {
            for (sm = 20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        for (sm = 20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        for (sm = 20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        for (sm = 20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        for (sm = 24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 (ms = delay; ms != 0; ms--)
    {
            for (sm = 20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        for (sm = 20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        for (sm = 20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        for (sm = 20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        for (sm = 240; sm != 0; sm--) c += 3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2c_Start
*Description   :I2C START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I2c_Start( void )
{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OUT();  /*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SET; /*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SET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CLR;   /*发送起始信号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CLR;  /*钳住I2C总线,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2c_Stop
*Description   :I2C STOP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I2c_Stop( void )
{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OUT(); /*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CLR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SET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SET; /*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2c_WrByte
*Description   :I2C 写一个字节
*Input         :c 待写字节数据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I2c_WrByte(u8 c)        //写一个字节数据
{
                u8 i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OUT(); /*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!= 8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 & 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SE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CL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SE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<<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CL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IN();   /*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 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SET;  //接收应答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CH450_SCL_CLR;
        DELAY;

}

void CH450_I2C_SendACK()
{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OUT()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CLR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SET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SET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CLR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CLR;
}

u8 CH450_I2C_ReceACK()
{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IN()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CLR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SET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if (CH450_RD_SDA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CL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H450_PORT &= ~SD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CL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H450_PORT &= ~SD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2c_RdByte
*Description   :I2C 读一个字节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 CH450_I2c_RdByte(void)                //读一个字节数据
{
                u8 dat,i;
                u16 j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OUT(); //CPU释放SDA引脚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SET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IN();   /*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 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dat = 0;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!= 8; i++)  // 输入8位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SE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CH450_RD_SD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j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// 输入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CL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OUT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DA_SET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SET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CLR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return(da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Write
*Description   :CH450写命令
*Input         :command 写命令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Write(u16 command)        //写命令
{
     CH450_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/*启动总线*/

            CH450_I2c_WrByte((u8)(command >> 7) & CH450_I2C_MASK | CH450_I2C_ADDR0);  // CH450的ADDR=0时

            CH450_I2c_WrByte((u8)command);               /*发送数据*/

           CH450_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/*结束总线*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Read
*Description   :CH450读命令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val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CH450_Read( void)
{
                u8 val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I2c_Start();/*启动总线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//  CH450_I2c_WrByte((u8)(CH450_GET_KEY>>7)&CH450_I2C_MASK|CH450_I2C_ADDR0|0x01);    // 若有两个CH450并连,当ADDR=0时,需修改为CH450_I2C_ADDR0
                CH450_I2c_WrByte(0x4F);//读取按键代码输出字节1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val = CH450_I2c_RdByte();      /*读取数据*/

                CH450_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/*结束总线*/
                DELAY;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val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nit
*Description   :CH450的初始化函数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Init( void )
{
           /* Enable GPIOG's AHB interface clock */
    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E, ENABLE);

                CH450_SCL_OUT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;
                CH450_Write(0x0403);//开显示键盘
                DELAY;
}

#ifndef _CH450_H_
#define _CH450_H_

#include "stm32f4xx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mDelayuS
*Description   :
*Input         :n    延时时间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DelayuS(u16 n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mDelaymS
*Description   :
*Input         :delay    延时时间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DelaymS(u16 delay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2c_Start
*Description   :I2C START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I2c_Start( void 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2c_Stop
*Description   :I2C STOP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I2c_Stop( void 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2c_WrByte
*Description   :I2C 写一个字节
*Input         :c 待写字节数据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I2c_WrByte(u8 c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2c_RdByte
*Description   :I2C 读一个字节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 CH450_I2c_RdByte( void 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Write
*Description   :CH450写命令
*Input         :command 写命令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Write(u16 command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Read
*Description   :CH450读命令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val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CH450_Read( void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Name :CH450_Init
*Description   :CH450的初始化函数
*Input         :None
*Output        :None
*Return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450_Init( void );

#endif

网友A(2021-07-19):
好东西,程序可以用,正确的,可惜怎么没人关注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