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串口协议控制单片机I/O口怎么实现?

楼主(2018-11-24):
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I/O口
如控制单个 8 路 可以 收到的SBUF值赋给P0 口,要 可以所有的 就要

设计一个 协议 如 (指令码 数据码 校验码 结束码) 你这个比较简单,可以用 两个字节
如 (指令码 数据码 ) 00 为 P0 , 01 为 P1 , 02 为 P2 , 03 为 P3 ,
如 发送 01 55 则单片机 收到 01 为 P1 口数据 等第二数据 赋给P1,P1=55

类似这样怎么用程序实现?

网友A:
基本的程序逻辑就是:单片机串口接收指令 例如你上面说的:指令码+数据码 指令码对应你的IO口,数据码对应你要对IO进行什么操作。串口收到数据后把指令码和数据码分别提取出来,再进行相应的操作即可。

网友B:
这个应该不难吧,但想三言两语描述也不方便。静下心来,多尝试几次,应该比较容易弄出来,程序就是调出来的。

网友C:
写个串行中断接收程序,接收到数据后校验下数据,如果正确的话,就判断,第一个字节如果是00,就把第二个字节给给P0,如果是01就把第二个字节给P1,以此类推

网友D:
定义通信协议   头+数据长度+协议号(如果有多条协议)+数据+校验(比如数据异或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