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没有用仿真器的硬件仿真报错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!

楼主:
error: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!

网友A(2018-11-24):
找不到硬件的仿真设备。选你第2 幅图的左边的仿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不到硬件的仿真设备。选你第2 幅图的左边的仿真

很感谢您的回复,我不是经常混论坛,所以回复得很迟。问题已经解决了,我用的是STC89C52的芯片,是不能直接进行硬件仿真的,后面用了带仿真程序的仿真芯片解决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