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RST复位问题

楼主:
下面是用51单片机和LCD1602做的一个数字时钟,按理说接RST的那个开关是复位作用的,但是仿真的时候,拨动它液晶显示的时间日期并没有发生变化。
我是最近才学的单片机,不怎么懂。

网友A(2018-11-24):
你的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吗?我看你复位脚按键没按下之前,RST为下拉,按键按下会有个电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吗?我看你复位脚按键没按下之前,RST为下拉,按键按下会有个电压。

不清楚,就是仿真的时候按连接rst的控制开关并没有什么动静,但记忆中这个是应该是复位作用的,所以有点不太明白

网友C:
实例91 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(LCD1602显示)
先Proteus仿真,确认有效。
实例91

实例90  开机显示PC机时间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) 实例90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,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

网友D(2019-05-26):
兄弟 我导师说过在 Proteus仿真中 rst引脚和xtal引脚不用接,接了不会有用处,不接一样可以进行仿真。。18年的帖子了。。我看没有人说出来 就蛮回复一下,相信在我回复之前你已经知道了答案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兄弟 我导师说过在 Proteus仿真中 rst引脚和xtal引脚不用接,接了不会有用处,不接一样可以进行仿真。。18 ...

Proteus仿真中 rst引脚可以不用接,但接了一定可以使用!除非你参数不当,否则按复位,程序会从头执行的

网友F:
复位电路有问题吧,怎么rst接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