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+STC15W408AS单片机串行调试工具代码

楼主(2018-11-24):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用STC15W408as+LCD1602做了个串口收发,可以设置波特率、设定发送的字节个数、设定要发送的字节、及收发模式,进行串口调试时,可以不用电脑了,很方便不是么。

#include "STC15W408AS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E2prom.h"
#include "Serive_usart.h"

uchar b_value=0;
uchar Ser_state=0;
bit byte_bit=0;
uchar Data_Len=1;
uchar Menu_Count=0;
uchar KEY_Value=0, Arr_point=0, old_apoint=0;
uchar Mu4_L=0, Mu4_H=0;
uchar idata Send_Buffer[10]={0};
uchar idata Rec_Buffer[10]={0};                /*设立接收数组*/
uchar R_Count=0;
bit R_Flag=0;
uint R_outtime=0;
bit R_okFlag=0;
uchar code tab1[]={" Serial_Receive "};
uchar code tab2[]={"BAND =          "};
uchar code tab4[]={"[+][-]      [En]"};
uchar code tab5[6][5]= {{"1200 "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2400 "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4800 "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9600 "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14400"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19200"}};
uchar code tab6[5][10]= {{"1:Set_Baud"},    /*开机选择画面0-选择波特率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2:Set_Len "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3:Set_SeBy"},    /*1-选择要发送的字节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4:Set_Mode"},    /*2-选择模式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5: Start  "}};    /*3-是否开始*/
uchar code tab7[2][7]= {{"Send   "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"Receive"}};
uchar code tab8[13]= {"Set Send Len="};
uchar code tab9[16]= {"S=0 R=1 sta= 0  "};
uchar code tab10[16]={"[<][>][+][^][En]"};
uchar code tab11[8]={"NO. : 0x"};
uchar code tab12[16]={"[S][R]      [En]"};
uchar code tab13[7]={"[S][En]"};
uchar code tab14[4]={"[En]"};
uchar code tab15[16]={"                "};
uchar code tab16[12]={"            "};

void Mu1(void);
void Mu2(void);
void Mu3(void);
void Mu4(void);
void Mu5(void);
void Mu6(void);
void Data_ind(uchar point);
void Usart_Ser();

void main()
{
    key_Init();
    init_lcd();
    Usart_Init();
    Clear_display();
    delay(1000);
    chrt_disp(tab1,0x80,16);
    Disp_Init_Draw();
    delay (100);
    Arr_point=Band_Init();
    old_apoint=Arr_point;
    delay(100);
    Clear_display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switch(Menu_Cou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u1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u2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u3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Mu4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u5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Mu6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Menu_Count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void Mu1(void)
{
    uchar Mscr1_Flag=0;
    chrt_disp(tab6[0+b_value],0x80,10);
    chrt_disp(tab4,0xc0,16);
    do
    {
        KEY_Value=Key_Scan();
        if(KEY_Value == 0x3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scr1_Flag=1;
            b_value++;
            if(b_value==5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_value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 == 0x5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scr1_Flag=1;
            if(b_value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_value=4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b_value--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Mscr1_Flag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hrt_disp(tab6[0+b_value],0x80,10);
                 Mscr1_Flag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while(KEY_Value != 0x78);
    Menu_Count=b_value+1;
    Clear_display();
    delay(100);
}
void Mu2(void)
{
    uchar M2scr_Flag=0;
    chrt_disp(tab2,0x80,16);
    chrt_disp(tab5[0+Arr_point],0x87,5);
    chrt_disp(tab4,0xc0,16);
     do
    {
        KEY_Value=Key_Scan();
        if(KEY_Value == 0x3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2scr_Flag=1;
            Arr_point++;
            if(Arr_point==6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rr_point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0x5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2scr_Flag=1;
            if(Arr_point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rr_point=5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rr_point--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M2scr_Flag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2sc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chrt_disp(tab5[0+Arr_point],0x87,5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while(KEY_Value != 0x78);
    if(old_apoint != Arr_point)
    {
         IapEraseSector(IAP_ADDRESS);
        IapProgramByte(IAP_ADDRESS, Arr_point);
    }
    Set_Baud(Arr_point);
    Menu_Count=0;
    Clear_display();
    delay(100);
}
void Mu3(void)
{
    uchar Scr_Flag=0;
    uchar GB_point=0;
    chrt_disp(tab8,0x80,13);
    Mum_disp(0x8e,Data_Len ,1);
    chrt_disp(tab4,0xc0,16);
    do
    {
         KEY_Value=Key_Scan();
        if(KEY_Value == 0x3c)    /*按下加键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Scr_Flag=1;
            Data_Len++;
            if(Data_Len==0x0a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_Len=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 == 0x5c)    /*按下减键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Scr_Flag=1;
            if(Data_Len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ata_Len=9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_Len--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;
        }
        if(Scr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Scr_Flag=0;
            Mum_disp(0x8e,Data_Len,1);
        }
    }while(KEY_Value != 0x78);                    /*取得要发送字节长度值*/
    Menu_Count=0;
    Clear_display();
    delay(100);
}
void Mu4(void)
{
    uchar temp4=1, M4scr=0, M4scr1=0, temp41, temp42;
    temp41=Send_Buffer[temp4-1]>>4;        /*取得高4位*/
    temp42=Send_Buffer[temp4-1]&0x0f;    /*取得低4位*/
    Data_ind(temp4-1);
    chrt_disp(tab11,0x83,8);
    Mum_disp(0x86, temp4,1);
    Mum_disp(0x8b, Mu4_H,0);
    Mum_disp(0x8c, Mu4_L,0);
    chrt_disp(tab10,0xc0,16);
    do
    {
        KEY_Value=Key_Scan();
        if(KEY_Value==0x3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4scr=1;
            if(temp4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4 = Data_Le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4--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0x5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4scr=1;
            temp4++;
            if(temp4>Data_Le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emp4=1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0x6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4scr1=1;
            if(byte_bit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emp41++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41>=1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emp4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42++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42>=1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emp42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0x7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yte_bit = !byte_bit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M4scr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41=Send_Buffer[temp4-1]>>4;
                temp42=Send_Buffer[temp4-1]&0x0f;
 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86, temp4,1);
                Data_ind(temp4-1);
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8b, Mu4_H,0);
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8c, Mu4_L,0);
                M4scr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M4scr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M4scr1=0;
                 Send_Buffer[temp4-1]=(temp41<<4) | temp42;
                 Data_ind(temp4-1);
 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86, temp4,1);
 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8b, Mu4_H,0);
 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8c, Mu4_L,0)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while(KEY_Value != 0x78);     /*不但要回车,还要输入字节个数等于设定个数*/
    Menu_Count=0;
    Clear_display();
    delay(100);
}
void Data_ind(uchar point)
{
    Mu4_H=Send_Buffer[point]>>4;
    if(Mu4_H >= 0x0a)
    {
        Mu4_H += 0x37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Mu4_H += 0x30;
    }
    Mu4_L=Send_Buffer[point] & 0x0f;
    if(Mu4_L >= 0x0a)
    {
        Mu4_L += 0x37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Mu4_L += 0x30;
    }
}
void Mu5(void)
{
    uchar M5scr=0;
     chrt_disp(tab9,0x80,16);
    chrt_disp(tab12,0xc0,16);
    do
    {
        KEY_Value=Key_Scan();
        if(KEY_Value==0x3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5scr=1;
              Ser_state=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0x5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5scr=1;
            Ser_state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M5scr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5scr=0;
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8d, Ser_state,1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while(KEY_Value != 0x78);
    Menu_Count=0;
    Clear_display();
    delay(100);
}
void Mu6(void)
{
    uchar i, temp1;
    ES=1;
    if(Ser_state)
    {
        chrt_disp(tab14,0xcc,16)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R_Flag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_outtime--;
                if(R_outtime 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R_ok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KEY_Value=Key_Scan();
            if(R_okFlag)                    /*如果有接收的数据*/
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Clear_display();
//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chrt_disp(tab16,0xc0,12);
                chrt_disp(tab15,0x80,16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R_Count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=8)
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Rec_Buffer[i] >>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1 > 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+=0x3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+=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c0+(i-8)*2, temp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Rec_Buffer[i]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1 > 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+=0x3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+=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c0+(i-8)*2+1, temp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_ok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Rec_Buffer[i] >>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1 > 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+=0x3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+=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80+2*i, temp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Rec_Buffer[i]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1 > 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+=0x3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+=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m_disp(0x80+2*i+1, temp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_ok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_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R_okFlag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while(KEY_Value != 0x78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chrt_disp(tab13,0xc9,7)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_Value=Key_Scan();
            if(KEY_Value==0x7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Data_Len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Send_Buffer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}while(KEY_Value != 0x78);
    }
    ES=0;
       Menu_Count=0;
    Clear_display();
    delay(100);
}
void Usart_Ser() interrupt 4 using 1
{
    if(RI)
    {
        RI=0;
        Rec_Buffer[R_Count]=SBUF;
        R_Count++;
        if(!R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_Flag=1;
        }
        R_outtime=1000;
    }
    if(TI)
    {
        TI=0;
    }
}

网友A(2020-09-23):
沒有庫函數,無法編譯,非常可惜。

网友B(2024-03-31):
开源代码发出来就好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