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PCB设计完出现以下错误,都有什么用,影响大吗

楼主:
回答的尽量详细点,谢谢

网友A(2018-11-24):
影响不大,有些设计规则可以更改,这样就不会报错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影响不大,有些设计规则可以更改,这样就不会报错了

怎么改

网友C:
没什么影响,主要看clearance Constraint(安全间距)),Short-circuit(短路)有没有错误

网友D:
影响不大

网友E:
感觉没事

网友F:
影响不大,有些设计规则可以更改,这样就不会报错了。

网友G:
没有安全距离和短路的问题就没事的

网友H:
影响不大的

网友I:
改一下规则,没事

网友J:
都是丝印安全距离问题。点进去可以修改。还有个是元器件高度。这个都可修改电气规则避免报错。

网友K:
楼上正解,改设计规则

网友L:
只要不报错,警告什么的无所谓

网友L:
问题不大,不影响使用就没事

网友M:
AD的规则设定比较麻烦,这个没啥问题

网友N:
影响不大,改一下规则。

网友O:
影响不大,有些设计规则可以更改

网友P:
影响不大!

网友Q:
之前在学校学过,差不多都忘光了,哎

网友R:
规则改一下就可以继续用了

网友S:
这个报错是根据你的规则来说的,重要一些的无非就是线宽,线距及一些其他距离,,规则中把这些设置好,一般DRC就没什么问题

网友T:
没有电气上的影响  没问题

网友U:
前两个错误在 design-》rules-》placement,把其中包含的参数设置进行修改,或者勾掉,最后一个错误应该是你在PCB中添加了ROOM,可以将ROOM删除,再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