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液晶显示+电子时钟单片机实验箱怎么连线?

楼主:
这是学校要做的单片机实验,基于51单片机用12864液晶显示时分秒。
求大佬教教怎么连线,如果可以的话有给代码最好,是用keil软件和实验箱一起实现的。(个人感觉这个实验箱是做不出来的,但还是不死心的问问)

网友A(2018-11-24):
要是这货有配套的程序还好点,否则得有这货原理图才好搞滴

网友B:
LCD12864(ST7920)线路图

// 51单片机的12864液晶时钟完整程序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E=P2^5;
sbit RW=P2^6;
sbit f=P1^5;
sbit RS=P2^7;

#define lcd_bus P0
#define lcd_clear_display 0x1
#define lcd_funtion_base 0x30
#define lcd_set_ddram_address 0x80

sbit T_CLK = P3^7; /*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*/
sbit T_IO = P3^2; /*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*/
sbit T_RST = P2^4; /*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*/
sbit ACC0=ACC^0;
sbit ACC7=ACC^7;
sbit k1= P3^3;        //设置
sbit k2= P3^4;        //加
sbit k3= P1^6;        //减
sbit k4= P3^5;        //闹钟
sbit k5= P1^7;        //        退出

bit w=0;
bit b=0;
bit flag2;

uchar flag,flag1,e,k1num,a;
char miao,fen,shi,yue,ri,nian,ns,nf,sec;

/**************液晶驱动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(int time1)
{
  int i, j;

  for(i=time1;i>0;i--)
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void lcd_check_busy(void) //判断LCD忙程序
{
  uchar signalbuff;

  RS=0;
  RW=1; //读状态
  do{
    lcd_bus=0xff; //端口电平全部拉高
    E=1; //开始读取LCD内部状态
    signalbuff=lcd_bus;
    E=0;
  } //停止读取
  while(signalbuff&0x80); //判断P2_7是否为0(液晶内部是否忙),如果为0,则跳出循环
}

void WRI(char instru) //液晶写指令
{
  lcd_check_busy();
  RS = 0 ; //显示指令
  RW = 0 ; //写
  lcd_bus = instru;
  E = 1 ;
  E = 0 ;
}

void WRD(char lcddata)        //液晶写数据
{
  lcd_check_busy();
  RS = 1 ; //显示数据
  RW = 0 ; //写
  lcd_bus = lcddata;
  E = 1 ; //下降沿触发
  E = 0 ;
}

void lcd_set_xy(uchar x,uchar y)
{
  uchar address;
  switch(y)
  {
  case 0:
    address = 0x80 + x;
    break;

  case 1:
    address = 0x90 + x;
    break;

  case 2:
    address = 0x88 + x;
    break;

  case 3:
    address = 0x98 + x;
    break;

  default:address = 0x80 + x;
  }
  WRI(lcd_set_ddram_address|address);
}

void init_lcd()
{
  WRI(0x30); //基本指令集
  WRI(0x0c); //显示打开,光标关,反白显示关
  WRI(0x06); //DDRAM的地址计数器(AC)加1
  WRI(0x01); //清除屏幕显示,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
  delay(100); //等待初始化结束
}

void lcd_write_string(uchar x,uchar y,uchar *s)
{

  WRI(lcd_funtion_base);
  lcd_set_xy(x,y);
  while (*s!='\0')
  {
    WRD(*s);
    s++;
  }
}

void write_time(uchar x,uchar y,uchar time)
{

  uchar shi,ge;
  shi=time/10;
  ge=time%10;
  WRI(lcd_funtion_base);//
  lcd_set_xy(x,y);
  WRD(0x30+shi);
  WRD(0x30+g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DS1302驱动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v_WTInputByte(uchar ucDa)
{

  uchar i;
  ACC= ucDa;

  for(i=8; i>0; i--)
  {
    T_IO = ACC0; //*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
    T_CLK = 1;
    T_CLK = 0;
    ACC =ACC>> 1;
  }
}

uchar uc_RTOutputByte(void)
{

  uchar i;

  for(i=8; i>0; i--)
  {
    ACC = ACC>>1; //*相当于汇                编中的 RRC
    ACC7 = T_IO;
    T_CLK = 1;
    T_CLK = 0;
  }
  return(ACC);
}

void v_W1302(uchar ucAddr, uchar ucDa)
{

  T_RST = 0;
  T_CLK = 0;
  T_RST = 1;
  v_WTInputByte(ucAddr); /* 地址,命令 */
  v_WTInputByte(ucDa); /* 写1Byte数据*/
  T_CLK = 1;
  T_RST =0;
}

uchar uc_R1302(uchar ucAddr)
{
  uchar ucDa;

  T_RST = 0;
  T_CLK = 0;
  T_RST = 1;
  v_WTInputByte(ucAddr); /* 地址,命令 */
  ucDa = uc_RTOutputByte(); /* 读1Byte数据 */
  T_CLK = 1;
  T_RST =0;
  return(ucD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ays()
{

  if ( yue== 0x01 && ri== 0x01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元旦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2 && ri== 0x14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情人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3 && ri== 0x08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妇女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3 && ri== 0x12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植树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4 && ri== 0x01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愚人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4 && ri== 0x08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复活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5 && ri== 0x01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劳动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5 && ri== 0x04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青年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6 && ri== 0x01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儿童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8 && ri== 0x01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建军节"); }
  if ( yue== 0x09 && ri== 0x10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教师节"); }
  if ( yue== 0x10 && ri== 0x01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国庆节"); }
  if ( yue== 0x12 && ri== 0x24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平安夜"); }
  if ( yue== 0x12 && ri== 0x25 ){ lcd_write_string(4,3,"圣诞节");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base_disp()
{

  WRI(0x01);//清屏
  lcd_write_string(3,0,"20");
  lcd_write_string(5,0,"年");
  lcd_write_string(1,1,"月");
  lcd_write_string(3,1,"日");
  lcd_write_string(5,1,"星期");
  lcd_write_string(1,2,"时");
  lcd_write_string(3,2,"分");
  lcd_write_string(5,2,"秒");
}

void disp()
{

  lcd_write_string(3,1,"欢迎");
  lcd_write_string(1.5,2,"欢迎");
  lcd_write_string(5.5,2,"欢迎");
  lcd_write_string(3,3,"欢迎");
  delay(1000);
  base_disp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DS1302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nit_ds1302()        //
{

  uchar flag ;

  flag=uc_R1302(0x81); //        在秒寄存器读数 ,ch=
  if (flag&0x80) //
  {
    v_W1302(0x8e,0x00);        //
    v_W1302(0x80,0x45);        //0秒
    v_W1302(0x82,0x29);        //35分钟
    v_W1302(0x84,0x16);        // 16时
    v_W1302(0x86,0x01);        //
    v_W1302(0x88,0x01);        //
    v_W1302(0x8a,0x01);        //
    v_W1302(0x8c,0x16);        //        16年
    v_W1302(0x8e,0x80);//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获取时间并显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get_time()
{
  miao=((uc_R1302(0x81))/16)*10+(uc_R1302(0x81))%16;
  fen=((uc_R1302(0x83))/16)*10+(uc_R1302(0x83))%16;
  shi=((uc_R1302(0x85))/16)*10+(uc_R1302(0x85))%16;
  yue=((uc_R1302(0x89))/16)*10+(uc_R1302(0x89))%16;
  ri=((uc_R1302(0x87))/16)*10+(uc_R1302(0x87))%16;
  nian=((uc_R1302(0x8d))/16)*10+(uc_R1302(0x8d))%16;
  days();
  //        get_temp();
  write_time(4,0,nian);
  write_time(0,1,yue);
  write_time(2,1,ri);
  write_time(0,2,shi);
  write_time(2,2,fen);
  write_time(4,2,miao);
  a=(uc_R1302(0x8b))%16;//星期

  if(a==7){lcd_write_string(7,1,"日");}
  if(a==6){lcd_write_string(7,1,"六");}
  if(a==5){lcd_write_string(7,1,"五");}
  if(a==4){lcd_write_string(7,1,"四");}
  if(a==3){WRI(0x97);WRD(0xc8);WRD(0xfd);}
  if(a==2){lcd_write_string(7,1,"二");}
  if(a==1){lcd_write_string(7,1,"一");}
  if(fen==0&&miao==0){f=0;delay(300);f=1;delay(300);} // 整点报时 响两下
  if(fen==30&&miao==0){f=0;delay(100);f=1;delay(100);}        //半点报时        响一下
  if(shi==ns&&fen==nf)//闹钟
  { if(flag2==0)
    {f=0;delay(200);f=1;delay(200);}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农历转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code uchar year_code[597]={

  0x04,0xAe,0x53, //1901 0
  0x0A,0x57,0x48, //1902 3
  0x55,0x26,0xBd, //1903 6
  0x0d,0x26,0x50, //1904 9
  0x0d,0x95,0x44, //1905 12
  0x46,0xAA,0xB9, //1906 15
  0x05,0x6A,0x4d, //1907 18
  0x09,0xAd,0x42, //1908 21
  0x24,0xAe,0xB6, //1909
  0x04,0xAe,0x4A, //1910
  0x6A,0x4d,0xBe, //1911
  0x0A,0x4d,0x52, //1912
  0x0d,0x25,0x46, //1913
  0x5d,0x52,0xBA, //1914
  0x0B,0x54,0x4e, //1915
  0x0d,0x6A,0x43, //1916
  0x29,0x6d,0x37, //1917
  0x09,0x5B,0x4B, //1918
  0x74,0x9B,0xC1, //1919
  0x04,0x97,0x54, //1920
  0x0A,0x4B,0x48, //1921
  0x5B,0x25,0xBC, //1922
  0x06,0xA5,0x50, //1923
  0x06,0xd4,0x45, //1924
  0x4A,0xdA,0xB8, //1925
  0x02,0xB6,0x4d, //1926
  0x09,0x57,0x42, //1927
  0x24,0x97,0xB7, //1928
  0x04,0x97,0x4A, //1929
  0x66,0x4B,0x3e, //1930
  0x0d,0x4A,0x51, //1931
  0x0e,0xA5,0x46, //1932
  0x56,0xd4,0xBA, //1933
  0x05,0xAd,0x4e, //1934
  0x02,0xB6,0x44, //1935
  0x39,0x37,0x38, //1936
  0x09,0x2e,0x4B, //1937
  0x7C,0x96,0xBf, //1938
  0x0C,0x95,0x53, //1939
  0x0d,0x4A,0x48, //1940
  0x6d,0xA5,0x3B, //1941
  0x0B,0x55,0x4f, //1942
  0x05,0x6A,0x45, //1943
  0x4A,0xAd,0xB9, //1944
  0x02,0x5d,0x4d, //1945
  0x09,0x2d,0x42, //1946
  0x2C,0x95,0xB6, //1947
  0x0A,0x95,0x4A, //1948
  0x7B,0x4A,0xBd, //1949
  0x06,0xCA,0x51, //1950
  0x0B,0x55,0x46, //1951
  0x55,0x5A,0xBB, //1952
  0x04,0xdA,0x4e, //1953
  0x0A,0x5B,0x43, //1954
  0x35,0x2B,0xB8, //1955
  0x05,0x2B,0x4C, //1956
  0x8A,0x95,0x3f, //1957
  0x0e,0x95,0x52, //1958
  0x06,0xAA,0x48, //1959
  0x7A,0xd5,0x3C, //1960
  0x0A,0xB5,0x4f, //1961
  0x04,0xB6,0x45, //1962
  0x4A,0x57,0x39, //1963
  0x0A,0x57,0x4d, //1964
  0x05,0x26,0x42, //1965
  0x3e,0x93,0x35, //1966
  0x0d,0x95,0x49, //1967
  0x75,0xAA,0xBe, //1968
  0x05,0x6A,0x51, //1969
  0x09,0x6d,0x46, //1970
  0x54,0xAe,0xBB, //1971
  0x04,0xAd,0x4f, //1972
  0x0A,0x4d,0x43, //1973
  0x4d,0x26,0xB7, //1974
  0x0d,0x25,0x4B, //1975
  0x8d,0x52,0xBf, //1976
  0x0B,0x54,0x52, //1977
  0x0B,0x6A,0x47, //1978
  0x69,0x6d,0x3C, //1979
  0x09,0x5B,0x50, //1980
  0x04,0x9B,0x45, //1981
  0x4A,0x4B,0xB9, //1982
  0x0A,0x4B,0x4d, //1983
  0xAB,0x25,0xC2, //1984
  0x06,0xA5,0x54, //1985
  0x06,0xd4,0x49, //1986
  0x6A,0xdA,0x3d, //1987
  0x0A,0xB6,0x51, //1988
  0x09,0x37,0x46, //1989
  0x54,0x97,0xBB, //1990
  0x04,0x97,0x4f, //1991
  0x06,0x4B,0x44, //1992
  0x36,0xA5,0x37, //1993
  0x0e,0xA5,0x4A, //1994
  0x86,0xB2,0xBf, //1995
  0x05,0xAC,0x53, //1996
  0x0A,0xB6,0x47, //1997
  0x59,0x36,0xBC, //1998
  0x09,0x2e,0x50, //1999 294
  0x0C,0x96,0x45, //2000 297
  0x4d,0x4A,0xB8, //2001
  0x0d,0x4A,0x4C, //2002
  0x0d,0xA5,0x41, //2003
  0x25,0xAA,0xB6, //2004
  0x05,0x6A,0x49, //2005
  0x7A,0xAd,0xBd, //2006
  0x02,0x5d,0x52, //2007
  0x09,0x2d,0x47, //2008
  0x5C,0x95,0xBA, //2009
  0x0A,0x95,0x4e, //2010
  0x0B,0x4A,0x43, //2011
  0x4B,0x55,0x37, //2012
  0x0A,0xd5,0x4A, //2013
  0x95,0x5A,0xBf, //2014
  0x04,0xBA,0x53, //2015
  0x0A,0x5B,0x48, //2016
  0x65,0x2B,0xBC, //2017
  0x05,0x2B,0x50, //2018
  0x0A,0x93,0x45, //2019
  0x47,0x4A,0xB9, //2020
  0x06,0xAA,0x4C, //2021
  0x0A,0xd5,0x41, //2022
  0x24,0xdA,0xB6, //2023
  0x04,0xB6,0x4A, //2024
  0x69,0x57,0x3d, //2025
  0x0A,0x4e,0x51, //2026
  0x0d,0x26,0x46, //2027
  0x5e,0x93,0x3A, //2028
  0x0d,0x53,0x4d, //2029
  0x05,0xAA,0x43, //2030
  0x36,0xB5,0x37, //2031
  0x09,0x6d,0x4B, //2032
  0xB4,0xAe,0xBf, //2033
  0x04,0xAd,0x53, //2034
  0x0A,0x4d,0x48, //2035
  0x6d,0x25,0xBC, //2036
  0x0d,0x25,0x4f, //2037
  0x0d,0x52,0x44, //2038
  0x5d,0xAA,0x38, //2039
  0x0B,0x5A,0x4C, //2040
  0x05,0x6d,0x41, //2041
  0x24,0xAd,0xB6, //2042
  0x04,0x9B,0x4A, //2043
  0x7A,0x4B,0xBe, //2044
  0x0A,0x4B,0x51, //2045
  0x0A,0xA5,0x46, //2046
  0x5B,0x52,0xBA, //2047
  0x06,0xd2,0x4e, //2048
  0x0A,0xdA,0x42, //2049
  0x35,0x5B,0x37, //2050
  0x09,0x37,0x4B, //2051
  0x84,0x97,0xC1, //2052
  0x04,0x97,0x53, //2053
  0x06,0x4B,0x48, //2054
  0x66,0xA5,0x3C, //2055
  0x0e,0xA5,0x4f, //2056
  0x06,0xB2,0x44, //2057
  0x4A,0xB6,0x38, //2058
  0x0A,0xAe,0x4C, //2059
  0x09,0x2e,0x42, //2060
  0x3C,0x97,0x35, //2061
  0x0C,0x96,0x49, //2062
  0x7d,0x4A,0xBd, //2063
  0x0d,0x4A,0x51, //2064
  0x0d,0xA5,0x45, //2065
  0x55,0xAA,0xBA, //2066
  0x05,0x6A,0x4e, //2067
  0x0A,0x6d,0x43, //2068
  0x45,0x2e,0xB7, //2069
  0x05,0x2d,0x4B, //2070
  0x8A,0x95,0xBf, //2071
  0x0A,0x95,0x53, //2072
  0x0B,0x4A,0x47, //2073
  0x6B,0x55,0x3B, //2074
  0x0A,0xd5,0x4f, //2075
  0x05,0x5A,0x45, //2076
  0x4A,0x5d,0x38, //2077
  0x0A,0x5B,0x4C, //2078
  0x05,0x2B,0x42, //2079
  0x3A,0x93,0xB6, //2080
  0x06,0x93,0x49, //2081
  0x77,0x29,0xBd, //2082
  0x06,0xAA,0x51, //2083
  0x0A,0xd5,0x46, //2084
  0x54,0xdA,0xBA, //2085
  0x04,0xB6,0x4e, //2086
  0x0A,0x57,0x43, //2087
  0x45,0x27,0x38, //2088
  0x0d,0x26,0x4A, //2089
  0x8e,0x93,0x3e, //2090
  0x0d,0x52,0x52, //2091
  0x0d,0xAA,0x47, //2092
  0x66,0xB5,0x3B, //2093
  0x05,0x6d,0x4f, //2094
  0x04,0xAe,0x45, //2095
  0x4A,0x4e,0xB9, //2096
  0x0A,0x4d,0x4C, //2097
  0x0d,0x15,0x41, //2098
  0x2d,0x92,0xB5, //2099
};

///月份数据表

code uchar day_code1[9]={0x0,0x1f,0x3b,0x5a,0x78,0x97,0xb5,0xd4,0xf3};
code uint day_code2[3]={0x111,0x130,0x14e};

/*

函数功能:输入BCD阳历数据,输出BCD阴历数据(只允许1901-2099年)

调用函数示例:Conversion(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)

如: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(0,0x4,0x10,0x16);

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均为BCD数据,c_sun为世纪标志位,c_sun=0为21世

纪,c_sun=1为19世纪

调用函数后,原有数据不变,读c_moon,year_moon,month_moon,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

*/

bit c_moon;
data uchar year_moon,month_moon,day_moon,week;

/*子函数,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,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,为小返回0*/

bit get_moon_day(uchar month_p,uint table_addr)
{

  uchar temp;

  switch (month_p){

  case 1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08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2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04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3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02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4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01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5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80;

      if (temp==0) 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6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40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7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20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8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10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9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08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10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04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11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02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12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1]&0x01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case 13:{temp=year_code[table_addr+2]&0x80;

      if (temp==0)return(0);else return(1);}

  }
}

/*

函数功能:输入BCD阳历数据,输出BCD阴历数据(只允许1901-2099年)

调用函数示例:Conversion(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)

如: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(0,0x4,0x10,0x16);

c_sun,year_sun,month_sun,day_sun均为BCD数据,c_sun为世纪标志位,c_sun=0为21世

纪,c_sun=1为19世纪

调用函数后,原有数据不变,读c_moon,year_moon,month_moon,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

*/

void Conversion(bit c,uchar year,uchar month,uchar day)
{ //c=0 为21世纪,c=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

  uchar temp1,temp2,temp3,month_p;
  uint temp4,table_addr;
  bit flag2,flag_y;

  temp1=year/16; //BCD->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
  temp2=year%16;
  year=temp1*10+temp2;
  temp1=month/16;
  temp2=month%16;
  month=temp1*10+temp2;
  temp1=day/16;
  temp2=day%16;
  day=temp1*10+temp2;

  //定位数据表地址

  if(c==0){
    table_addr=(year+0x64-1)*0x3;
  }
  else {
    table_addr=(year-1)*0x3;
  }

  //定        位数据表地址完成
  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

  temp1=year_code[table_addr+2]&0x60;
  temp1= _cror_ (temp1,5);

  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完成
  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

  temp2=year_code[table_addr+2]&0x1f;

  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
  //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,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

  if(temp1==0x1){
    temp3=temp2-1;
  }
  else{
    temp3=temp2+0x1f-1;
  }

  //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
  //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,为了减少运算,用了两个表
  //day_code1[9],day_code2[3]
  //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,天数会少于0xff,用表day_code1[9],
  //在九月后,天数大于0xff,用表day_code2[3]
  //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,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1[8-1]+10-1
  //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,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2[11-10]+10-1

  if (month<10){
    temp4=day_code1[month-1]+day-1;
  }
  else{
    temp4=day_code2[month-10]+day-1;
  }

  if ((month>0x2)&&(year%0x4==0)){ //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,天数加1
    temp4+=1;
  }

  //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
  //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

  if (temp4>=temp3){ //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
    temp4-=temp3;
    month=0x1;
    month_p=0x1; //month_p为月份指向,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
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table_addr); //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,大月返回1,小月返回0
    flag_y=0;
    if(flag2==0)temp1=0x1d; //小月29天
    else temp1=0x1e; //大小30天

    temp2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f0;
    temp2=_cror_(temp2,4); //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,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

    while(temp4>=temp1){
      temp4-=temp1;
      month_p+=1;
      if(month==temp2){
        flag_y=~flag_y;
        if(flag_y==0)month+=1;
      }
      else month+=1;

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table_addr);

      if(flag2==0)temp1=0x1d;
      else temp1=0x1e;
    }
    day=temp4+1;
  }
  else{ //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
    temp3-=temp4;

    if (year==0x0){year=0x63;c=1;}
    else year-=1;

    table_addr-=0x3;
    month=0xc;
    temp2=year_code[table_addr]&0xf0;
    temp2=_cror_(temp2,4);

    if (temp2==0)month_p=0xc;
    else month_p=0xd; //

    /* month_p为月份指向,如果当年有闰月,一年有十三个月,月指向13,
    无闰月指向12
    */

    flag_y=0;
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table_addr);

    if(flag2==0)temp1=0x1d;
    else temp1=0x1e;

    while(temp3>temp1){
      temp3-=temp1;
      month_p-=1;
      if(flag_y==0)month-=1;
      if(month==temp2)flag_y=~flag_y;
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table_addr);
      if(flag2==0)temp1=0x1d;
      else temp1=0x1e;
    }
    day=temp1-temp3+1;
  }

  c_moon=c; //HEX->BCD ,运算结束后,把数据转换为BCD数据
  temp1=year/10;
  temp1=_crol_(temp1,4);
  temp2=year%10;
  year_moon=temp1|temp2;
  temp1=month/10;
  temp1=_crol_(temp1,4);
  temp2=month%10;
  month_moon=temp1|temp2;
  temp1=day/10;
  temp1=_crol_(temp1,4);
  temp2=day%10;
  day_moon=temp1|temp2;
}

void change_nl()
{

  uchar year,month,day;

  WRI(0x01);
  lcd_write_string(0,0,"农历:");
  Conversion(0,nian/10*16+nian%10,yue/10*16+yue%10,ri/10*16+ri%10);
  year=year_moon/16*10+year_moon%16;
  month=month_moon/16*10+month_moon%16;
  day=day_moon/16*10+day_moon%16;
  write_time(1,1,year);
  lcd_write_string(2,1,"年");
  write_time(3,1,month);
  lcd_write_string(4,1,"月");
  write_time(5,1,day);
  lcd_write_string(6,1,"日");
  //shengxiao();
}

/****************生肖显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void shengxiao (void)
{uchar yy1,yy2;
yy1=(year_moon/16)*10+year_moon%16;
yy2=yy1%12;
switch(yy2)
{

case 0: lcd_write_string(6,0,"龙");
break;

case 1: lcd_write_string(6,0,"蛇");
break;

case 2: lcd_write_string(6,0,"马");
break;

case 3: lcd_write_string(6,0,"羊");
break;

case 4: lcd_write_string(6,0,"猴");
break;

case 5:lcd_write_string(6,0,"鸡");
break;

case 6:lcd_write_string(6,0,"狗");
break;

case 7: lcd_write_string(6,0,"猪");
break;

case 8: lcd_write_string(6,0,"鼠");
break;

case 9:lcd_write_string(6,0,"牛");
break;

case 10: lcd_write_string(6,0,"虎");
break;

case 11: lcd_write_string(6,0,"兔");
break;
}

}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键盘扫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keyscan()
{

  if (k1==0&&w==0) //设置键
  {
    delay(5);//消抖;
    if (k1==0)
    {
      b=1;//        使能加键
      flag1=1; //关闭get-time
      k1num++;
      while (!k1);//松手检测;
      if (k1num==1)
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4,3,"调整秒钟");
        lcd_set_xy(4,2);//把光标回到秒位
        WRI(0x0f);//显示光标并闪烁
      }

      if (k1num==2)
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4,3,"调整分钟");
        lcd_set_xy(2,2); //
      }

      if (k1num==3)
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4,3,"调整小时");
        lcd_set_xy(0,2);
      }

      if (k1num==4)
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4,3,"调整星期");
        lcd_set_xy(7,1);
      }

      if (k1num==5)
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4,3,"调整日期");
        lcd_set_xy(2,1);
      }

      if (k1num==6)
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4,3,"调整月份");
        lcd_set_xy(0,1);
      }

      if (k1num==7)
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4,3,"调整年份");
        lcd_set_xy(4,0);
      }

      if (k1num==8)
      {
        k1num=0;
      }
    }
  }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if (k1!=0)//第一个键松手
  {
    if (k2==0&&b==1) //第二个键按下 加键
    {
      delay(5);
      if (k2==0)
      {
        while (!k2);
        if (k1num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if (miao==60)
          {miao=0;}
          write_time(4,2,miao);
          lcd_set_xy(4,2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k1num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if (fen==60)
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write_time(2,2,fen);
          lcd_set_xy(2,2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if (shi==25)
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write_time(0,2,shi);
          lcd_set_xy(0,2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4)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{
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if(a==8)a=1;
          if(a==7){lcd_write_string(7,1,"日");}
          if(a==6){lcd_write_string(7,1,"六");}
          if(a==5){lcd_write_string(7,1,"五");}
          if(a==4){lcd_write_string(7,1,"四");}
          if(a==3){WRI(0x97);WRD(0xc8);WRD(0xfd);}        //
          if(a==2){lcd_write_string(7,1,"二");}
          if(a==1){lcd_write_string(7,1,"一");}
          lcd_set_xy(7,1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5)
        {
          ri++;
          if (ri==32)
          ri=1;
          write_time(2,1,ri);
          lcd_set_xy(2,1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yue++;
          if (yue==13)
          yue=1;
          write_time(0,1,yue);
          lcd_set_xy(0,1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7)
        {
          nian++;
          if (nian==99)
          nian=0;
          write_time(4,0,nian);
          lcd_set_xy(4,0);
        }
      }
    }

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if(k3==0)//第三键 减键
    {
      delay(5);
      if(k3==0)
      {
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if (k1num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if(miao==-1)
          miao=59;
          write_time(4,2,miao);
          lcd_set_xy(4,2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if(fen==-1)
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write_time(2,2,fen);
          lcd_set_xy(2,2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if(shi==-1)
          shi=23;
          write_time(0,2,shi);
          lcd_set_xy(0,2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4)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{
          a--;
          if(a==0)a=7;
          if(a==7){lcd_write_string(7,1,"日");}
          if(a==6){lcd_write_string(7,1,"六");}
          if(a==5){lcd_write_string(7,1,"五");}
          if(a==4){lcd_write_string(7,1,"四");}
          if(a==3){WRI(0x97);WRD(0xc8);WRD(0xfd);}
          if(a==2){lcd_write_string(7,1,"二");}
          if(a==1){lcd_write_string(7,1,"一");}
          lcd_set_xy(7,1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5)
        {
          ri--;
          if(ri==-1)
          ri=31;
          write_time(2,1,ri);
          lcd_set_xy(2,1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yue--;
          if(yue==-1)
          yue=12;
          write_time(0,1,yue);
          lcd_set_xy(0,1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k1num==7)
        {
          nian--;
          if(nian==-1)
          nian=99;
          write_time(4,0,nian);
          lcd_set_xy(4,0);
        }
      }
    }
  }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if(k5==0)        //退出键
  {
    delay(5);
    if(k5==0)
    while(!k5);
    base_disp();
    WRI(0x0c);        //关光标
    k1num=0; //
    v_W1302(0x8e,0x00);        //
    v_W1302(0x80,(miao/10)*16+miao%10);        //0秒
    v_W1302(0x82,(fen/10)*16+fen%10);        //35分钟
    v_W1302(0x84,(shi/10)*16+shi%10);        // 16时
    v_W1302(0x86,(ri/10)*16+ri%10);        //        天数
    v_W1302(0x88,(yue/10)*16+yue%10);        // 月份
    v_W1302(0x8a,a);        //星期
    v_W1302(0x8c,(nian/10)*16+nian%10);        //        09年
    v_W1302(0x8e,0x80);//
    flag1=0; //使能get-time
    w=0; //
    b=0; //nongli
    flag2=~flag2;//        闹钟开
  }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if(k4==0&&b==0)        //        进入闹钟模式
  {
    delay(5);
    if(k4==0)
    {
      flag1=1; //关时间
      flag2=1; //闹钟关
      w=1;        //取消按键1功能
      WRI(0x01); //
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闹钟:");
      lcd_write_string(4,1,"时");
      lcd_write_string(6,1,"分");
      write_time(3,1,uc_R1302(0xc1));
      write_time(5,1,uc_R1302(0xc3));
      ns=uc_R1302(0xc1);
      nf=uc_R1302(0xc3);

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设置闹钟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while(k5==1)
      {
        if(k1==0&&w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k1num++;
            while (!k1);//松手检测;
            if (k1num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3,2,"调整小时");
              lcd_set_xy(3,1);//把光标回
              WRI(0x0f);//显示光标并闪烁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 (k1num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3,2,"调整分钟");
              lcd_set_xy(5,1); //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k1num==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k1num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加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if (k1!=0)//第一个键松手
        {
          if (k2==0) //第二个键按下 加键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if (k2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while (!k2);
              if (k1num==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s++;
                if (ns==24)
                {ns=0;}
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(3,1,ns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xy(3,1);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if (k1num==2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f++;
                if (nf==60)
                nf=0;
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(5,1,nf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xy(5,1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
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减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if (k1num==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s--;
                if(ns==-1)
                ns=23;
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(3,1,ns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xy(3,1);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if (k1num==2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f--;
                if(nf==-1)
                nf=59;
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(5,1,nf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xy(5,1);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v_W1302(0x8e,0x00);

        //        v_W1302(0xc0,(ns/10)*16+ns%10);

        //        v_W1302(0xc2,(nf/10)*16+nf%10);

        v_W1302(0xc0,ns);
        v_W1302(0xc2,nf);
        v_W1302(0x8e,0x80);
      }
    }
  }

  /*****************转农历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if (k2==0&&b==0)
  {
    delay(5);
    if(k2==0)
    w=1; //
    flag1=1;//
    while(!k2);
    change_nl();
    while(k5==0);
  }
}

/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ain(void)
{

  init_lcd();
  init_ds1302();

  disp();
  while(1)
  {
    if(flag1==0)
    {
      get_time();
    }
    keyscan();
  }
}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要是这货有配套的程序还好点,否则得有这货原理图才好搞滴

没有配套的程序,这是学校的设备,原理图也是没有的,12864液晶也是这个51箱特有的,苦哈哈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LCD12864(ST7920)线路图

你那个RP1是什么芯片,我看不清。

网友B:
那个RP1不是芯片,是上拉电阻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个RP1不是芯片,是上拉电阻包

好吧。看样子是实现不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