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普通直流电机的问题

楼主(2018-11-24):
就一个普通的直流电机,一个脚接地,一个接单片机IO口p2.1口,p2.1输出高电平为什么不能驱动

网友A:
你认为几个ma的电流电机能动?

网友B:
单片机管脚最大输出电流小于20mA(指灌电流)。你这种接法,达不到电机运行的电流(功率不够)

网友C:
你编程不看数据手册的吗?一个IO就20mA电流输出能力,带得动马达吗?加个三极管驱动才行呀!!!!!!!

网友D:
你为什么不把这两根线接到家里的灯泡上看看是否会亮呢?
如果这样也能工作,那还要这样多发电站干嘛。

最好先看下产品的资料。
单片机一般只有毫安级别的驱动, 电动机起码也得要几百毫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