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控制继电器(遥控插座)达到控制家电 附源码

楼主(2018-11-24):
开始用红外遥控做的一个插座项目,共四路继电器,可以单独控制开关也可以同时开关,很方便的使用。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背

单片机控制源码如下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 int
#define 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jdq1=P1^0;
sbit jdq2=P1^1;
sbit jdq3=P1^2;
sbit jdq4=P1^3;
sbit jdq5=P1^4;
sbit jdq6=P1^5;
sbit jdq7=P1^6;
sbit jdq8=P1^7;
sbit IRIN = P3^2;

unsigned char IrValue[6];          //用来存放读取到的红外值
unsigned char Time,t,a,c,Second;

void dsq0z();
void IrInit();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);
void delay(uint z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b;
        Ir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Value[4]=IrValue[2]>>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位
                IrValue[5]=IrValue[2]&0x0f;                //低位
                if(c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jdq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8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4&&        IrValue[5]==5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1=0;                }//全开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4&&        IrValue[5]==4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1=1;
    jdq2=1;
    jdq3=1;
    jdq4=1;
    jdq5=1;
    jdq6=1;
    jdq7=1;
    jdq8=1;                }//全关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1&&        IrValue[5]==6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1=0;
    jdq2=0;
    jdq3=0;
    jdq4=0;                }//前四开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0&&        IrValue[5]==12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5=0;
    jdq6=0;
    jdq7=0;
    jdq8=0;                }//后四开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0&&        IrValue[5]==7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if(IrValue[4]==4&&        IrValue[5]==6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1=0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4&&        IrValue[5]==7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1=1;        }//继电器1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4&&        IrValue[5]==0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2=0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4&&        IrValue[5]==3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2=1;        }//继电器2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1&&        IrValue[5]==5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3=0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0&&        IrValue[5]==9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3=1;        }//继电器3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1&&        IrValue[5]==9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4=0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0&&        IrValue[5]==13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4=1;        }//继电器4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1&&        IrValue[5]==8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5=0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5&&        IrValue[5]==14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5=1;        }//继电器5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1&&        IrValue[5]==12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6=0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5&&        IrValue[5]==10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6=1;        }//继电器6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5&&        IrValue[5]==2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7=0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4&&        IrValue[5]==10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7=1;        }//继电器7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0&&        IrValue[5]==8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8=0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4]==4&&        IrValue[5]==2&&b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q8=1;        }//继电器8
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elayMs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
* 输入           : x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x)   //0.14ms误差 0us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<13; i++)
                {}
        }
}
void delay(uint z)
{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IrInit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rInit()
{
        IT0=1;//下降沿触发
        EX0=1;//打开中断0允许
        EA=1;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
        IRIN=1;//初始化端口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ReadIr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ReadIr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,k;
        unsigned int err;
        Time=0;
        DelayMs(70);

        if(IRIN==0)                //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err=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0*10us=10ms,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
                /*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,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,免得程序出错的时
                侯,程序死在这里*/
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0)&&(err>0))        //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IN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=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1)&&(err>0))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4.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4;k++)                //共有4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        //接收一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0)&&(err>0))//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=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1)&&(err>0))         //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//0.14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Value[k]>>=1;         //k表示第几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=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,那么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Value[k]|=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0;                //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2]!=~IrValue[3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sq0z()
  {

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 ;
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 ;
         TR0=1;

  }

void dsq0(void)  interrupt 1
{
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 ;
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 ;
         if(a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t++;
            if(t==2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=0;
                   c++;
    }

}

}

网友A:
我去,没有仿真图,早知道没有原理图,我就不下了,浪费我黑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