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简单的计时器应用

楼主(2018-11-24):
使用的是51单片机, 晶振为11.0592M的, 时间选择5ms。
这篇博客好像是第一篇单片机博客诶~。
算法:
简单的计时器应用, 最开始 根据   2^16 - (t - f)/12  计算得到值, 将其转换为16进制  (注意:单位的改变, 例如晶振要乘上 10e6   时间 要转换为秒s  乘上 10e-3)
由此可以得到 TH0/TL0的值。
例如:
设计的是5ms, 则  算式为   2^16 - (5 * 10^-3   - 11.0592  * 10^6) / 12;  转换为16进制  为DC00;  所以 TH0 = 0XDC      __   TL0 = 0X00;
显示:
拆字什么的 就不说了~~, 反正就是 分和秒 对 10取余 和 整除。
下面函数中的 counter 和 second 分别对应 秒和分。
Hint:
老师说, 最好在     tmp=counter%4; 前  加上 if(changed == 1)执行拆字显示, 然后再将执行空语句 如此循环。  但还是不怎么明白为什么。 好像是说 保护 IO 之类的~~~~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counter=0,tmp,second=0,minute=0, changed = 1;
main()
{   //TMOD=0X2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TMOD寄存器
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TMOD寄存器
    TH0=0xDc;              //装初值
    TL0=0x00;
    //TH1=0XFD;
    //TL1=0;
    //TR1=1;
    //SCON=0X50;
    EA=1;       //开 中断
    ET0=1;
    TR0=1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char a[10] = {0xc0, 0xF9, 0xA4, 0xB0, 0x99, 0x92, 0x82, 0xf8, 0x80, 0x90};
    //拆字
    //显示
    tmp=counter%4;
    switch(tmp)
    {
    case 0:{
                P2 = 0x7f;
                P0 = a[second%10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1:{
                P2 = 0xbf;
                P0 = a[second/10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2: {
                P2 = 0xdf;
                P0 = a[minute%10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3: {
                P2 = 0xef;
                P0 = a[minute/10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}

    /*
        if(j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P2=~P2;
        }
    */
}
void zhongduan()interrupt 1
{
    TH0=0xee;              //装初值
    TL0=0x00;
    TF0=0;
    TR0=1;
    /*
    i++;
    if(i>=5)
    {
        i=0;
        //SBUF=j;
        //while(!TI);
        //TI=0;
        j++;
    }
    */
    counter++;
    if(counter==200)
    {
       counter=0;
       second++;
       if(second==60)
       {
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minute++;
       }
     }
}
---------------------
作者:棺木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