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P0口接LCD1602显示环境温度,温度检测通过DS18B20实现。

楼主:
下面是模块化程序:需要私我。

keilC51代码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 "18B20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float TM;            //读一个温度时的温度转换中间
int tvalue;          //温度值
unsigned char tflag;    //温度正负标志
unsigned char data disdata[5];      //温度字型显示中间变量

void delay_18B20(unsigned int i)//延时1微秒
{
 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ds1820rst()     /*ds1820复位*/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x=0;
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//DQ复位
         delay_18B20(4);  //延时
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//DQ拉低
         delay_18B20(80); //精确延时大于480us   540us
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//拉高总线   15-60us
         delay_18B20(20);
   x=DQ;          //读总线状态   为0复位成功,1复位不成功
   delay(30);
   DQ=1;      //释放总线
}

unsigned char ds1820rd()  /*读数据*/
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        for (i=8;i>0;i--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0; //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 //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     //dat和0x80做“或”运算(最高位1,其他位保持不变)
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10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return(dat);
  }

void ds1820wr(unsigned char wdata) /*写数据*/
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DQ = wdata&0x01;      //
      delay_18B20(10);
      DQ = 1;
      wdata>>=1;
    }
}

read_temp()/*读取温度值并转换*/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ds1820rst();
  ds1820wr(0xcc);//*跳过读序列号*/
  ds1820wr(0x44);//*启动温度转换*/
  ds1820rst();
  ds1820wr(0xcc);//*跳过读序列号*/
  ds1820wr(0xbe);//*读取温度*/
  a=ds1820rd();
  b=ds1820rd();
  tvalue=b;
  tvalue<<=8;
  tvalue=tvalue|a;
        TM=tvalue*0.625;
        tvalue=TM*1+0.5;
  /*
    if(tvalue<0x0FFF)
    tflag=0;
    else
   {tvalue=~tvalue+1;
         tflag=1;
   }
    tvalue=tvalue*(0.425);//温度值扩大10倍,精确到1位小数  */
        return(tvalue);
  }

void ds1820disp()//温度值显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flagdat;
          disdata[0]=tvalue/1000+0x30;//百位数
    disdata[1]=tvalue%1000/100+0x30;//十位数
    disdata[2]=tvalue%100/10+0x30;//个位数
    disdata[3]=tvalue%10+0x30;//小数位

    if(tflag==0)
            flagdat=0x20;//正温度不显示符号
    else
       flagdat=0x2d;//负温度显示负号:-

    if(disdata[0]==0x30)
          {disdata[0]=0x20;//如果百位为0,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if(disdata[1]==0x30)
                {disdata[1]=0x20;//如果百位为0,十位为0也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write_date(flagdat);//显示符号位
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1);
           write_date(disdata[0]);//显示百位
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2);
           write_date(disdata[1]);//显示十位
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3);
           write_date(disdata[2]);//显示个位
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4);
           write_date(0x2e);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5);
           write_date(disdata[3]);//显示小数位
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6);
           write_date('C');
   }

下载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43026-1.html

新手,大佬误喷。

网友A(2019-04-29):
为什么我的运行有错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