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串口1IDLE模式兼DMA接收数据会丢失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18-11-24):
本人想用STM32的DMA和串口1 的ILDE模式接收不定长数据帧,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,当串口助手V2.0(正点原子的)手动发送所需要的数据包时,误包率很高,而改为60ms自动发送就几乎没有出现误包的问题,所谓的误包问题要不出现功能码出错,要不帧长度出现错误了。
void Configuration_GPIO(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// USART1_TX:PA9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/ USART1_RX:PA10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#include "Configuration_DMA.h"

u8 RecBuffer[RecLength]  = {0};
u8 Usart1_Rec_Cnt        = 0;

void Configuration_DMA_USART()
{
    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该DMA用于USART快速传输一帧数据,单字节时不需要 */
    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5)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32) &USART1->DR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 &RecBuffer;//这是初始化时候配置,可以根据程序运行重新设置。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RecLength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Byt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VeryHigh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5, &DMA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ENABLE);
}

void Control_NVIC_USART1(FunctionalState NewStatus)
{
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// 设置NVIC中断分组4:4位抢占优先级,0位响应优先级
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4);
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1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NewStatus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Configuration_USART(u32 baudrate)
{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baudrate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DISABLE);           // 不使能接收中断
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TC, DISABLE);             // 不使能发送中断
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IDLE, ENABLE);            // 使能空闲中断
    USART_ClearFlag(USART1, USART_FLAG_TC);
    USART_DMACmd(USART1, USART_DMAReq_Rx, ENABLE);
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    // 防止首字节丢失
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}

void USART1_SendByte(uint8_t c)
{
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(uint8_t)c);
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}

void USART1_SendNByte(u8 *pData,u8 Length)
{
    while(Length--)
    {
        USART1_SendByte(*pData);
        pData++;
    }
}

void USART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u8 i;
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IDLE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// 关闭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
        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DISABLE);
                // 读取数据 注意:这句必须要,否则不能够清除中断标志位。我也不知道为啥!
                USART_ReceiveData(USART1);
        // 算出接本帧数据长度
                Usart1_Rec_Cnt = RecLength - DMA_GetCurrDataCounter(DMA1_Channel5);
        if(Usart1_Rec_Cnt != 8)
            Usart1_Rec_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串口测试段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for(i = 0;i < Usart1_Rec_Cnt;i++)
        RecBuffer1[i] = RecBuffer[i];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帧数据处理函数************//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 ("The lenght:%d\r\n",Usart1_Rec_Cnt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 ("The data:\r\n");
//                USART1_SendNByte(RecBuffer, Usart1_Rec_Cnt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 ("\r\nOver! \r\n");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
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(USART1, USART_IT_IDLE);
        //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
                DMA_SetCurrDataCounter(DMA1_Channel5, RecLength);
        // 使能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
        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ENABLE);
     }
}

以上是我的GPIO。DMA、USART和中断的配置,请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佬能够伸出援手,在下感激不尽!

网友A(2019-02-15):
楼主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过了这问题

网友B(2019-12-25):
遇到类似问题,用串口助手自动发送,一样丢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