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I接口和ICC接口的区别?

楼主(2018-11-24):
OLED模块的SPI接口 和ICC接口的历程
请问两种接口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

网友A(2024-08-30):
I2C : 传输速率较低, 2条传输线要有开漏上拉电阻 for SDA/SCK. 有开始结束时序, 每字节传输完成以后有应答位.
SPI: 有QSPI, 3线/4线, 传输速度快. 25Q系列的flash就是采用这种接口. 没有开始结束时序. 没有应答位, 其他与IIC基本一样.

网友B:
补充上面:
IIC 是总线 结构,可以同时挂接多个在线设备;
SPI是点对点架构, 同一个时刻, 只能一对主从。 (如果从机都有CS,可以程序切换CS,产生类似总线的效果。但不是所有SPI设备都支持这样接。)

网友C:
IIC是半双工的;SPI是全双工的。IIC收发双方不可同时收发数据;SPI收发双方可以同时收发数据!

网友D:
SPI和IIC是两种主流的通信协议,它们都可以用于连接外围设备,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。它们的传输速率不同,SPI的传输速率比IIC快得多,而IIC的传输速率比SPI慢得多。此外,SPI协议不支持自动识别,而IIC协议支持自动识别。

网友E:
SPI(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)接口和IIC(Inter-Integrated Circuit)接口是两种常见的串行通信协议,它们在通信方式、速度以及电气特性方面有所区别,具体分析如下:  通信方式  SPI:采用四线全双工通信模式,可以同时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。其信号线包括MISO(主入从出)、MOSI(主出从入)、SCLK(时钟)和SS(片选择信号)。 IIC:是一种两线半双工通信协议,使用SDA(数据线)和SCL(时钟线)。在同一时间只能进行数据的发送或接收,不能同时进行。 速度  SPI:具有较高的传输速率,没有明确的速度上限,一般情况下能达到几Mbps到几十Mbps,甚至在一些应用中超过10Mbps。 IIC:速度相对较慢,最初的标准定义总线速度为100kbps,后续经过修订提升至3.4Mbps。 电气特性  SPI:通常使用推挽式驱动器,提供良好的信号完整性和高速度。不需要上拉电阻,信号线为单向,可简化电偶分离。 IIC:使用开漏输出(Open-Drain),需要上拉电阻。这种设计使得IIC在电气层面上能够抵抗一定的干扰,并且可以在总线上连接更多的设备。 总的来说,SPI接口在高速、全双工的应用场景中具有明显的优势,而IIC接口则更适合于低速、低功耗且引脚资源受限的应用。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通信接口,将有助于优化系统性能和成本效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