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单片机编码器读数以及PID初步测试程序,大家相互学习!

楼主(2018-11-24):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pid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motor.h"
#include "pid.h"
#include "usart.h"
struct PID pid;
extern u32 LL,RR,S_L,S_R,TT,speed_lcd,set_speed;
extern int  pwm_i,pwm_j,wk_up;;
float KP=0.5;//控制比例
float KI=0.1;//积分系数
float KD=0.0;//微分系数

void key_scanf(void)  //按键PWM调节
{
if(KEY0==0)      //KEY_0 ->KI
{
  delay_ms(10); //消抖
  if(KEY0==0)
  {
   if(wk_up!=3) KD+=0.01;
   if(wk_up==3) KD-=0.01;

   if(KD<=0)  KD=0.00;
  }
}

if(KEY1==0)         //KEY_1 ->KD
{
  delay_ms(10); //消抖
  if(KEY1==0)
  {
   if(wk_up!=2) KI+=0.01;
   if(wk_up==2) KI-=0.01;
      if(KI<=0)  KI=0.00;
  }
}

if(KEY2==0)         //KEY_2 ->KP
{
  delay_ms(10); //消抖
  if(KEY2==0)
  {
   if(wk_up!=1) KP+=0.01;
   if(wk_up==1) KP-=0.01;

   if(KP<=0)  KP=0.00;
  }
}

if(WK_UP==1)         //KEY_2 ->KP
{
  delay_ms(10); //消抖
  if(WK_UP==1)
  {
       wk_up+=1;
     if(wk_up==4)  wk_up=0;
  }
}
}

void PID_Init(void)
{
pid.limit=0.0;//限幅

pid.e_current=0.0;//当前偏差
pid.e_his=0.0;//历史偏差总和
pid.e_last=0.0;//上次偏差
pid.e_llast=0.0;//上上次偏差

pid.target_out=0.0;//目标输出
pid.real_out=0.0;
}

//算法数据实现
float PID_Data(float set_speed)
{
float out_speed;
pid.real_out=(float)LL;
pid.target_out=set_speed;//设定的速度值给target_out处理

pid.e_current=pid.target_out-pid.real_out;//计算当前误差  real_out需要外部调入
//pid.e_his+=pid.e_current;//重复调用记录开机以来的历史误差

out_speed=KP*(pid.e_current-pid.e_last)+KI*pid.e_current+KD*(pid.e_current-2*pid.e_last+pid.e_llast);//计算公式
pid.real_out=pid.real_out+out_speed;//叠加再输出

pid.e_llast=pid.e_last;//为下次数据处理准备;
pid.e_last=pid.e_current;//为下次数据处理准备;

return out_speed;//输出目标调节PWM值
}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pid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motor.h"
#include "pid.h"
#include "usart.h"

u32 LL=0,RR=0,S_L=0,S_R=0,TT=0,speed_lcd,mo_dir=0,set_speed_ms_lcd=0;
u32 temp2=0,temp3=0,temp1=0,temp=0;
float R_T=0.0,speed=0.0,SPEED=0.0,set_speed_ms=0.0;
extern float speed,temp5,temp7,Duty,KP,KI,KD;
extern int adc5,adc7,set_speed,temp_P,temp_I,temp_D,temp_PP,temp_II,temp_DD,pwm_i,pwm_j,wk_up;
extern struct PID pid;

void motor_set(void)
{

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4,1000);        //修改比较值,修改占空比   PB6
        TIM_SetCompare3(TIM4,1000);        //修改比较值,修改占空比   PA1    电机正  L  and   R    前进

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4,pwm_i);        //修改比较值,修改占空比   PB7
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4,pwm_i);        //修改比较值,修改占空比   PA5    电机负  L  and   R   后退

/*
        TIM_SetCompare3(TIM3,PID_Data(i));        //修改比较值,修改占空比   PA1    电机正  L  and   R    前进
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PID_Data(1000-i));        //修改比较值,修改占空比   PA5    电机负  L  and   R   后退
*/
}

void motor_reset(void)
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4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3(TIM4,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4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4,1);   //停车不动
}

void lcd_show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POINT_COLOR=BLACK;
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0,100,24,24,"pwm_i   ->: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50,0,pwm_i,3,24,0);   LCD_ShowxNum(200,0,pwm_j,3,24,0);//显示i,j

    LCD_ShowString(0,24,100,24,24,"LL  value: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50,24,LL,7,24,0);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48,100,24,24,"RR  value: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50,48,RR,7,24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左右编码器的值
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72,200,24,24,"Speed_L  :");//显示出计算过的速度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26,72,100,24,24," .  ");
          temp=speed_lcd/100;
    temp1=speed_lcd%1000;
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26,72,temp,1,24,0);
          LCD_ShowxNum(150,72,temp1,2,24,0);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74,72,100,24,24,"(m/s)");
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96,200,24,24,"Speed_R  :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50,96,S_R,7,24,0);
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120,100,24,24,"TT value :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50,120,TT,7,24,0);

    LCD_ShowString(0,255,200,24,24,"set_LL   :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50,255,set_speed,7,24,0);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279,200,24,24,"set_speed:");//显示出计算过的速度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26,279,100,24,24," .  ");
          temp2=set_speed_ms_lcd/100;
    temp3=set_speed_ms_lcd%1000;
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26,279,temp2,1,24,0);
          LCD_ShowxNum(150,279,temp3,2,24,0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74,279,100,24,24,"(m/s)");
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144,260,24,24,"WK_UP    :");
          LCD_ShowxNum(198,144,wk_up,1,24,0);
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168,260,24,24,"KEY_2   P: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74,168,100,24,24," .   ");
                temp_P=(int)100*KP;
                temp_PP=temp_P/100;
                temp_P=temp_P%100;
    LCD_ShowxNum(174,168,temp_PP,1,24,0);
          LCD_ShowxNum(198,168,temp_P,2,24,0);
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192,260,24,24,"KEY_1   I:");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74,192,100,24,24," .   ");
                temp_I=(int)100*KI;
                temp_II=temp_I/100;
                temp_I=temp_I%100;
    LCD_ShowxNum(174,192,temp_II,1,24,0);
          LCD_ShowxNum(198,192,temp_I,2,24,0);
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216,260,24,24,"KEY_0   D:");
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74,216,100,24,24," .   ");
    temp_D=(int)100*KD;
                temp_DD=temp_D/100;
                temp_D=temp_D%100;
    LCD_ShowxNum(174,216,temp_DD,1,24,0);
          LCD_ShowxNum(198,216,temp_D,2,24,0);
//                v777=(int)(temp7*1000);
//          v7=(v777/1000);
//    v77=v7%1000;
//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74,216,v7,1,24,0);
//          LCD_ShowxNum(198,216,v77,2,24,0);

}

网友A:
楼主设置电机停车的时候为1的占空比,不会损害电机嘛?还有我也在做PID,但是总是一开始就最大值了,有没有什么办法调节,我查找不到问题在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设置电机停车的时候为1的占空比,不会损害电机嘛?还有我也在做PID,但是总是一开始就最大值了,有没有 ...

哈哈哈,1000占空比是向上计数的,输出为 0 哈。
PID的话去B站找一下XX老师的视频,我记得是十来讲的,讲得非常不错,注意理解公式就好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设置电机停车的时候为1的占空比,不会损害电机嘛?还有我也在做PID,但是总是一开始就最大值了,有没有 ...

首先判断引起输出最大值的原因,是否比例系数设置过大了。
如果不是,判断是否迭代时间设置过短,导致迭代速度太快,系统响应跟不上输出的变化速度,导致积分项增加过快,这种情况可以适当调低迭代速度,或者考虑使用饱和积分。
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首先判断引起输出最大值的原因,是否比例系数设置过大了。
如果不是,判断是否迭代时间设置过短,导致迭 ...

大佬,我现在PID调出来了,但是有点问题,应该说问题挺大的,跳跃的频率挺大的,而且跳跃的范围也不确定,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四个电机的速度都相等呢?我现在7200的最大占空比,但是输出的时候占空比的波动范围差不多50左右,还能减少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