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的智能热水器系统源码+原理图设计

楼主(2018-11-24):
  无水警报,自动加水,防溢出,利用电子称检测水位, DS18B20检测温度。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原理图

原理图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ring.h>

bit bdata flag_key;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HX711.h"
#include "keyboard.h"

sfr AUXR = 0x8e;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unsigned char code digit[10]={"0123456789"};     //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
unsigned char code Temp[]={"Temp:"};             //说明显示的是温度
unsigned char code Cent[]={"C"};              //温度单位
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= 0;
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= 0;
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_0 = 0;
unsigned int qupi=0;
long Weight_Shiwu = 100;
//键盘处理变量
unsigned char keycode;
//unsigned char DotPo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数点标志及位置

uint GapValue,GapValue1;

unsigned int idata price=50;     //温度设定值,长整型值

//定义标识
volatile bit FlagTest = 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测试标志,每0.5秒置位,测完清0
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= 0;  //有键按下标志,处理完毕清0
//校准参数
//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,因此,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。
//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,增加该数值。
//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,减小改数值。
//该值可以为小数
//#define GapValue 349
sbit LED=P1^1;

sbit motor = P2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水泵加水
sbit jiare = 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热水壶的继电器控制位

volatile bit ClearWeighFlag = 0; //传感器调零标志位,清除0漂

//显示温度设置

void Display_Price(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a,b,c,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= price 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= price 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= price /1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= price %10;
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8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digit[a]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digit[b]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digit[c] 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digit[d] );
}

//显示温度,第二行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以下是DS18B20的操作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DQ=P2^2;
unsigned char time;   //设置全局变量,专门用于严格延时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,读取应答信号
出口参数:flag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Init_DS18B20(void)
{
bit flag;         //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,flag=0,表示存在;flag=1,表示不存在
DQ = 1;           //先将数据线拉高
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 //略微延时约6微秒
     ;
DQ = 0;           //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,要求保持480~960us
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//略微延时约600微秒
     ;         //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~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
DQ = 1; 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(将数据线拉高)
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     ; //延时约30us(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~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)
flag=DQ;          //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(DQ=0表示存在)
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//延时足够长时间,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
      ;
return (flag);    //返回检测成功标志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
出口参数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unsigned char dat; //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
   for (i=0;i<8;i++)
   {

     DQ =1;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_nop_();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DQ = 0;      //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,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
    dat>>=1;
     _nop_();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DQ = 1;     //将数据线"人为"拉高,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
     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
             ;      //延时约6us,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
     if(DQ==1)
        dat|=0x80; 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,则将1存入dat
    else
     dat|=0x00;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,则将0存入dat
       //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[i]
     for(time=0;time<8;time++)
        ;              //延时3us,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
     }
return(dat);    //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
入口参数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unsigned char i=0;
for (i=0; i<8; i++)
   {
    DQ =1;  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_nop_(); 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DQ=0;          //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
    DQ=dat&0x01;   //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
   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       ;//延时约30us,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~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
    DQ=1;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
    for(time=0;time<1;time++)
     ;//延时3us,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
    dat>>=1;       //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
   }
   for(time=0;time<4;time++)
               ; //稍作延时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延时1ms
(3j+2)*i=(3×33+2)×10=1010(微秒),可以认为是1毫秒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ms()
{
   unsigned char i,j;
for(i=0;i<4;i++)
   for(j=0;j<33;j++)
   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延时若干毫秒
入口参数: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nms(unsigned char n)
{
   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delay1ms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温度显示相关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symbol(void)
{
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WriteAddress(0x40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while(Temp[i] != '\0')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{
      WriteData(Temp[i]);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小数点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dot(void)
{
WriteAddress(0x49);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
WriteData('.');      //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nms(50);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单位(C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cent(void)
{
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WriteAddress(0x4c);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
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while(Cent[i] != '\0')    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{
      WriteData(Cent[i]);  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
入口参数:x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temp1(unsigned char x)
{
unsigned char j,k,l;     //j,k,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、十位和个位
j=x/100;              //取百位
k=(x%100)/10;    //取十位
l=x%10;             //取个位
WriteAddress(0x46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
WriteData(digit[j]);    //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WriteData(digit[k]);    //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WriteData(digit[l]);    //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nms(50);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
入口参数:x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temP3(unsigned char x)
{
   WriteAddress(0x4a);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
WriteData(digit[x]);     //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nms(50); 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void ReadyReadTemp(void)
{
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for(time=0;time<100;time++)
             ; //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
   Init_DS18B20();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,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数据初始化
void Data_Init()
{
   price = 0;
//   DotPos = 0;
}
//定时器0初始化

void Timer0_Init()
{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MOD = 1;       //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
        TL0 = 0xb0;
        TH0 = 0x3c;     //定时器赋予初值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//        AUXR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//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//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//        TL0 = 0xCE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//        TH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//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//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//                 ET0 = 1;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中断
//                EA = 1;
}

//定时器0中断
void Timer0_ISR (void) interrupt 1 //using 0
{
uchar Counter;
        TL0 = 0xb0;
        TH0 = 0x3c;     //定时器赋予初值
//        TL0 = 0xCE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//        TH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
        //每0.5秒钟刷新重量
    Counter ++;
    if (Counter >= 10)
    {
       FlagTest = 1;
           Counter = 0;
    }
}

//按键响应程序,参数是键值
//返回键值:

//        14   0    15 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1:清除设置
//        7    8    9   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:开启motor控制继电器
//                  4    5    6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 //13:开启jiare控制继电器
//        1    2    3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5:关闭两个继电器
void KeyPress(uchar keycode)
{
        switch (keycod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       //目前在设置整数位,要注意price是整型,存储单位为分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DotPos == 0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多只能设置到千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price<1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ce=price*10+keycode*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目前在设置小数位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DotPos==1)  //小数点后第一位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ce=price+keycode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Pos=2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Pric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   //去皮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Pric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1:        //删除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ce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Po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Pric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2: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3: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re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5: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停止加热,停止加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r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主函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{
    unsigned char TL;   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
    unsigned char TH;   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
    unsigned char TN;       //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unsigned char TD;       //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
        unsigned int h;
           GapValue = 2200;

        Init_LCD16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1602
    EA = 0;
    Data_Init();
    Timer0_Init();
   //初中始化完成,开断
    EA = 1;
         motor = 0;
         jiare = 0;

         if(Init_DS18B20()==1)

             display_symbol();
              display_dot();   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点
         display_cent();       //显示温度的单位

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针设置
   LCD1602_write_word(" Welcome To Use ");        //
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+0x4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针设置
   LCD1602_write_word("Temp:");

   Get_Maopi();
   LCD1602_write_com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针设置
   LCD1602_write_word("Set:        C  ");

   Display_Price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//每0.5秒称重一次

          if (FlagTes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We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Tes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if ( h == 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TN >= (price/10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re 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 (TN < (price/10))&&(Weight_Shiwu > 70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iar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 = 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adyReadTemp();     //读温度准备
        TL=ReadOneChar();    //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
        TH=ReadOneChar();    //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
        TN=TH*16+TL/16;      //实际温度值=(TH*256+TL)/16,即:TH*16+TL/16
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,小数部分被丢弃了
        TD=(TL%16)*10/16;    //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,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,
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(保留1位小数)
        display_temp1(TN);    //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    display_temP3(TD);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
        delaynms(10);

          keycode = Getkeyboard();
          //有效键值0-15
          if (keycode<16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KeyPress(keycode);
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code<16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code==12||keycode==13||keycode==1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Press(keycod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We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ke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ode = Getkeyboard()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称重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Get_Weight()
{
        Weight_Shiwu = HX711_Read();
        Weight_Shiwu = Weight_Shiwu - Weight_Maopi;                //获取净重

        Weight_Shiwu = (unsigned int)((float)Weight_Shiwu*6/GapValue)-qupi ;         //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想要那个电路图QWQ能发一份给我吗,我的7805画不出来

网友B:
这个创意挺好,用电子秤测水位

网友C(2019-11-03):
想看一下完整的实物图,谢谢

网友D:
创意太好了  赞一个

网友E:
你好 我的设计是这个能不能提供具体流程软件介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