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根线做的Arduino液晶屏旋转编码器带你进入数字化编程之旅

楼主(2018-11-24):
这个板块没有51热闹,但是编程简单,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创意,其实没有创意和灵魂的东西永远不会成为经典。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Arduino程序源码:
#define ENCODER_A_PIN 2
#define ENCODER_B_PIN 3
#define SWITCH_PIN    4
long position;//
      int latchPin = 8;//RS
      int dataPin = 9;//RW
      int clockPin =10;//EN
      unsigned char tabe[10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//查表法//0-9数字
void setup()
{
  //setup our pins 初始化我们的需要的引脚
  pinMode(ENCODER_A_PIN, INPUT);
  pinMode(ENCODER_B_PIN, INPUT);
  pinMode(SWITCH_PIN, INPUT);

  attachInterrupt(0, read_quadrature, CHANGE);

        pinMode(latchPin, OUTPUT); //设置引脚为输出
        pinMode(clockPin, OUTPUT);
        pinMode(dataPin, OUTPUT);
       Lcdint( );//lcd
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写SPI时序,具体参考shiftout 命令使用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void WriteByte(int dat)
      {

          digitalWrite(latchPin, HIGH);
          shiftOut(dataPin, clockPin, MSBFIRST, dat);
          digitalWrite(latchPin, LOW);
      }
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写命令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void LcdCommandWrite(int value) {
        int H_data,L_data;
         H_data = value;
         H_data &= 0xf0;           //屏蔽低4位的数据
         L_data = value;             //xxxx0000格式
         L_data &= 0x0f;           //屏蔽高4位的数据
         L_data <<= 4;             //xxxx0000格式
         WriteByte(0xf8);          //RS=0,写入的是指令;
         WriteByte(H_data);
         WriteByte(L_data);
      }
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写数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void LcdDataWrite(int value) {
        int H_data,L_data;
         H_data = value;
         H_data &= 0xf0;           //屏蔽低4位的数据
         L_data = value;             //xxxx0000格式
         L_data &= 0x0f;           //屏蔽高4位的数据
         L_data <<= 4;             //xxxx0000格式
         WriteByte(0xfa);          //RS=1,写入的是数据
         WriteByte(H_data);
         WriteByte(L_data);
      }
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void Lcdint(void)
      {
        LcdCommandWrite(0x30);  //  设定为基本指令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CommandWrite(0x03);  // //允许输入卷动位址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CommandWrite(0x0c);  // //脱离随眠状态,显示打开,关光标,反白关.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LcdCommandWrite(0x01);  // 清屏指令.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CommandWrite(0x06);  // AC自动加一,光标右移,整体显示不移动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}
   void LCD_zfc(char *p)//定义一个带指针的函数?(字符串)
{
        while(*p!=0)//不能用";"
        LcdDataWrite(*p++);
}
<font style="font-size: 36.9444px">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显示1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/font>
void display1(void)
{
    int dt1,dt2,dt3,dt4,dt5,dt6,dt7,dt8;

          long temp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放温度值的10倍=12345678;

        temp=position;//旋转
        //temp=12345678;
        dt1 = temp%10;//1位
        dt2 = temp%100/10;//2位
        dt3 = temp%1000/100;//3位
        dt4 = temp%10000/1000;//4位

        dt5 = temp%100000/10000;//5位
        dt6 = temp%1000000/100000;//6位
        dt7 = temp%10000000/1000000;//7位
        dt8 = temp/10000000;//8位             最高位

    LcdCommandWrite(0x98);//LCD12864_W ((0或1),****)  0写指令  1写数据
   // 0xCE,0xC2,0xB6,0xC8

         LcdDataWrite(0xd0 );
         LcdDataWrite(0xfd );
         LcdDataWrite(0xd7 );
         LcdDataWrite(0xaa );
         LcdDataWrite(0x3a);// .

    // LcdDataWrite(tabe[dt8]);//8位
     //LcdDataWrite(tabe[dt7]);//7位
    // LcdDataWrite(tabe[dt6]);//6位
     //LcdDataWrite(tabe[dt5]);//5位
     LcdDataWrite(tabe[dt4]);//4位
     LcdDataWrite(tabe[dt3]);//3位
     //LcdDataWrite(0x2e);// .....
     LcdDataWrite(tabe[dt2]);//2位
     LcdDataWrite(tabe[dt1]);//1位
     LCD_zfc(" R");
}
void read_quadrature()
{
  if (digitalRead(ENCODER_A_PIN) == LOW)
  {
      if (digitalRead(ENCODER_B_PIN) == LOW)
      position++;
      if(position>1000)position=1000;
  }
  else
  {
     if (digitalRead(ENCODER_B_PIN) == LOW)
      position--;
      if(position<0)position=0;
  }
   if (digitalRead( SWITCH_PIN ) == LOW)
  {
  position=0;
  }
}
void loop()
{
        display1();//旋转
        read_quadrature()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