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单片机避障简易程序

楼主(2018-11-24):
参加比赛的程序分享

#include"sys.h"
#include"delay.h"
//系统头文件
#include"timer.h"
#include"gpioin.h"
//定时器头文件
#include"l298nin.h"
#include"pwm.h"
//电机驱动头文件
#include"oled.h"
#include"iic.h"
//显示屏头文件
#include"motor.h"
#include"calculate&pi.h"
//编码器头文件

//全局变量
int Vocality[2];//速度值 取值范围在0~95之间
int Pwm[2];
int Encoder_Date[2];

extern int flagA,flagB,flagC,flagD;
extern int finishflag8;

int main()
{
        Vocality[0] = 78;
        Vocality[1] = 78;

  delay_init(168);
        led_init();

        gpioin_init();
        l298nin_init();

        TIM3_Encoder_init();
        TIM4_Encoder_init();//编码器信号捕捉初始化

        TIM13_pwm_init(499,8399);
        TIM14_pwm_init(499,8399);//pwm输出初始化

        IIC_Init();
        OLED_Init();//oled初始化

        TIM2_init(499,8399);//每50ms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,扫描光电开关的情况
        TIM7_CAL_init(499,8399);//每0.1s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,进行pi控速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straight();
//由光电开关0进行卡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dian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only_lef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gdian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stra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由光电开关1进行转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gdian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A) finishflag8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only_r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gdian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flag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stra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C) flag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B) flagC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A) flagB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A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pwm:
  1. //pwm调速函数,用于调整EnA和EnB的电平

  2. #include"pwm.h"
  3. #include"sys.h"

void TIM13_pwm_init(u16 arr,u16 psc)  //PF8引脚的控制即EnA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OCInitstru;//结构体指针变量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13,ENABLE);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F,ENABLE);//时钟初始化
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GPIO_PinSource8,GPIO_AF_TIM13);//复用功能映射

        GPIO_Initstru.GPIO_Mode 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.GPIO_Pin  = GPIO_Pin_8;
        GPIO_Initstru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F,&GPIO_Initstru);//GPIO口初始化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.TIM_Period = arr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.TIM_Prescaler = psc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.TIM_CounterMode 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13,&TIM_TimeBaseInitstru);//定时器初始化
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13,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13,ENABLE);//输出比较通道预装载

        TIM_OCInitstru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
        TIM_OCInitstru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Low;
        TIM_OCInitstru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 TIM_OCInitstru.TIM_Puls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OC1Init(TIM13,&TIM_OCInitstru);//输出比较通道初始化

        TIM_Cmd(TIM13,ENABLE);//打开定时器
}

void TIM14_pwm_init(u16 arr,u16 psc)  //PF9引脚的控制即EnB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OCInitstru;//结构体指针变量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14,ENABLE);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F,ENABLE);//时钟初始化
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GPIO_PinSource9,GPIO_AF_TIM14);//复用功能映射

        GPIO_Initstru.GPIO_Mode 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.GPIO_Pin  = GPIO_Pin_9;
        GPIO_Initstru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F,&GPIO_Initstru);//GPIO口初始化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.TIM_Period = arr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.TIM_Prescaler = psc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.TIM_CounterMode 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14,&TIM_TimeBaseInitstru);//定时器初始化
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14,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14,ENABLE);//输出比较通道预装载

        TIM_OCInitstru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
        TIM_OCInitstru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Low;
        TIM_OCInitstru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 TIM_OCInitstru.TIM_Puls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OC1Init(TIM14,&TIM_OCInitstru);//输出比较通道初始化

        TIM_Cmd(TIM14,ENABLE);//打开定时器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