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可以帮忙制作下这个电子时钟,功能太多了!我这只菜鸟只会前面两个功能 求帮助

楼主(2018-11-24):
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数字时钟,可以显示时、分、秒,并且可设置时间和闹钟。
二、要求
1、基本要求
(1)不得使用实时钟芯片,必须采用单片机中的定时器来实现。
(2)显示采用数码管显示。若数码管数量不足,则秒用8位LED显示的BCD码来表示。
例如:当前为28秒,则LED显示00101000(1表示LED亮,0表示LED灭)
(3)可对时分秒进行设置,设置时对应的两位数码管应间隔500ms闪烁。
(4)可设置闹钟,并且到时间后蜂鸣器每隔1秒响1次,鸣响1秒,持续10秒,声音要
求响亮。
(5)闹钟鸣响时,可手动消除闹钟。
2、发挥部分
(1)可设置为12小时制或24小时制
(2)闹钟鸣响的时间可设置
(3)可设置多个闹钟。
(4)当闹钟鸣响后,未手动消除闹钟时,用LED呼吸灯的方式进行提醒,按键后消除呼
吸灯。

楼主:
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帮忙呀!想了半天程序,还是难受

网友A:
多年前搞过一个类似的,三功能,三按键:电子时钟(可以分别调整时、分,校秒,仅24小时制),倒计时,双针秒表(最大计99小时,有10毫秒显示)。3三功能可以同时运行,至于你说的那些功能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实现。没有使用外部定时器件,用了两个内部定时器,一个用于时钟中断,一个用于字符显示的定时中断。这个程序外观上看跟普通体育课上用的秒表一样,但多了个倒计时。在一个实验板上运行通过,功能正常,原打算做出来的,可一直到现在也没动手,做出来反正也没什么难度也没什么悬念。但这个程序全部都是用汇编语言写的,这个论坛好像不怎么欢迎汇编语言。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就把它翻出来贴在这里或者电邮给你也可以,做些原理解释也可以。

网友B:
太简单,没挑战性

网友B:
太简单,没挑战性,不想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年前搞过一个类似的,三功能,三按键:电子时钟(可以分别调整时、分,校秒,仅24小时制),倒计时,双针 ...

我这儿有个程序我改了半天运行不对 #include<reg52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duan = P1^6; //段选
sbit wei = P1^7; //位选
sbit S1 = P3^6;        //暂停键
sbit S2 = P3^5;        //增加键
sbit S3 = P3^4;        //减少键
sbit S4 = P3^1; //闹钟设置键
sbit S5 = P3^0; //闹钟启用停止键
sbit BEE = P1^5;//蜂鸣器
sbit S6=P3^2; //24小时与12小时转换
uchar code aaa[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char temp,out = 1,qq = 0,ww = 0,H,M,S,j1,j2,k1,k2,l1,l2;
uchar H1 = 0,M1 = 0,Sa = 0,j10,j20,k10,k20,l10,l20,SS = 0;
uint UT;

void delayMS(x) //延时函数,单位毫秒
{
        uint a , b;
        for(a = 0 ; a < x ; a++ )
        for(b = 0 ; b < 110 ; b++);
}

void play(uint h1 , uint h2 , uint m1 , uint m2 , uint s1 , uint s2) //时分秒的显示
{
        wei = 1; //时的十位
        P2 = 0x7f;
        wei = 0;

        duan = 1;
        P0 = aaa[h1];
        duan = 0;
        delayMS(3);

        wei = 1; //时的个位
        P2 = 0xbf;
        wei = 0;

        duan = 1;
        P0 = aaa[h2];
        duan = 0;
        delayMS(3);

        wei = 1; //分的十位
        P2 = 0xdf;
        wei = 0;

        duan = 1;
        P0 = aaa[m1];
        duan = 0;
        delayMS(3);

        wei = 1; //分的个位
        P2 = 0xef;
        wei = 0;

        duan = 1;
        P0 = aaa[m2];
        duan = 0;
        delayMS(3);

        wei = 1; //秒的十位
        P2 = 0xf7;
        wei = 0;

        duan = 1;
        P0 = aaa[s1];
        duan = 0;
        delayMS(3);

        wei = 1; //秒的个位
        P2 = 0xfb;
        wei = 0;

        duan = 1;
        P0 = aaa[s2];
        duan = 0;
        delayMS(3);
}

void stopfunc() //S1键函数 暂停
{
        if(S1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
                qq++;
                out = 0; //暂停
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}
}

void WWS4() //闹钟设置
{
        if(S4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S4);
                ww++;
        }
}

void begin() //S5键 闹钟启动和停止
{
        if(S5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S5);
                SS = !SS;
        }
}

        void clock()
   {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for(i=1000;i>0;i--)
        {BEE=1;
                P1=0xfe;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BEE=0;
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}}
void ala() //闹钟控制蜂鸣器
{
        if((H == H1) && (M == M1) && (SS == 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clock();
        }

}
  void to12()
  {  if(S6==0)
  {
          if(H>=12)
    {H=H-12;}
  if(H1>=12)
    {H1=H1-12;}
  }

}

void buttfunc() //S2键、S3键函数 调时
{

        if(qq == 1) //第一次按S1时,调秒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2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 < 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3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1=H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2=H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=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2=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=S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2=S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j2,j1,k2,k1,l2,l1);
        }
        if(qq == 2) //第二次按S1时,调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2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 < 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3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1=H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2=H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=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2=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=S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2=S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j2,j1,k2,k1,l2,l1);
        }
        if(qq == 3) //第三次按S1时,调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2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 < 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3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= 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1=H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2=H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=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2=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=S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2=S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j2,j1,k2,k1,l2,l1);
        }
        if(qq == 4) //第四次 ,设闹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10=H1%10;
                j20=H1/10;
                k10=M1%10;
                k20=M1/10;
                l10=Sa%10;
                l20=Sa/10;
                play(j20,j10,k20,k10,l20,l10);
                if(ww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 < 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 >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ww =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1 < 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1 >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1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1 = 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qq == 5) //第五次按S1时,继续计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
                qq = 0;
                ww = 0;
                out = 1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 //定时器0
        IE = 0x83; //中断打开,打开外部中断0和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H0 = (65536 - 46080)/256; //初值:2^16=65536   11.0592*10^6 * 50*10^(-3)=46080 (晶振*中断时间)
        TL0 = (65536 - 46080)%256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opfunc();
                begin();
                ala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12();
                if(out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T == 20) //1秒钟到了----20*50=100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 == 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 == 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 == 24) //24小时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1=H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2=H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=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2=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=S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2=S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j2,j1,k2,k1,l2,l1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WS4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func(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void 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(65536 - 46080)/256; //重装初值
        TL0 = (65536 - 46080)%256;
        UT++;
}

就是其中的24小时转12小时我做仿真的时候一按那按键时间就不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太简单,没挑战性,不想搞

大佬做下吧!我太菜了,不会-_-|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