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利用AS608指纹模块来控制电机?求帮助

楼主(2018-11-24):
我现在要利用51单片机来感应AS608指纹模块成功匹配指纹的信号,然后再利用单片机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,请问如何利用51单片机来感应AS608成功匹配后输出出来的信号?

网友A(2019-04-12):
您好,请问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,我买的也是AS608,搭好电路后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,单片机与AS608连不上,但用USB-TTL直接将AS608连到电脑上,用上位机可以识别它,还可以采集我的指纹。

网友B(2019-07-18):
AS608成功匹配后输出存储内指纹的占位号,可以根据这编号来做下一步控制的引用条件,通常指纹是属于影像识别和身份验证环境,你说的控制电机是验证成功和失败分别动作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