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软件仿真这个问题彻底搞朦了我

楼主(2018-11-24):
在keil软件仿真时发现了一个问题,简化后如图:只有00000000, 00000001, 10000000三个数可以正确显示,其他二进制赋值就不能正确显示,但是用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赋值都能I/O正确显示, 真朦了,哪位高手解释一下。

网友A:
1111 1111  这是起码有 23 位
8位 最大才 255
楼上说的很明确 你那是 十进制数

楼主:
首先感谢二位朋友的提醒,现在明白了,原来如此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首先感谢二位朋友的提醒,现在明白了,原来如此!

00000011  是 9
0 开头的 是  8 进制数
1000 0000 是十进制数 相当于十六进制  0x 0098 9680  但 51只有8位 就是 0x80 二进制 1000 0000  B
你可以用汇编 直接写二进制 就很明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0000011  是 9
0 开头的 是  8 进制数
1000 0000 是十进制数 相当于十六进制  0x 0098 9680  但 51只 ...

谢谢!因为平常不接触8进制,脑子里没有这样的反应,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,再次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1111111 你这是10进制的数

谢谢,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