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时钟设计,不用时钟芯片(最好仿真和程序齐全的)

楼主(2018-11-25):
不用时钟芯片

网友A:
不用时钟芯片的话就用单片机内部中断可以实现,精度略差。做个小计时器什么的还是可以的。要是长期走时当时钟就不太合适了,一天下来误差十秒八秒的很正常,还是用时钟芯片省事多了,芯片自己计时,断电有电池后备不会丢失时间,单片机只管读取时间,有更多资源去做其他事情了。
我曾做过一个小时钟,用的时钟芯片走时,连数码管扫描也用芯片控制,单片机就省心多了。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21550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