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duino控制RadioShack Pro-405 MB1501仿真源码与实践(宽频接收机改造)

楼主(2018-11-25):
本人的Pro-405 宽频接收机部分按键无效,显示看不清楚,出差改了这个程序,29-54/87.3-107.9/137-174/380-512MHz 基本步进均为12.5kHz,可选50/100kHz,有W/NFM切换控制,未做波段控制。29-54可接电视高频头中频,87.3-107.9可有可无,音质一般,380-512本地还能收到几套模拟伴音,欢迎各位改进。
MB1501_Scanner.ino 副本(2)V0.1直接计算参数,副本采用递加递减,仿真长按F+,发送间隔均为111ms,主要取决于按键延时100ms。V0.2按键延时可变,仿真长按F+,发送间隔约为21ms。
Arduino无法直接输入中文,有简单英文说明,引用部分保留日文注释。
Pro-405.xls为相关参数计算,其中380MHz 4F应为50,难道是WPS的问题?

MB1501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MB1501引脚图与管脚功能定义:
MB1501的arduino源程序如下:
/*
QRP 2m FM Transceiver Project with BS2 shiftout any bits
modify by learning 2016.11 V0.2 fast scan */
//RadioShack Pro-405 29-54/87.3-107.9/137-174/380-512MHz with 12.5kHz steps
#include<stdlib.h>
#include <LiquidCrystal.h>
LiquidCrystal lcd(2, 3, 4, 5, 6, 7);
int buttonpin = A3;
int audiopin = A2;
const int PLL_data = 8 ;
const int PLL_clock = 9 ;
const int PLL_LE = 10 ;

//unsigned int  R_up = 0x84 ;  //M=64 R=512
unsigned int  R_up = 0x88 ;  //M=64 R=1024
unsigned int  R_low = 0x01 ;
unsigned int  N_up = 0;
unsigned int  N_low;
unsigned int A_0; //A0 A' can't be used
unsigned int A;
int T = 100;

char* audiotext[]={
  "NFM", "WFM"};
int audio = 0;
long freqbandarray[] = {
  873000, 290000, 1370000, 3800000};//0.1kHz
char* bandtext[]={
  "FM", "VL", "VH", "U"};
int band = 1;
long stepsizearray[] = {
  125 ,500 ,1000 ,80000};//0.1kHz
char* stepsizetext[]={
  "12.5 kHz", "50 kHz", "100 kHz", "8 MHz"};
int stepsize = 0;
int button;
int buttondelay = 0;
int menuoption = 0;

void pll_set_frequency(long pllfreq) {
  if (band == 0 || band == 1) {
    N_low=((pllfreq+107000)/8000);
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+107000)/125%64;
  }
  if (band == 2 ) {
    N_low=((pllfreq-107000)/8000);
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-107000)/125%64;
  }
  if (band == 3) {
    N_up=highByte((pllfreq-107000)/8000);
    N_low=lowByte ((pllfreq-107000)/8000);
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-107000)/125%64;
  }
  A_0 = A << 1;

  //M,Rを設定
  digitalWrite(PLL_LE, LOW);
  // シフト演算を使ってデータを送信する
  shiftOut(PLL_data, PLL_clock, MSBFIRST, R_up);
  shiftOut(PLL_data, PLL_clock, MSBFIRST, R_low);
  digitalWrite(PLL_LE, HIGH);

  //N,Aを設定
  digitalWrite(PLL_LE, LOW);
  // シフト演算を使ってデータを送信する
  shiftOut(PLL_data, PLL_clock, MSBFIRST, N_up);
  shiftOut(PLL_data, PLL_clock, MSBFIRST, N_low);
  shiftOut(PLL_data, PLL_clock, MSBFIRST, A_0);
  digitalWrite(PLL_LE, HIGH);
}

void readbuttons(){
  int pinread = analogRead(buttonpin);
  if (pinread > 90 && pinread < 120) { //1k 1k2
    buttondelay ++;
    if (buttondelay == 2) button = 0;//M-
    else button = -1;
  }
  if (pinread > 190 && pinread < 230) { //2k4 2k7
    buttondelay ++;
    if (buttondelay == 2) button = 1;//M+
    else button = -1;
  }
  if (pinread > 320 && pinread < 360) { //4k7 5k1
    button = 2;//--
    //delay (100);//ms
    delay (T);
    buttondelay ++;
    if (buttondelay == 2) {
      button = 4;
      T=10;
    } //-
  }
  if (pinread > 480 && pinread < 540) { //10k
    buttondelay ++;
    if (buttondelay == 2) { //BAND
      band ++;
      if (band > 3) band = 0;
      if (band == 0 || band == 1) {
  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+107000)/125%64;
        R_up = 0x88;
        N_up = 0;
      }
      if (band == 2) {
  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-107000)/125%64;
        R_up = 0x88;
        N_up = 0;
      }
      if (band == 3) {
  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-107000)/125%64;
        R_up = 0x98;
      }
      //setfrequency();//?
      pll_set_frequency(freqbandarray[band]);
      delay (30);//ms
    }
  }
  if (pinread > -1 && pinread < 40) {
    button = 3;//++
    //delay (100);//ms
    delay (T);
    buttondelay ++;
    if (buttondelay == 2) {
      button = 5;
      T=10;
    } //+
  }
  if (pinread > 1000) {
    buttondelay = 0;
    T=100;
    button = -1;
  }
}

void menu(){
  if (button == 1) menuoption ++;
  if (button == 0) menuoption --;
  if (menuoption > 2 ) menuoption = 0;
  if (menuoption < 0 ) menuoption = 2;
  if (menuoption == 0) setfrequency();
  if (menuoption == 1) setstepsize();
  if (menuoption == 2) setaudio();
}

void setfrequency(){
  lcd.setCursor(0, 0);
  lcd.print("frequency  ");
  //  lcd.print("FREQ  ");
  lcd.setCursor(0, 1);
  if (button == 2) {
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freqbandarray[band] - (stepsizearray[stepsize]);
    if (band == 0 && freqbandarray[band] < 873000) {
  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1079000;
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+107000)/125%64;
    }
    if (band == 1 && freqbandarray[band] < 290000) {
  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540000;
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+107000)/125%64;
    }
    if (band == 2 && freqbandarray[band] < 1370000) {
  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1740000;
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-107000)/125%64;
    }
    if (band == 3 && freqbandarray[band] < 3800000) {
  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5120000;
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-107000)/125%64;
    }
    pll_set_frequency(freqbandarray[band]);
  }
  if (button == 3) {
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freqbandarray[band] + (stepsizearray[stepsize]);
    if (band == 0 && freqbandarray[band] > 1079000) {
  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873000;
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+107000)/125%64;
    }
    if (band == 1 && freqbandarray[band] >= 540000) {
  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290000;
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+107000)/125%64;
    }
    if (band == 2 && freqbandarray[band] >= 1740000) {
  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1370000;
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-107000)/125%64;
    }
    if (band == 3 && freqbandarray[band] > 5120000) {
      freqbandarray[band] = 3800000;
      A=(freqbandarray[band]-107000)/125%64;
    }
    pll_set_frequency(freqbandarray[band]);
  }
  lcd.print((freqbandarray[band]) / 10000);
  lcd.print (".");
  if (((freqbandarray[band]) % 10000) <1000) {
    lcd.print("0");
    if (((freqbandarray[band]) % 10000) == 0) lcd.print("000");
    else lcd.print((freqbandarray[band]) % 10000);
  }
  else lcd.print((freqbandarray[band]) % 10000);
  lcd.print(" MHz    ");
}

void setstepsize(){
  lcd.setCursor(0, 0);
  lcd.print("stepsize        ");
  lcd.setCursor(0, 1);
  if (button == 4) stepsize --;
  if (button == 5) stepsize ++;
  if (stepsize < 0) stepsize = 2;
  if (stepsize > 2) stepsize = 0;
  lcd.print(stepsizetext[stepsize]);
  lcd.print("             ");
}

void setaudio(){
  lcd.setCursor(0, 0);
  lcd.print("audio           ");
  lcd.setCursor(0, 1);
  if (button == 4) audio --;
  if (button == 5) audio ++;
  if (audio < 0) audio = 1;
  if (audio > 1) audio = 0;
  lcd.print(audiotext[audio]);
  lcd.print("            ");
  digitalWrite(audiopin, audio);
}

void setup(){
  pinMode(audiopin, OUTPUT);
  pinMode(PLL_data, OUTPUT);//!
  pinMode(PLL_clock, OUTPUT);
  pinMode(PLL_LE, OUTPUT);
  lcd.begin(16, 2);
  //setfrequency();//?
  pll_set_frequency(freqbandarray[band]);
  delay (30);//ms
  digitalWrite(audiopin, audio);
}

void loop(){
  readbuttons();
  menu(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