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可并行接口8255实验(含汇编语言和C语言代码+仿真)

楼主(2018-11-25):
单片机源程序如下(汇编语言):
CSEG AT 0000H
LJMP START
CSEG AT 4100H
PA EQU 0CFA0H
PB EQU 0CFA1H
PCTL EQU 0CFA3H
START: MOV DPTR,#PCTL ;置8255A控制字,ABC口均工作,方式0,AC口输出,B口输入
       MOV A,#082
       MOVX @DPTR,A
       LOOP: MOV DPTR,#PB ;从B口读入开关状态值
       MOVX A,@DPTR
       MOV DPTR,#PA ;从A口将状态值输出显示
       MOVX @DPTR,A
       MOV R7,#10H ;延时
DELO: MOV R6,DEL1
DEL1: DJNZ R6,DEL1
      DJNZ R7,DEL0
      JMP LOOP
      END

c语言:
#include<absacc.h>
#define PORTC XBYTE[0Xfefe]
#define CONTROL XBYTE[0Xfeff]
void DELAYLONG(void);
void DELAYSHORT(void);
void main(void)
{
CONTROL=0x80;
PORTC=0XFF;
while(1)
{
PORTC=0Xde;
DELAYLONG();
PORTC=0Xee;
DELAYSHORT();
PORTC=0Xef;
DELAYSHORT();
PORTC=0Xee;
DELAYSHORT();
PORTC=0Xef;
DELAYSHORT();
PORTC=0Xee;
DELAYSHORT();
PORTC=0Xef;
DELAYSHORT();

PORTC=0Xf3;
DELAYLONG();
PORTC=0Xf5;
DELAYSHORT();
PORTC=0Xf7;
DELAYSHORT();
PORTC=0Xf5;
DELAYSHORT();
PORTC=0Xf7;
DELAYSHORT();
PORTC=0Xf5;
DELAYSHORT();
PORTC=0Xf7;
DELAYSHORT();
}
}

void DELAYLONG(void)
{
unsigned i;
for(i=0;i<30000;i++);
}

网友A:
仿真不走!!

网友B(2019-01-27):
程序有问题

网友C(2019-06-06):
感谢楼主,但是需要测试看看

网友D(2020-12-04):
程序和电路图都有点问题,需要修改一下才能正常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