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A/D芯片ADC0809转换性能及编程方法,P3口、P1口应用实验

楼主(2018-11-25):
一、实验目的:
1、掌握A/D转换与单片机的接口方法。
2、了解A/D芯片ADC0809转换性能及编程方法。通过实验了解单片机如何进行数据采集。
二、实验设备:EL-8051-III型单片机实验箱
三、实验内容:利用实验台上的ADC0809做A/D转换器,实验箱上的电位器提供模拟电压信号输入,编制程序,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,用数码管显示模拟量转换的结果。
四、实验原理:
A/D转换器大致有三类:一是双积分A/D转换器,优点是精度高,抗干扰性好,价格便宜,但速度慢;二是逐次逼近法A/D转换器,精度、速度、价格适中;三是并行A/D转换器,速度快,价格也昂贵。 实验用的ADC0809属第二类,是八位A/D转换器。每采集一次需100us。ADC0809 START端为A/D转换启动信号,ALE端为通道选择地址的锁存信号。实验电路中将其相连,以便同时锁存通道地址并开始A/D采样转换,故启动A/D转换只需如下两条指令:
MOV DPTR,#PORT
             MOVX @DPTR,A
     A中为何内容并不重要,这是一次虚拟写。 在中断方式下,A/D转换结束后会自动产生EOC信号,将其与8031CPU板上的INT0相连接。在中断处理程序中,使用如下指令即可读取A/D转换的结果:
             MOV DPTR,#PORT
             MOVX  A,@DPTR
五、实验电路图:

#include <AT89X52.H>
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[]={0xfe,0xfd,0xfb,0xf7, 0xef,0xdf,0xbf,0x7f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 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00};
unsigned char dispbuf[8]={10,10,10,10,10,0,0,0};//5,6,7有效
unsigned char dispcount;
unsigned char getdata;
unsigned int temp;
long int  i;
unsigned int R1;

sbit ST=P3^0;
sbit OE=P3^1;
sbit EOC=P3^2;
sbit CLK=P3^3;

void main(void)
{
  ST=0;
  OE=0;
  ET0=1;
  ET1=1;
  EA=1;
  TMOD=0x12;
  TH0=216;
  TL0=216;
  TH1=(65536-5000)/256;
  TL1=(65536-5000)%256;
  TR1=1;
  TR0=1;
  ST=1;
  ST=0;
  while(1)
    {
      if(EOC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OE=1;
          getdata=P0;
          O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i=getdata*196;        //5/255=0.019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buf[5]=i/1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i%1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buf[6]=i/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i%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buf[7]=i/100;
          ST=1;
          ST=0;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t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  //定时器0  中断服务
{
  CLK=~CLK;
}

void t1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0  //定时器1  中断服务
{
  TH1=(65536-6000)/256;
  TL1=(65536-6000)%256;
  P2=0xff;
  P1=dispcode[dispbuf[dispcount]];
  P2=dispbitcode[dispcount];
  if(dispcount==5)
    {
      P1=P1 | 0x80;
    }
  dispcount++;
  if(dispcount==8)
    {
      dispcount=0;
    }
}

实验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