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ds3231时钟芯&TM1637数码管&52单片机怎么连接起来

楼主(2018-11-25):
请问ds3231时钟芯&TM1637数码管&52单片机怎么连接起来,是3231和数码管分别连接到单片机引脚,还是把时钟芯片的sda&scl与TM1637的clk&dio连接后再统一连接到单片机引脚

网友A:
ds3231和TM1637用的接口协议不一样,需要分别连接。

网友B:
应该是3231和数码管分别连接到单片机引脚。

网友B:
如果要公用clk&dio就要知道器件I2C地址,在不清楚器件I2C地址情况下,最好分别接到单片机。

网友C(2025-10-12):
ds3231先通过单片机处理再通过数码管显示

网友D:
在连接 DS3231 时钟芯片、TM1637 数码管和 52 单片机时,建议将 DS3231 和 TM1637 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引脚,原因如下:   1. 通信协议与硬件特性   - DS3231:采用 I²C 通信协议,使用  SDA (数据线)和  SCL (时钟线)两根线与单片机通信。 - TM1637:虽然它的  CLK (时钟线)和  DIO (数据线)在功能上与 I²C 有相似性,但它是一种专用的数码管驱动通信方式,并非标准 I²C 协议(时序、应答等机制与 I²C 有差异)。   2. 若“统一连接”的问题   如果把 DS3231 的  SDA / SCL  和 TM1637 的  CLK / DIO  直接“捆在一起”再连单片机,会出现:   - 通信冲突:两种设备的通信时序、电平逻辑可能不兼容,单片机发送的信号会同时被两个设备接收,导致数据混乱,无法正确与其中任一设备通信。 - 硬件干扰:不同设备的总线驱动能力、上拉/下拉电阻需求不同,强行共用总线会引发电平异常、信号失真等问题。   正确连接方式示例   - DS3231 与单片机连接: -  DS3231_SDA  → 单片机某 I/O 口(如 P1.0)。 -  DS3231_SCL  → 单片机某 I/O 口(如 P1.1)。 - 同时为  SDA 、 SCL  外接上拉电阻(一般 4.7kΩ 左右,因为 I²C 总线通常需要上拉)。 - TM1637 与单片机连接: -  TM1637_CLK  → 单片机某 I/O 口(如 P2.0)。 -  TM1637_DIO  → 单片机某 I/O 口(如 P2.1)。   这样单片机可通过不同的 I/O 口,分别按照 DS3231 的 I²C 协议、TM1637 的专用驱动协议与两者通信,避免冲突,保证稳定性.

网友E:
必须分别连接,否则两个都不能正常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