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帮我看看这个单片机程序如何跳出这个循环?

楼主(2018-11-25)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unsigned int a,i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;
        for(j=i;j>0;j--)
                for(k=112;k>0;k--);
}

void left()
{
    P1=0xfe;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300);
                P1=_crol_(P1,1);   //P1逐步左移一位。
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for(a=0;a<8;a++)
{
left();
}
P1=0x00;
}

网友A:
你要跳出那个循环,都能跳出啊。

网友B:
能跳出循环。但当main()里的a大于8后,“死机”

网友C:
建议不要把循环变量定义成全局变量。
你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i, 又在delay()函数中用了一形参i,你知道你用的i是多少吗?

网友D:
这个单片机程序  加while(1); 可以跳出这个循环
void main()
{
   for(a=0;a<8;a++)
  {
    left();
  }
  P1=0x00;
  while(1); //加 <------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