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799的单片机驱动程序(带详细注释,完全测试通过)

楼主(2018-11-25):
        本程序由《郑州轻工业大学》星空总创空间327房间鲁路编写,仅限于学习使用,如有问题,请联系:
        QQ:1224595453
        TEL:13071067331

        程序使用说明:
                1、Display包中是用与LCD1602显示的相关函数,使用只需重新定义LCD1602.h中的变量或者端口;
                2、Delay包中是相关延时函数;
                3、Main包中包括了实验板上的端口声明,以及菜单显示函数;
                4、AD7799包中是所有对AD7799的配置函数,每次使用时修改下面两个函数即可基本上配置所有AD7799的相关参数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-------- AD7799修改单双极性增益倍数和通道 --------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AD7799_Set_Gain_and_Channel(uchar Polarity,uchar Gain,uchar Ch);        //Polarity为0代表双极性,为1代表单极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-------- AD7799修改转换模式和转换速率 --------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AD7799_Set_Conversion_mode_and_Time(uchar Conversion_mode,uchar Time);        //Conversion_mode为0代表连续转换,为1代表单次转换,Conversion_mode代表转换速率
                5、本程序并未包含滤波算法,如需使用,请自己另加;
                6、更多相关知识,请参考AD7799Datasheet,建议学习英文原版手册,中文翻译的手册存在错误。

        附注:
                1、实验发现,AD7799内部增益调节最好不要超过2倍,超过2倍后,读数偏差巨大,这里不知道是否是电路或者程序的问题还是AD7799的问题;
                2、转换速率不要过高,使用推荐的16.7Hz较好;
                3、至于转换模式是连续还是单次,可以根据实际应用来设置,这里总结一下发现:连续转换适合于制作电压表或者测量仪器使用,因为转换速度快;单次转换在每次转换完成后会进入Power Down模式,因此适合于低功耗场合,
                   例如温度、湿度等变化速度不快的参量。

#include <AD7799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main.h>
#define      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
#define N 16
#define A 10   //限幅滤波的幅值波动

/*---------- AD初始化 ----------*/
void AD7799_init_1(void)        //AD7799初始化,通道3,增益1,速率120ms
{
        CS=0;
        delay10ms();

        AD7799_Set_Gain_and_Channel(1,1,3);                //单极性,Gain=1,CH=3
        Internal_Zero_Scale_Calib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//片内零刻度校准
        Internal_Full_Scale_Calib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//片内满刻度校准

        AD7799_Set_Conversion_mode_and_Time(1,1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,转换速率120ms

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//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//        delay10ms();
//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1022
//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
//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为1级放大       (21H) 2通道 2级放大
//        delay10ms();

//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//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//        delay10ms();
//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//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//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A);        //默认速率(120ms)
//        delay10ms();

}

/*---------- AD7799修改单双极性增益倍数和通道 ----------*/
void AD7799_Set_Gain_and_Channel(uchar Polarity,uchar Gain,uchar Ch)        //Polarity为0代表双极性,为1代表单极性
{
    if(Polarity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1代表单极性
    {
        if(Ch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Gain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1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2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3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6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4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6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3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5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3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6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6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6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2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7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2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Ch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Gain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1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2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3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6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4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6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3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5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3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6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6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6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2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7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2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Ch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Gain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1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2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3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6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4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6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3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5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3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6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6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6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2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7);          //单极选择位=1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2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 if(Polarity==0)        //为0代表双极性
    {
        if(Ch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Gain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1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2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3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6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4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6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3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5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3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6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6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6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2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7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2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1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Ch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Gain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1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2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3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6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4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6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3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5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3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6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6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6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2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7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2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1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2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Ch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Gain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1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2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3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6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4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6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3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5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32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6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6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64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Gain==12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配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//写配置寄存器选择增益,通道,缓冲    //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7);          //双极选择位=0(000000H--FFFFFFH)    增益为128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2);         //REF-DEF=1 参考保护使能 通道选择为3    通道1 000  通道2  001   通道3  010
                //(22H)3通道      (21H) 2通道      (20H) 1通道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/*---------- AD7799修改转换模式和转换速率 ----------*/
void AD7799_Set_Conversion_mode_and_Time(uchar Conversion_mode,uchar Time)        //Conversion_mode为0代表连续转换,为1代表单次转换,Conversion_mode代表转换速率
{
        if(Conversion_mode==0)                //Conversion_mode为0代表连续转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4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连续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1);        //速率(4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8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8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连续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2);        //速率(8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16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16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连续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3);        //速率(16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32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32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连续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4);        //速率(32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60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6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连续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7);        //速率(60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120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12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连续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A);        //速率(120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200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20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连续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C);        //速率(200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480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48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连续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F);        //速率(480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Conversion_mode==1)                //Conversion_mode为1代表单次转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4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1);        //速率(4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8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8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2);        //速率(8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16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16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3);        //速率(16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32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32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4);        //速率(32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60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6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7);        //速率(60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120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12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A);        //速率(120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200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20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C);        //速率(200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==480)                //转换速率为48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F);        //速率(480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 SPI写函数        ----------*/
void SPI_Write_Byte(uchar Data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lk=0;
                if(Data&0x80) DIN=1;
                else DIN=0;
                Data=Data<<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 AD7799复位        ----------*/
void AD7799_Reset(void)
{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ff);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ff);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ff);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ff);
        AD7799_init_1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LED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灯灭
}

/*---------- 等待7799转换完成,看是否有错误        ----------*/
uchar Waite_DOUT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count=0;
        while(D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10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1;
}

/*这两个函数是标准推荐程序,用于以后项目用,此处只是列写并不使用  (始)  */
/*---------- AD单次转换及读取函数 ----------*/
unsigned long Single_Conversion_and_Read_AD(void)        //单次转换及读取函数
{
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20);        //单次转换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A);        //默认速率(120ms)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return Read_AD_Value();
}

/*---------- AD连续转换及读取函数 ----------*/
unsigned long Continuous_Conversion_and_Read_AD(void)        //连续转换及读取函数,以后使用只需调用        Read_AD_Value();        函数即可返回AD值
{
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0);        //连续转换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A);        //默认速率(120ms)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//以后使用只需调用        Read_AD_Value();        函数即可返回AD值
        return Read_AD_Value();
}
/*这两个函数是标准推荐程序,用于以后项目用,此处只是列写并不使用  (终)  */

/*---------- 从AD获取一次数据 ----------*/
unsigned long Read_AD_Value(void)
{
    unsigned long get_data=0;
        uchar i;

        if(Waite_DOUT()==0)                //查看是否超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reset ad7799
                /*---------- 防止时序混乱,重新同步        ----------*/
                AD7799_Reset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超时退出读函数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58);        //发送读操作指令,读数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
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   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4;i++)         //第一次进入本函数,就是下降沿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data=get_data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OU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data+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=1;
//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OUT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get_data;
        }
}

void Internal_Zero_Scale_Calibration(void)                //片内零刻度校准
{
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80);        //内部零刻度校准模式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A);        //默认速率(120ms)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Waite_DO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零刻度校准完成
}

void Internal_Full_Scale_Calibration(void)                //片内满刻度校准
{
        //写通信寄存器,下一次为写模式寄存器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8);        //RS2 RS1 RS0  001(模式寄存器16bits) 设置数据寄存器不能连续可读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//写模式寄存器,为低电平接地,操作模式为连续转换,频率为50HZ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A0);        //内部慢刻度校准模式
        SPI_Write_Byte(0x0A);        //默认速率(120ms)
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Waite_DO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满刻度校准完成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名称:display100num
  功能:将24位数据转化为对应的ASCII码并在1602显示
  输入参数:输入000-FFFF的任意一个数
  输出参数: 对应的ASCII给1602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100num(unsigned long num)
{
        uchar a,b,c,d,e,f,g,h;
/*显示电压的变量*/
//        float s;
//        long vv;
/*显示电压的变量*/
        uchar i,j,k,l,m,n;

        a=num/10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b=(num/1000000)%1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c=(num/100000)%1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d=(num/10000)%1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e=(num/1000)%1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f=(num/100)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g=(num/10)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h=num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
        n=num%16;
        m=(num/16)%16;
        l=(num/16/16)%16;
        k=(num/16/16/16)%16;
        j=(num/16/16/16/16)%16;
        i=(num/16/16/16/16/16)%16;

        LCD1602_WriteCom(0xC0);         //10进制的AD值显示在第二行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a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b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c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d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e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f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g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h);

/*显示电压的函数*/
//        s=((num*4.9869f)/16777215.0f);  //电压转换
//        s*=10000.0f;
//        vv=(unsigned long)s;
//        LCD1602_WriteCom(0xCA);   //显示在第二行        显示的电压
//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(vv/10000));
//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'.');
//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(vv/1000%10));
//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(vv/100%10));
//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(vv/10%10));
//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0x30+(vv%10));
//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'V');
/*显示电压的函数*/

        LCD1602_WriteCom(0xCA);   //16进制的AD值显示在第二行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LCD1602_HEX_to_ASC(i)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LCD1602_HEX_to_ASC(j)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LCD1602_HEX_to_ASC(k)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LCD1602_HEX_to_ASC(l)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LCD1602_HEX_to_ASC(m));
        LCD1602_WriteData(LCD1602_HEX_to_ASC(n));
}

//延时函数
void delay10ms(void)   //误差 0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5;c>0;c--)
        for(b=4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248;a>0;a--);
}

void delay1ms(void)   //误差 0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for(b=199;b>0;b--)
        for(a=1;a>0;a--);
}

主程序:
#include <main.h>

uchar code str1[]=" Welcome to use ";
uchar code str2[]="AD7799 Board 509";

uchar Q_Menu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全局变量-菜单号
uchar Q_Channe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全局变量-模拟通道(取值1,2,3)
uchar Q_Gain_ADC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全局变量-通道增益(最大128,不超过256,用uchar类型)
uint  Q_Time_Settle=0;                //全局变量-转换时间(因为最大480,超过256,故用uint类型)
uchar Q_Polarit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全局变量-转换极性(1单极性 0双极性)
uchar Q_Conversion_mode=0;        //全局变量-连续单次模式(1单次转换 0连续转换)
uchar Q_enable_Conversion=0;//是否可以转换标志,为1代表可以转换,为0代表当前正在设置功能不能转换

void main(void)
{

        LCD1602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程序
        LCD_Display_AnyStr(0x80,16,str1);                //位置  长度  指针
        LCD_Display_AnyStr(0xC0,16,str2);                //位置  长度  指针
        while(key1&&key2&&key3&&key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任意键继续
        LCD1602_WriteCom(0x01);          //清屏

        AD7799_init_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7799初始化,通道3,增益1,速率120ms
        AD7799_Rese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复位一次

        Q_Menu=0;
        Q_enable_Conversion=0;

        Q_Channel=3;
        Q_Gain_ADC=1;
        Q_Time_Settle=120;
        Q_Polarity=1;
        Q_Conversion_mode=1;

        Display_Menu_0();        //显示基础框架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Check_key1())                //检测设置功能键是否长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Menu_1();        //当前显示指向CH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_Menu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_enable_Conversio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有按键触发,将Q_enable_Conversion置0,代表正在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检测是否抖动并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Q_enable_Conversion)                //当还未按OK时,不能跳出while,只有按了OK,可以跳出本循环,执行显示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Menu(Judge_Key(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//没有检测到按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Q_Conversion_mode==1)        //为1代表当前是单次转换,用单次转换的读取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显示AD值及配置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AD((float)Single_Conversion_and_Read_AD());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显示AD值及配置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Q_Conversion_mode==0)        //为0代表当前是连续转换,用连续转换的读取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AD((float)Read_AD_Value(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uchar Check_key1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设置功能键是否长按
{
        uint i=0;
        while(!key1)                //按下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累加按下时间
                if(i>=40000)        //时间如果足够,则返回1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若按下时间不够或者没按,返回0
}

uchar Judge_Key(void)                //判键程序
{
        if(!key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_12M();        //10ms效抖
                if(!key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                //按key1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!key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_12M();        //10ms效抖
                if(!key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2;                //按key2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!key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_12M();        //10ms效抖
                if(!key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3;                //按key3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!key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_12M();        //10ms效抖
                if(!key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4;                //按key4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未按键或者是抖动
}

void Display_Menu(uchar key_Value)                //根据当前界面和按键号显示菜单内容
{
        if(key_Value==0)        //如果未按或者抖动直接退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Q_enable_Conversion=0;        //为0代表正在设置功能,禁止显示

        switch (Q_Menu)                //判断当前菜单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        //AD结果及设置显示界面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Menu_1();        //当前显示指向CH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_Menu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uwe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显示指向CHx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anhu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0-04-15):
谢谢,正在找这个代码

网友B:
感谢您这么辛苦的整理资料,我在这里向您致敬!

网友C(2025-03-11):
感谢,很有帮助,不用自己挨个对寄存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