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芯片和TM1650功能一样,但是管脚位置不一样的,一脚供电,16脚接地

楼主(2018-11-25):
请教各位大神一个芯片问题

网友A(2023-11-16):
拿片mcu做,也可以

网友B(2024-02-11):
AiP650可以兼容

网友C:
有,国产的那个650一样的引脚功能甚至驱动都可以通用,不过为了以示区别或版权问题,国产的那个650的原厂驱动搞得很神秘的样子甚至动用了51上很少见的超长大数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