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串口发送汉字程序

楼主(2018-11-25)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stdio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//毫秒级延时函数定义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 = z; x > 0; 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114; y > 0 ; y--);
}

//串口初始化
void UARTInit()
{
        SM0 = 0;        SM1 = 1;//串口工作方式1,8位UART波特率可变
        TR1 = 1;//启动定时器1
        TMOD |= 0x20;//定时器1,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
        TH1 = 0xfd;
        TL1 = 0xfd;//设置比特率9600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ARTInit();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 = 1;//发送请求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puts("大家好!欢迎学习单片机");//发送的汉字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//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 发送完成出循环
  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//延迟1秒
        }
}

网友A:
不错。简单明了。有空测试一下

网友B(2019-01-22):
没问题这个代码,不行可以用printf

网友C:
测试过了,好用!不要用stc-isp内置的串口助手,会出现乱码!

网友D(2021-07-13):
为什么串口初始化不用打开接收位REN=1就可以接收发送的文字?

网友E(2021-08-13)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串口初始化不用打开接收位REN=1就可以接收发送的文字?

因为这里的REN=1,是打开接收串口,而这个程序只需要满足发送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