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可以做出彩色显示屏吗?

楼主(2018-11-25):
51单片机可以做出彩色显示屏吗? 如果不可以 需要什么级别的单片机呢?

网友A:
可以,按线路接裸屏或用工控屏

网友B:
32配套的显示屏可以是彩色的。我觉得弄成彩色还是跟驱动和用的显示屏有关。跟单片机没多大关系吧

网友C:
是可以的

网友D:
可以,就是刷新频率非常低。。。

网友E:
可以,就是速度受不了,买过个 stc驱动2.4寸的模块测试过,显示1/4屏幕就占满了flash,且速度要500ms

网友F:
可以的,外载彩色屏就好了啊

网友G:
当然可以啊

网友H:
用串口屏即可

网友I(2024-09-02):
考虑到彩屏的vdd为3.3V,用STC51系列的3.3v, 1T单片机, 24Mhz晶振, 就可以刷HVGA分辨率的MCU8bit/16bit接口的彩屏了.

网友J:
具体看屏幕分辨率 颜色位深度(手机电脑屏幕一般24位) 刷新帧数决定。

网友K:
可以的,就是刷屏时有点慢,屏不大时可以接收,屏大了就很明显了

网友K:
我用stc8H1k08来驱动80*160的屏还行,驱动240*320就卡成翔了~~

网友L:
8位机器驱动个彩色OLED还是可以的,比如 SSD1331 屏, 还是能用的。
驱动高分TFT(320x240 or above) 没有意义, 低分 TFT 显示效果又实在不理想,
一定要用彩屏, 就上 COLOR OLED 吧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E:
可以,就是速度受不了,买过个 stc驱动2.4寸的模块测试过,显示1/4屏幕就占满了flash,且速度要500ms

看到STC现在出的MCU读取FLASH驱动TFT320x240显示彩色图片,34ms就OK,都可以播放接近视频的动画了,视频是25帧一秒,每帧显示2次(避免闪烁)。

网友N:
同一张屏,试过三种单片机驱动并测试刷屏,STC90很慢、STC12过得去、STC32飞快。

网友O:
用串口就可以了

网友P:
可以的,按照原理图来连接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