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GPRS模块通过花生壳进行TCP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8-11-25):
楼主小白,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,下位机需要通过GPRS模块传输数据到自己搭建的服务器上(该服务器在自己的电脑上搭建的),电脑是通过实验室的路由器上网的。希望懂这块的小哥哥小姐姐们能指点一二,非常感谢!!1、了解到GPRS模块必须连接到公网上,就用花生壳申请了一个域名进行了内网穿透(比如自己的主机IP是:192.168.1.23,在电脑上开启网络调试助手使用TCP Server模式,端口:4001.用花生壳进行内网映射的时候内网主机就填的192.168.1.23,内网端口填的4001。这个应该没问题吧),内网穿透经诊断显示:域名已激活内网穿透功能,并与转发服务器IP指向一致,映射、局域网服务器连接成功,内网穿透这块应该没问题了吧。
2、在电脑上用网络调试助手充当TCP Server(本地IP:192.168.1.23,端口:4001),用串口助手发送AT指令进行GPRS模块的调试,前面短信电话功能正常,进行到TCP连接的时候总是显示TCP CLOSED,CONNECT FAIL.
3、AT指令发送AT+CIPSTART="TCP","192.168.1.23","4001",这里的IP地址和端口号是不是填这个呢?是否填错导致连接一直失败?(花生壳域名:22e76j9277.iok.la:30837,域名IP地址指向:103.46.128.43,局域网服务器:192.168.1.23,对网络这块不太懂,傻傻分不清楚啊泪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!
你用GPRS 的最终目的是什么?要传输什么数据,最后谁来显示这个数据?

用GPRS实现数据的无线传输,把下位机采集的传感器数据传送到自己搭的一个服务器上,这个服务器目前是在自己的电脑上用C#写的,最后在上位机软件上显示处理数据。现在就是做GPRS模块和服务器间的通信这块,然后GPRS模块调试阶段的TCP连接一直失败(已经用花生壳做了内网穿透)

网友B:
初学者在学习时,摊子不要铺得太大,应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东西,毕竟其他领域都有相关的团队在做,你只需选好一种方案,利用其它人的成果,完成一个项目。利用其它人的成果,在和自己产品接口连接有问题时可以咨询相关公司。人的生命,智力都是有限的,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最重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初学者在学习时,摊子不要铺得太大,应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东西,毕竟其他领域都有相关的团队在做,你只需选好 ...

这个是毕业设计涉及到的其中一块内容,必须得学的,下位机、上位机、服务器部分都已经搭建好,就差GPRS通信这块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毕业设计涉及到的其中一块内容,必须得学的,下位机、上位机、服务器部分都已经搭建好,就差GPRS通 ...

如果就差GPRS通信这块,那么你买谁的模块就要去问谁,毕竟程序是他们写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就差GPRS通信这块,那么你买谁的模块就要去问谁,毕竟程序是他们写的。

谢谢您

网友C:
at命令发给gprs模块是让模块通过花生壳内网穿透找到你的主机。所以at命令的的目标地址应该是花生壳给你的域名22e76j9277.iok.la,端口是花生壳给你的外部端口号30837,你写的ip和端口是本地连接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t命令发给gprs模块是让模块通过花生壳内网穿透找到你的主机。所以at命令的的目标地址应该是花生壳给你的域 ...

好的,清楚了,谢谢您

网友D(2021-04-23):
你好,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是遇到的这个问题,我从GPRS模块说明书上看的是对路由器进行DMZ设置,这样相当于把内网ip映射到公网上,但是我设置完之后也是connect fai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