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工程大佬们 基于51单片机12864电子时钟,不采用时钟芯片

楼主(2018-11-25):
求一个基于51单片机和12864设计的简单电子时钟,且不采用时钟芯片的C51源程序和.hex可执行文件和proteus仿真,显示时分秒即可,谢谢

网友A:
#include<msp430f149.h>
#include "p_lcd12864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lcd_delay_n
功    能:大致延时 只要满足正常显示即可 根据实际调节
参    数:n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delay_n(unsigned int n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for(i=n;i>0;i--)  _NOP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my_abs
功    能:求绝对值   调用math。h中的abs总是有警告 于是自己写
参    数:a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int my_abs(int a)
{
    if(a<0)
        a=-a;
    return a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write_cmd
功    能: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
参    数:cmd--控制命令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md(unsigned char cmd)
{
    unsigned char lcdtemp = 0;
    LCD_RS_L;
    LCD_RW_H;
    LCD_DataIn;
    do
    {
        LCD_EN_H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lcdtemp = LCD2MCU_Data;
        LCD_EN_L;
    }
    while(lcdtemp&0x80);

    LCD_DataOut;
    LCD_RS_L;
    LCD_RW_L;
    MCU2LCD_Data = cmd;

    LCD_EN_H;
    _NOP();
    LCD_EN_L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write_data
功    能:向液晶中写数据
参    数:dat--显示数据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unsigned char lcdtemp;
    LCD_RS_L;
    LCD_RW_H;
    LCD_DataIn;
    do
    {
        LCD_EN_H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lcdtemp = LCD2MCU_Data;
        LCD_EN_L;
    }
    while(lcdtemp&0x80);

    LCD_RS_H;
    LCD_RW_L;
    LCD_DataOut;
    MCU2LCD_Data = dat;
    LCD_EN_H;
    _NOP();
    LCD_EN_L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lcd_read_data
功    能:读取12864中一个字节的数据
参    数:无
返回值  :显示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lcd_read_data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Data_Temp;
    unsigned char lcdtemp;
    LCD_RS_L;
    LCD_RW_H;
    LCD_DataIn;
    do
    {
        LCD_EN_H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lcdtemp = LCD2MCU_Data;
        LCD_EN_L;
    }
    while(lcdtemp&0x80);

    LCD_RS_H;
    LCD_RW_H;
    LCD_DataIn;

    LCD_EN_H;
    _NOP();
    Data_Temp = LCD2MCU_Data;
    LCD_EN_L;

    return Data_Temp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lcd_setxy
功    能:设置显示位置
参    数:X(1~16),Y(1~4)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setxy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)
{
    switch(y)
    {
        case 1:
        write_cmd(0x7F+x);break;
        case 2:
        write_cmd(0x8F+x);break;
        case 3:
        write_cmd(0x87+x);break;
        case 4:
        write_cmd(0x97+x);break;
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lay_line
功    能: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
参    数:坐标x y 字符串str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line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const char* str)
{
    unsigned char LCD_temp;
    lcd_setxy(x,y);
    LCD_temp=*str;
    while(LCD_temp != 0x00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a(LCD_temp);
        LCD_temp=*(++str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lay_3digit
功    能:在指定位置开始显示三位数字
参    数:坐标x y 数字d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3digit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int d)
{
    unsigned char a[3],i;
    a[0]=d/100;
    a[1]=(d%100)/10;
    a[2]=d%10;
    lcd_setxy(x,y);
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a[i]);
        //DelayUs2x(15);
        lcd_delay_n(1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lay_2digit
功    能:在指定位置开始显示两位数字
参    数:坐标x y 数字d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2digit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int d)
{
    unsigned char a[2],i;
    a[0]=d/10;
    a[1]=d%10;
    lcd_setxy(x,y);
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a[i]);
        //DelayUs2x(15);
        lcd_delay_n(1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lay_float
功    能:在指定位置开始显示浮点数
参    数:坐标x y 数字d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float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float d)
{
    char a[15];
    sprintf(a,"%.2f",d);  //修改.f中间的数字可改变保留几位小数
    display_line(x,y,a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lay_float
功    能:清除显示
参    数:无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lr_screen(void)
{
    write_cmd(0x01);
    //delay_ms(15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lay_page
功    能:显示一页字符
参    数:字符数组s
返回值  :无

格式const  char   *Page1[]=
{
     {"**【>>菜单<<】**"},
     {"拨号  通讯   QQ "},
     {"信息  设置  相机"},
     {"娱乐  备忘   UC "}

};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page( const char **s)
{
    unsigned char  i;
    clr_screen();
    for(i=1;i<5;i++)
        display_line(1,i,s[i-1]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init12864
功    能:初始化液晶模块
参    数:无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12864(void)
{
    LCD_DataOut;
    LCD_CMDOut;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控制端口设置为输出

    lcd_delay_n(50);
    write_cmd(0x30);            //基本指令集
    lcd_delay_n(50);
    write_cmd(0x30);            //选择8bit数据流
    lcd_delay_n(50);
    write_cmd(0x02);            //地址归位
    lcd_delay_n(50);
    write_cmd(0x0c);            //整体显示打开,游标关闭
    lcd_delay_n(50);
    write_cmd(0x01);            //清除显示
    lcd_delay_n(50);
    write_cmd(0x06);            //游标右移
    lcd_delay_n(50);
    write_cmd(0x80);            //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
    lcd_delay_n(200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Clear_GDRAM
功    能:清除液晶GDRAM中的随机数据
参    数:无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lear_GDRAM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i,j,k;

    write_cmd(0x34);               //打开扩展指令集
    i = 0x80;
    for(j = 0;j < 32;j++)
    {
        write_cmd(i++);
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for(k = 0;k < 16;k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    }
    }
    i = 0x80;
    for(j = 0;j < 32;j++)
    {
        write_cmd(i++);
        write_cmd(0x88);
        for(k = 0;k < 16;k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    }
    }
    write_cmd(0x30);                  //回到基本指令集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raw_picture
功    能:在整个液晶屏幕上画图
参    数:图片数组ptr
返回值  :无
格    式: 宽度x高度=128x64
unsigned char const logo[]={
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};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_picture(const unsigned char *ptr)
{
    unsigned char i,j,k;

    clr_screen();

    write_cmd(0x34);        //打开扩展指令集
    i = 0x80;
    for(j = 0;j < 32;j++)
    {
        write_cmd(i++);
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for(k = 0;k < 16;k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_data(*ptr++);
        }
    }
    i = 0x80;
    for(j = 0;j < 32;j++)
    {
        write_cmd(i++);
        write_cmd(0x88);
        for(k = 0;k < 16;k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_data(*ptr++);
        }
    }
    write_cmd(0x36);        //打开绘图显示
    write_cmd(0x30);        //回到基本指令集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set_white
功    能:任意位置反白
参    数:行数y 起始x 结束end_x  模式clear 0反白 1复原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_white(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end_x,unsigned char clear)
{
    unsigned char i, j, white_x, white_y,white_end_x,clr_x,clr_y;                //
    white_end_x = (end_x-x+1);
    white_end_x <<= 1;
    write_cmd(0x36);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绘图模式
    if(y==1)
    {
        white_x = (0x80+x-1);
        white_y = 0x80;
        clr_x = 0x80;
        clr_y = 0x80;
    }
    else if(y==2)
    {
        white_x = (0x80+x-1);
        white_y = 0x90;
        clr_x = 0x80;
        clr_y = 0x90;
    }
    else if(y==3)
    {
        white_x = (0x88+x-1);
        white_y = 0x80;
        clr_x = 0x88;
        clr_y = 0x80;
    }
    else if(y==4)
    {
        white_x = (0x88+x-1);
        white_y = 0x90;
        clr_x = 0x88;
        clr_y = 0x90;
    }
    if(clear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//要反白时,先将整行的液晶全部清成不反白(此处行指y)
    {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 )                //16行
  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_cmd(clr_y++)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0
            write_cmd(clr_x)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0
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0);         //清成不反白
                //nop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//nop();
    for(i=0;i<16;i++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6行,因为是16*16汉字
    {
        write_cmd(white_y++)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0
        write_cmd(white_x)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0
        for(j=0;j<white_end_x;j++)        //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clear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0);       //取消这一行的8个点的反白,液晶地址自动加1
                //(此处行指一个一个液晶点所组成的行)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ff);       //反白这一行的8个点,液晶地址自动加1
                //(此处行指一个一个液晶点所组成的行)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 nop();
        }
    }
    write_cmd(0x3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回到基本模式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raw_dot
功    能:任意位置打点
参    数:坐标xy  color 0反白 1复原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_dot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color)
{
    unsigned char  row,tier,tier_bit;
    unsigned char  read_old_h,read_old_l;
    write_cmd(0x34);
    write_cmd(0x36);
    tier=x>>4;
    tier_bit=x&0x0f;
    if(y<32)
        row=y;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ow=y-32;
        tier+=8;
    }
    write_cmd(row+0x80);
    write_cmd(tier+0x80);
    lcd_read_data();
    read_old_h=lcd_read_data();
    read_old_l=lcd_read_data();
    write_cmd(row+0x80);
    write_cmd(tier+0x80);

    if(tier_bit<8)
    {
        switch(colo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:read_old_h&=(~(0x01<<(7-tier_bit)))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:read_old_h|=(0x01<<(7-tier_bit))   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2:read_old_h^=(0x01<<(7-tier_bit))   ;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data(read_old_h);
        write_data(read_old_l);
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switch(colo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:read_old_l&=(~(0x01<<(15-tier_bit)))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:read_old_l|=(0x01<<(15-tier_bit))   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2:read_old_l^=(0x01<<(15-tier_bit))   ;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
        write_data(read_old_h);
        write_data(read_old_l);
    }

    write_cmd(0x30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raw_level_line
功    能:水平线
参    数:起始x0 x1 和y坐标  color 0反白 1复原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_level_line(unsigned char x0,unsigned char x1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color)
{
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if(x0>x1)
    {
        temp=x1;
        x1=x0;
        x0=temp;
    }
    for(;x0<=x1;x0++)
    {
        draw_dot(x0,y,color);
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raw_vertical_line
功    能:垂直线
参    数:起始y0 y1 和x坐标  color 0 1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_vertical_line(unsigned char y0,unsigned char y1,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color)
{
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if(y0>y1)
    {
        temp=y1;
        y1=y0;
        y0=temp;
    }
    for(;y0<=y1;y0++)
        draw_dot(x,y0,color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raw_line
功    能:画任意直线
参    数:startx starty endx endy    color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_line(unsigned char startx,unsigned char starty
               ,unsigned char endx,unsigned char endy,unsigned char color)
{
    int t,distance;
    int x=0,y=0,delta_x,delta_y;
    int incx,incy;
    delta_x=endx-startx;
    delta_y=endy-starty;

    if(delta_x>0)
    {
        incx=1;
    }
    else if(delta_x==0)
    {
        draw_vertical_line(startx,starty,endy,color);
        return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incx= -1;
    }
    if(delta_y>0)
    {
        incy=1;
    }
    else if(delta_y==0)
    {
        draw_level_line(startx,endx,starty,color);
        return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incy=-1;
    }
    delta_x=my_abs(delta_x);
    delta_y=my_abs(delta_y);
    if(delta_x>delta_y)
    {
        distance=delta_x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distance=delta_y;
    }
    draw_dot(startx,starty,color);
    for(t=0;t<=distance+1;t++)
    {
        draw_dot(startx,starty,color);
        x+=delta_x;
        y+=delta_y;
        if(x>distanc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x-=distance;
            startx+=incx;
        }
        if(y>distanc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y-=distance;
            starty+=incy;
        }

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contin_line
功    能:连续输入Y 连成线,Y为0-63注意输入进来时做转换  线从startx至endx 0-127为最大范围
参    数:startx  endx endy    color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ontin_line(unsigned char startx ,unsigned char endx ,unsigned char Y)
{
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=0,y0=0,y1=0,f=1; //i连线开始坐标
     if(f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将startx只在第一次传递给i
     {
          f=0;
        i = startx;
     }
    // x0=i;
     y1=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该函数的图形,完全连接了,
     if(i!=startx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证不与00坐标连到一起
          draw_line(i-1,y0,i,y1,1);
     //x1=x0;
     y0=y1;

     if(i++>=endx)  //连线结束坐标
     {

          i=startx;
          clear_GDRAM();
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raw_curve
功    能:将一系列无符号字符数组str的数 大小0-63注意传递前做处理,曲线开始位置 xstart 数组大小size
参    数:起点startx    size  *str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_curve(unsigned char xstart, unsigned char size ,unsigned char *str)
{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=0,endx=0,y0=0,y1=0,f=1;
    if(f) //只传递一次
    {
        f=0;
        i = xstart;
    }

    endx = xstart + size;
    if(endx>=128)  //保证图形不溢出
        endx =127;
    for(;i<endx;i++)
    {
        y1 = str[i-xstart];
        if(i!=xstart)
            draw_line(i-1,y0,i,y1,1);
        y0 = y1;
    }
    i = xstart;
    //Clear_GDRAM(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raw_circle
功    能:画任意圆
参    数:圆心坐标xy 半径r    color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_circle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r,unsigned char color)
{
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float c;
    a = 0;
    b = r;
    //  c = 1.25 - r;
    c = 3 - 2*r;
    while(a < b)
    {
        draw_dot(x+a,y+b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-a,y+b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+a,y-b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-a,y-b,color);

        draw_dot(x+b,y+a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-b,y+a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+b,y-a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-b,y-a,color);

        if(c <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 = c+4*a + 6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c= c + 4*(a - b) + 10;
            b-=1;
        }
        a = a + 1;  //控制打点间隔

    }
    if(a == b)
    {
        draw_dot(x+a,y+b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-a,y+b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+a,y-b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-a,y+b,color);

        draw_dot(x+b,y+a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-b,y+a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+b,y-a,color);
        draw_dot(x-b,y-a,color);
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