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F2K60S2单片机+esp8266+NTC APP温度测量制作

楼主:
准备材料:
STC15F2K60S2
esp8266
NTC热敏电阻
10K电阻一个
连接线若干
手机APP:NetAssist
参考贴子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7255-1.html

接线图:

APP界面:

#include<ADC.c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#define RELOAD_COUNT 0xFA         //宏定义波特率发生器的载入值
#define MAIN_Fosc                22118400L        //定义主时钟
#define        Timer1_Reload        (65536UL -(MAIN_Fosc / 4 / BaudRate1))                //Timer 1 重装值, 对应300KHZ
#define        Timer2_Reload        (65536UL -(MAIN_Fosc / 4 / BaudRate1))        //Timer 2 重装值, 对应300KHZ
#define        BaudRate1                115200UL        //选择波特率

#define ID_ADDR_ROM 0xeff7      //60K程序空间的MCU
#define ID_ADDR_RAM 0xef        //对于只有256字节RAM的MCU(大部分系列)存放地址为0EFH

unsigned int code Ttable[106][2]={//温度与电阻阻值对应关系表格
0,3274,//0度对应阻值32.74k
1,3111,//1度对应阻值31.11k
2,2957,//2度对应阻值29.57k
3,2812,//
4,2674,//
5,2545,6,2422,7,2306,8,2196,9,2092,10,1993,11,1900,12,1811,
13,1728,14,1648,15,1573,16,1501,17,1433,18,1369,19,1308,20,1250,
21,1194,22,1142,23,1092,24,1045,
25,1000,//25度对应阻值10k
26,957,//26度对应阻值9.57k
27,916,28,877,29,840,30,805,31,771,32,739,33,709,34,679,35,652,
36,625,37,600,38,576,39,553,40,531,41,510,42,490,43,471,44,453,
45,435,46,418,47,402,48,387,49,372,50,358,51,345,52,332,53,320,
54,308,55,297,56,286,57,276,58,266,59,256,60,247,61,238, 62,230,
63,222,64,214,65,207,66,199,67,193,68,186,69,180,70,174,71,168,
72,162,73,157,74,        152,75,        147,76,        142,77,        137,78,        133,79,        128,
80,        124,81,        120,82,        116,83,        113,84,        109,85,        106,
86,        102,//86度对应阻值1.02k
87,        99,//87度对应阻值0.99k
88,        96,89,        93,90,        90,91,        88,92,        85,93,        82,94,        80,95,        78,
96,        75,97,        73,98,        71,99,        69,100,67,101,65,102,63,103,61, 104,59,
105,58//105度对应阻值0.58k
};

#define receive_max 50          //串口接收缓冲长度
uchar Recive_table[receive_max];        //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
u8 receive_count=0; //接受数据的个数
u16 NTC_R;//定义热敏电阻阻值变量
int temperature;//定义温度存储变量
sbit LED0=P3^7;

uchar sent_table[receive_max];

void Uart_Init()//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
{
    SCON |= 0x40;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
    P_SW1 &=  ~0xc0;       //UART1 使用P30 P31口  默认
    TR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TR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使用Timer1产生
    AUXR &= ~0x01;                //S1 BRT Use Timer1;
    TMOD &= ~(1<<6);   //Timer1 set As Timer
    TMOD &= ~0x30;     //Timer1_16bitAutoReload;2
    AUXR |=  (1<<6);        //Timer1 set as 1T mode
    TH1 = (u8)(Timer1_Reload >> 8);
    TL1 = (u8)Timer1_Reload;
    TR1  = 1;
    PS = 1; //高优先级中断
    REN = 1;        //允许接收
    ES  = 1;        //允许中断
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全局中断
}

void Delay_ms(u16 n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 i,j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3;j++);
}

void sendByte(uchar b)
{   ES=0;
    SBUF = b;
    while(!TI);
    TI=0;
    ES=1;
}
void sendString(uchar *s)
{
    while(*s != '\0') //字符串默认结尾'\0',以此来判断字符串的结束
    {
        sendByte(*s++);
    }
}

void ESP8266_Set(uchar *puf) // 数组指针*puf指向字符串数组
{
    sendString(puf);
    Delay_ms(10);
    sendString("\r\n");//回车
}

void ESP8266_Sent(uchar *puf)      // 数组指针*puf指向字符串数组
{
    ESP8266_Set("AT+CIPSEND=0,60");
    sendString(puf);
    Delay_ms(10);
    sendString("\r\n");   //回车
}

void ESP8266_Init()
{
        Delay_ms(2000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ESP8266_Set("AT+CIPMUX=1"); //启动多连接
    Delay_ms(5000);
    LED0=!LED0;
    ESP8266_Set("AT+CIPSERVER=1,333");//建立server,端口为333
}

void T_dis(){//温度处理函数采集到的阻值与二维数组的阻值进行比较,从而获得相对应的温度值。
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temperature = 0;
         for(i=105;i<106;i--)  {
                if(NTC_R >= Ttable[i][1] && NTC_R < Ttable[i-1][1])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(Ttable[i][0]+1);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ADC_config(void)
{
        ADC_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构定义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Px        = ADC_P10 | ADC_P11 | ADC_P12;        //设置要做ADC的IO,        ADC_P10 ~ ADC_P17(或操作),ADC_P1_All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peed     = ADC_360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速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90T,ADC_180T,ADC_360T,ADC_540T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Power 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功率允许/关闭        ENABLE,DISABLE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AdjResult = ADC_RES_H8L2;                //ADC结果调整,        ADC_RES_H2L8,ADC_RES_H8L2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Polity    = PolityLow;                //优先级设置        PolityHigh,PolityLow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Interrupt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                ENABLE,DISABLE
        ADC_Inilize(&AD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ADC_PowerControl(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独的ADC电源操作函数, ENABLE或DISABLE
}
// convert to char
char convert(u8 i) {
        switch(i)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0'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1'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2'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3'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4'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5'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6'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7'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8'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'9'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i;
        }
}

void ShowResult(uchar ch)
{
    u16 adc_res10,//测量设定通道adc值
        bandgap,  //bandgap预储存校准值,单位毫伏
    adc_9gallery_res; //测量第九通道(bandgap)值

    float power_voltage,        //系统供电电压,单位毫伏
    R,ADC_voltage;     //设定通道电压值,单位毫伏

    uchar code *cptr; //定义ROM(代码)区指针
   // uchar  idata *iptr;//定义RAM(内存)区指针

    cptr = ID_ADDR_ROM;         //从程序区读取BandGap电压值(单位:毫伏mV)
    bandgap=*cptr++;
    bandgap<<=8;
    bandgap+=*cptr;
    /*iptr = ID_ADDR_RAM;         //从内存区读取BandGap电压值(单位:毫伏mV)
    bandgap=*iptr++;              //两种方法结果一样,上面的方法需要在下载式勾选"在ID号前添加重要测试参数"选项,才可在程序中获取此参数
    bandgap<<=8;                  //下面的方法不需要
    bandgap+=*iptr; */
    //测量设定通道adc值
    ADC_RES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结果寄存器
    P1ASF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1口为AD口
    Get_ADC10bitResult(ch);
    Get_ADC10bitResult(ch);                 //读三次获得稳定
    adc_res10= Get_ADC10bitResult(ch);
    //测量第九通道(bandgap)值
    ADC_RES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结果寄存器
    P1ASF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读第九通道
    Get_ADC10bitResult(0);                 //测bandgap时,调用此函数时通道数只能填0
    Get_ADC10bitResult(0);                 //读三次获得稳定
    adc_9gallery_res=Get_ADC10bitResult(0);
    //计算系统供电电压
    power_voltage= (float)bandgap*1024/adc_9gallery_res;
    //计算ADC通道测得电压值
    ADC_voltage= (float)bandgap*adc_res10/adc_9gallery_res;
        R=1000*ADC_voltage/(power_voltage-ADC_voltage);
        NTC_R=R;//把float浮点数转化为int型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ESP8266_Init();
        Delay_ms(20);//待系统稳定
        ADC_config();

        while(1){

                ShowResult(7);

        if(receive_count > 0)//如果接受到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receive_count = 0;//接收计数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cive_table[9]=='0')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receive_max]= '\0'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0]='N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1]='T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2]='C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3]='=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4]=convert(NTC_R/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5]=convert(NTC_R%1000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6]=convert(NTC_R%100/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7]=convert(NTC_R%1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8]='T';sent_table[9]='='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10]=convert(temperature%1000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11]=convert(temperature%100/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table[12]=convert(temperature%10);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9-07-24):
温度测量误差为多少?